请教一个MAVLINK的问题

楼主(2012-11-12):
有没有对MavLink比较了解的兄弟,它的checksum到底怎么计算的,用crc16 ccitt算出来怎么都不对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有人清楚吗?

网友:
它有Source,去trace一下吧?

楼主:
搞定!用它的 source里的算法搞不定,可能是平台的事,在网上搜的一个程序,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每个message都有一个对应的crc_extra,校验的时候要一起算。
附上源码:
unsigned short crc16_ccitt_table[256] =
{
0x0000, 0x1189, 0x2312, 0x329b, 0x4624, 0x57ad, 0x6536, 0x74bf,
0x8c48, 0x9dc1, 0xaf5a, 0xbed3, 0xca6c, 0xdbe5, 0xe97e, 0xf8f7,
0x1081, 0x0108, 0x3393, 0x221a, 0x56a5, 0x472c, 0x75b7, 0x643e,
0x9cc9, 0x8d40, 0xbfdb, 0xae52, 0xdaed, 0xcb64, 0xf9ff, 0xe876,
...
0x7bc7, 0x6a4e, 0x58d5, 0x495c, 0x3de3, 0x2c6a, 0x1ef1, 0x0f78
};

Uint16 do_crc(Uint16 reg_init, Uint16 *message, Uint16 len)
{
        Uint16 crc_reg = reg_init;
        while (len--)
                crc_reg = (crc_reg >> 8) ^ crc16_ccitt_table[(crc_reg ^ *message++) & 0xff];
        return crc_reg;
}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用它的 source里的算法搞不定,可能是平台的事,在网上搜的一个程序,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每个message都 ...

原来还要crc_extra.我开始就是没搞清楚,crc_extra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用它的 source里的算法搞不定,可能是平台的事,在网上搜的一个程序,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每个message都 ...

楼主,可以详细介绍下吗?
我的理解是,一段数据前 6个,就是除了头0XFE ,
数据长度,包序列,系统ID,组件ID,消息ID  这个5个要先进行CRC,然后
后面数据(0-255)的数据,在用CRC表里的crc_extra 进行 CRC计算
最后把2段的CRC 加起来?

楼主:
从第二个数开始一直到数据包最后一个,再算上crc extra,一起带入函数就可以求得checksu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第二个数开始一直到数据包最后一个,再算上crc extra,一起带入函数就可以求得checksum ...

好的,十分感谢,在请教下,unsigned int reg_init 这个是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用它的 source里的算法搞不定,可能是平台的事,在网上搜的一个程序,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每个message都 ...

试了下,收到了一个数据  0xFE,0x09,0x33,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3,0x51,0x04,0x03,0x2B,0x2D
CRC 数据是 0X2D2B
定义数组 unsigned char a[14]={0x09,0x33,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3,0x51,0x04,0x03};
checksum=do_crc(0xffff, a, 14);         算出来CRC还是不对,我错在哪里了?

楼主:
数组最后加上crc_extra:50,数组长度改为15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组最后加上crc_extra:50,数组长度改为15

数组最后加上 crc_extra:50
什么意思,数组最后加一个数, 50?
unsigned char a[15]={0x09,0x33,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3,0x51,0x04,0x03,50};
checksum=do_crc(0xffff, a, 15);
我试了这样子,还是不对·

楼主:
你用的什么平台,是不是数据类型没定义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平台,是不是数据类型没定义好

STM32F4 MDK软件编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平台,是不是数据类型没定义好

终于好了,谢谢楼主了,真是数据类型没有定义好,真是惭愧·
官方的程序,和楼主给的那个查表程序都好用了·
不过请教下楼主,你是怎么找到 crc_extra=50的?
我看到官方程序,有这段
#if MAVLINK_CRC_EXTRA
crc_accumulate(crc_extra, &checksum);
但搜索了所有的文件,都没有找到crc_extra的数值· 楼主哪里找到的?

楼主:
它定义了一个255长的数组,叫mav_…_crc[],用message id就能定位到crc的数值了,具体在哪个.h里,明天上班了给你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定义了一个255长的数组,叫mav_…_crc[],用message id就能定位到crc的数值了,具体在哪个.h里,明天上班 ...

好的,谢谢了·这个好麻烦哎·

楼主:
在ardupilotmega.h里

#ifndef MAVLINK_MESSAGE_LENGTHS
#define MAVLINK_MESSAGE_LENGTHS {9, 31, 12, 0, 14, 28, 3, 32, 0, 0, 0, 6, 0, 0, 0, 0, 0, 0, 0, 0, 20, 2, 25, 23, 30, 101, 22, 26, 16, 14, 28, 32, 28, 28, 22, 22, 21, 6, 6, 37, 4, 4, 2, 2, 4, 2, 2, 3, 13, 12, 19, 17, 15, 15, 27, 25, 18, 18, 20, 20, 9, 34, 26, 46, 36, 0, 6, 4, 0, 21, 18, 0, 0, 0, 20, 0, 33,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28, 56, 42, 33, 0, 0, 0, 0, 0, 0, 0, 26, 32, 32, 20, 3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2, 8, 4, 12, 15, 13, 6, 15, 14, 0, 12, 3, 8, 28, 44, 3, 9, 22, 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 30, 18, 18, 51, 9, 0}
#endif

#ifndef MAVLINK_MESSAGE_CRCS
#define MAVLINK_MESSAGE_CRCS {50, 124, 137, 0, 237, 217, 104, 119, 0, 0, 0, 89, 0, 0, 0, 0, 0, 0, 0, 0, 214, 159, 220, 168, 24, 23, 170, 144, 67, 115, 39, 246, 185, 104, 237, 244, 222, 212, 9, 254, 230, 28, 28, 132, 221, 232, 11, 153, 41, 39, 214, 223, 141, 33, 15, 3, 100, 24, 239, 238, 30, 240, 183, 130, 130, 0, 148, 21, 0, 52, 124, 0, 0, 0, 20, 0, 152, 143, 0, 0, 0, 0, 0, 0, 0, 0, 0, 0, 0, 231, 183, 63, 54, 0, 0, 0, 0, 0, 0, 0, 175, 102, 158, 208, 5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34, 219, 208, 188, 84, 22, 19, 21, 134, 0, 78, 68, 189, 127, 111, 21, 21, 144,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4, 49, 170, 44, 83, 46, 0}
#endif

网友:
好的,十分感谢,我找到了·
真佩服楼主,这都找的出来·
CRC总算搞好了,希望下面可以顺利点·用老外的地面站就是麻烦哎·

楼主:
客气了,我也在摸索中,共同进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气了,我也在摸索中,共同进步吧

好的哎,我准备用STM32F4解码GPS然后传到APM地面站上去,试试·

网友B(2013-05-02):
引用 网友A:
好的哎,我准备用STM32F4解码GPS然后传到APM地面站上去,试试·

那个,我用的是stm32f103来写mavlink的参数协议,但是呢,我在添加头文件时总是出现问题。想添加common.h。已经添加了源文件的路径了,但是还是没办法添加。。。。。求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我用的是stm32f103来写mavlink的参数协议,但是呢,我在添加头文件时总是出现问题。想添加common.h ...

不太清楚,没有加载过它的头文件,估计是格式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没有加载过它的头文件,估计是格式问题吧·

那你怎么在stm里面写mavlink的协议?

网友:
写的不多,直接发我想法的数据·自己定义·

网友(2013-07-10):
望大神赐教,一个heart包为6个字节结构如下:
STX   LEN    SEQ    COMP  MSG   PALYOAD  CKA CKB  Checksum(校验)
OxFE 0-255 0-255  1-255 0-255 0-255       0-255字节
  0          1          2         3              4                5              6(L   F)
在v1.0版本中包头是FE,然后是LEN长度,包序列SEQ,系统ID,组件ID,消息ID。
消息ID 是固定在协议里的 ,可变化的。组件ID ,系统ID 都是可变得 是根据飞行器类型,模式所定的。那具体想要加密 心跳包 从内部是无法去加密的?那如果要是去加密,我想的办法就是去加密串口。简单的在底层加密,比如取反 比如异或,但是这样 也有问题 ,板卡计算能力有限。望大神交流下 啊。谢谢了

网友(2015-04-25):
引用 网友A:
好的,十分感谢,在请教下,unsigned int reg_init 这个是做什么的?

这么早的帖子,不知道楼主还关注不?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个函数第一个变量0xffff怎么来的?

网友:
请问怎么用单片机从APM取需要的数据?比如GPS数量

网友(2015-07-06):
引用 楼主:
搞定!用它的 source里的算法搞不定,可能是平台的事,在网上搜的一个程序,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每个message都 ...

楼主mavlink里的crc16是用查表法的吗?从第二个数开始一直到数据包最后一个,再算上crc extra,一起带入函数就可以求得checksum?还是8位8位的相加最后再带入函数?

网友(2016-02-18):
mavlink crc比较鬼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mavlink协议的代码?如果有,请发给我,1294538378@qq.com,谢谢!

网友(2016-04-07):
引用 楼主:
搞定!用它的 source里的算法搞不定,可能是平台的事,在网上搜的一个程序,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每个message都 ...

这个 不是前面的一直加  然后再加crc对应的数值吗

网友:
赚积分,赶快重回高级进水坛

楼主:
我去,这么长时间了又被翻出来了

网友(2016-09-21):
请问楼主有没有mavlink协议的代码?如果有,请也发给我,451200848@qq.com,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