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机后风扇还散热一会儿的电路

楼主(2012-11-12):
用于产品上,希望稳定可靠,谢谢!

网友:
拆个坏的电磁炉

网友:
大电容+继电器

楼主:
自己搜了一个,明天搭电路试试,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A:
楼主没有给定电源电压、输出电平(散热风扇受控电路的需求)和延时断电的时间等重要数据,缺少判断电路是否符合要求的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给定电源电压、输出电平(散热风扇受控电路的需求)和延时断电的时间等重要数据,缺少判断电路是否 ...

谢谢前辈回复,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延时断电电路,电源12VDC,风扇12VDC,时间不要很精确,两三分钟左右就OK

网友:
如果你不在乎待机功耗的话,阻容取个电,想怎么延时就怎么延时!

网友:
楼主没把“关机”说清楚,如果“关机”是指12V电源也关断,那么4楼的电路是不行的。
楼主需要详细说一下系统的供电情况。
如果像台式电脑一样,风扇电源是从220V电源经开关电源降压所得,那么断掉220V电源的话,风扇只能转个几秒钟

网友(2018-12-05):
引用 楼主:
自己搜了一个,明天搭电路试试,谢谢楼上二位

启动也会延时,三极管改为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