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icom AVR】有木有人玩着啊。来聚聚。。。。

楼主(2012-11-12):
【Basicom AVR】有木有人玩着啊。来聚聚。。。。

刚开始学,来沟通沟通,大家都进步一下嘛

楼主:
第一问:
Basicom环境下,如果利用定时器进行中断定时?

想达到的效果:比方说定时器定时100ms,时间到了进入中断处理按键等外部设备的状态读取。类似……的操作

网友A:
远离偏门,真爱生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离偏门,真爱生命

唉,C语言和ASM都丢给老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C语言和ASM都丢给老师了。。。

重新捡起来。

网友C:
Basicom是什么?难道是basi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捡起来。

慢慢来,Basicom,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sicom是什么?难道是basic语言?

是的。。。。

网友D:
楼主就是一个肥猪流

网友E:
用C++玩STM32吧。
basicom比较冷
AVR也不太热
加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C++玩STM32吧。
basicom比较冷
AVR也不太热

唉,我是这么想的,有一些现成的例子,我学学系统,然后转到C上边,看人家例子,在看书就比较容易些。。。。。

C的代码,有时候看着我脑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就是一个肥猪流

你咬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心吧,有个传说中神一般的天才少年 zxttgg 也用着basicom AVR呢,哈哈哈,楼主可以找他交流JY....嘿嘿嘿 ...

好吧,看着你的头像,然后看着你的回复。。。。邪恶的笑了

网友G(2013-01-22):
我想学,有没有开发板

网友H:
这个软件确实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学,有没有开发板

一个avr芯片的开发板或者最小系统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软件确实方便

是的,简单就是王道啊

网友G:
有没有中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中文版

有这必要么?很简单的一个工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这必要么?很简单的一个工具

严重英语不行,plc汇编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严重英语不行,plc汇编可以

这个玩意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那些英文,翻翻字典就能解决了。
basic语言而已。

网友G:
有没有软件
给兄弟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软件
给兄弟一个

本论坛搜索一下,有和………………&…………谐版本的

网友I:
我曾经学了一阵子,不方便,拟或不会用,改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曾经学了一阵子,不方便,拟或不会用,改C了。

我曾经学了一阵子c,不方便,拟或不会用,改basic了。

网友H:
有人说BASIC是解释型的,其实是不了解BASIC
先说PC上的BASIC,最早的确实是解释型的,后来的QUICK BASIC(不是QBASIC)就已经是编译型的了,VB更发展为面向对象型的BASIC
其实编译不编译无非是软件运行效率和速度问题,现在的电脑即使运行解释型的,也比几86那种电脑运行编译型的要快吧
再说单片机上的BASIC,最早有种51MCU是片上固化BASIC解释程序,那种是解释型的,现在的BASIC其实只是编程语言,在MCU上运行的还是编译为MCU机器语言的程序
另外,网上一般说BASIC不好还是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编译解释比较,二是编译效率比较,三是使用人少
一的问题刚才介绍过了,除了固化解释程序的(想找这样的MCU还真不容易呢),都是编译型的
二就是效率问题,真的C就比BASIC效率高吗?即使高,你就能用C写出比用BASIC效率高的程序吗?退两步说,那两问都肯定,完全可以用速度换效率,因为我们没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大部分时候)
三如果都不用,都以讹传讹的说BASIC不好,使用的人就更少了,就进入恶性循环,其实说不好的都是不了解BASIC的,或是自认为自己水平高,觉得BASIC是幼儿园玩意的
***********************************
BASIC照样可以写出效率很高的程序,如果你愿意,可以完全把汇编嵌入在里面,而且很方便,这个都是自己水平问题,别怪编译器是用的什么语言,试问一下,大家都知道汇编效率高,怎么很少有人用呢,还不是不容易上手吗,同样BASIC是最容易上手的(相比C)
如果只是自己做些东西写些程序,相信我,选择BASIC没错(并不是说BASIC做不了项目),用BASIC开发程序,速度很快,好多硬件和协议的操作都是现成的
***********************************
在51MCU上同样有BASIC的编译器(我只使用AVR的,51的应该还要简单些,因为不用选择MCU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人说BASIC是解释型的,其实是不了解BASIC
先说PC上的BASIC,最早的确实是解释型的,后来的QUICK BASIC(不是Q ...

非常感谢你写的这段文字,让我更加有信心去学习Bascom这个编程工具的使用。

希望你能更多的与我们这些菜鸟互动,指点一下我们这些小白菜……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写的这段文字,让我更加有信心去学习Bascom这个编程工具的使用。

希望你能更多的与我们这些菜 ...

互相学习吧
把自带的例子都会了,就基本没有写不出的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互相学习吧
把自带的例子都会了,就基本没有写不出的程序了.

一定遵照你的意见去学习

网友J:
一直有用Bascom,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直有用Bascom,很好用啊

握个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