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3排数码管遇到问题,求助调了两天了没调通

楼主(2012-11-12):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nged int

/*a为要操作的寄存器, b要操作的位数*/
#define   set(a,b)   a= a|(1<<b)      //置1
#define   clr(a,b)    a=a&~(1<<b)     //置0
#define   DATA_H   set(PORTG,2)  //数据输出至74HC164,高电平
#define   DATA_L   clr(PORTG,2)  //数据输出至74HC164,低电平
#define   CLK_H    set(PORTC,6)  //时钟输出至74HC164,高电平
#define   CLK_L    clr(PORTC,6)  //时钟输出至74HC164,低电平
#define   CLR_DISABLE    set(PORTC,7)  //不清除74HC164数据,高电平
#define   CLR_ENABLE     clr(PORTC,7)  //清除74HC164,低电平
#define   AA_H    set(PORTA,5)  //74F138数据高电平
#define   AA_L    clr(PORTA,5)  //74F138数据低电平
#define   BB_H    set(PORTA,6)  //74F138数据高电平
#define   BB_L    clr(PORTA,6)  //74F138数据低电平
#define   CC_H    set(PORTA,7)  //74F138数据高电平
#define   CC_L    clr(PORTA,7)  //74F138数据低电平
uint8 ms2_flag=0;
//uint8 ms2_cnt=0;

/* -----------------数码显示扫描缓冲区------------------*/
uint8 uptemp[4]=    {0x77,0x12,0xD5,0xD6};  //上排数码管显示数据
uint8 middletemp[4]= {0xB2,0xE6,0xE7,0x52};  //中排数码管显示数据
uint8  downtemp[4]= {0xF7,0xF6,0xf6,0xf6};  //下排数码管显示数据
uint8  Axx[4]={ 0x00 ,0x20 ,0x40 ,0x60};//译码地址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17
void timer0()
{
         TCNT0=0x06;
                   ms2_flag=1;

}
void write_164(uint8 ChrDat)
{
           uint8 i;

            for(i=8;i>0;i--)
           {

                        if(ChrDat&0x80)// 输出数据
                                  PORTG|=(1<<2);
                        else
                                  PORTG&=~(1<<2);
                           ChrDat<<=1;//数据移位

                        PORTC&=~(1<<6);
                        asm("nop");
                        PORTC|=(1<<6);//时钟给上升延信号
                        asm("nop");

           }

}
//74F138输入口数据
void write_138(uint8 ChrDat)
{
    uint8 i;
    i  = PORTA & 0x1F ;
    ChrDat = ChrDat& 0xE0 ;
        PORTA = i | ChrDat;

}
void timer0_init()      //2ms iterval
{
         TCNT0=0x06;
         TCCR0|=(1<<CS02);//1/64
         TIMSK|=(1<<TOIE0);//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main(void)
{
        uint8 static temp_address=0;
        PORTA=0xe0;
        DDRA=0xE0;//74HC138控制端CBA输为输出,初始值为111
        PORTC=0x7E;
        DDRC=0xFE;
        PORTG =0x00;
    DDRG =0x04;
        timer0_init();
        _SEI();//使能全局中断
        while(1)
        {
                 if(ms2_flag)
                        {
                                 ms2_flag=0;
                                  temp_address++;       //显示位的控制
               if (temp_address >3)
                           {
                                  temp_address=0 ;
                           }
                                write_138(0xc0) ;        //不显示,消影
                PORTC|=(1<<7);      //PC7为CLR,不清除74HC164数据,高电平
                write_164(downtemp[temp_address]);

                                write_164(middletemp[temp_address]);

                write_164(uptemp[temp_address]);

                                write_138(Axx[temp_address ]) ;  //显示

                        }

        }
}

楼主:
我根本上没写小灯程序,怎么小灯也亮了,求解

网友:
问题都说的不清楚 别人都不知道说啥

网友A:
还有电路图 虽然不懂多少电路 但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路图 虽然不懂多少电路 但感觉怪怪的

就是点亮数码管时,没选通小灯,小灯怎么会灯

网友B:
you are very challenged, :)

Here is your code, modified for gcc-avr:

/*
*/

#include <avr/io.h>                                                //we use gcc avr
#include <avr/interrupt.h>                                //we use interrupts
//#include "gpio.h"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HC164_PORT                        PORTE
#define HC164_DDR                        DDRE
#define HC164_SCK                        (1<<0)
#define HC164_MOSI                        (1<<1)
//rst pin tied high

#define HC138_PORT                        PORTE
#define HC138_DDR                        DDRE
#define HC138_A                                (1<<5)
#define HC138_B                                (1<<6)
#define HC138_C                                (1<<7)
#define HC138s                                (HC138_A | HC138_B | HC138_C)                //selection on 7..5
//e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pin macros
#define IO_SET(port, bits)        port |= (bits)
#define IO_CLR(port, bits)        port &=~(bits)
#define IO_OUT(ddr, bits)        IO_SET(ddr, bits)
#define IO_IN(ddr, bits)        IO_CLR(ddr, bits)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nged int

#if 0                                                                        //cut out the bs
/*a为要操作的寄存器, b要操作的位数*/
#define   set(a,b)   a= a|(1<<b)      //置1
#define   clr(a,b)    a=a&~(1<<b)     //置0
#define   DATA_H   set(HC164_PORT,2)  //数据输出至74HC164,高电平
#define   DATA_L   clr(HC164_PORT,2)  //数据输出至74HC164,低电平
#define   CLK_H    set(PORTC,6)  //时钟输出至74HC164,高电平
#define   CLK_L    clr(PORTC,6)  //时钟输出至74HC164,低电平
#define   CLR_DISABLE    set(PORTC,7)  //不清除74HC164数据,高电平
#define   CLR_ENABLE     clr(PORTC,7)  //清除74HC164,低电平
#define   AA_H    set(PORTA,5)  //74F138数据高电平
#define   AA_L    clr(PORTA,5)  //74F138数据低电平
#define   BB_H    set(PORTA,6)  //74F138数据高电平
#define   BB_L    clr(PORTA,6)  //74F138数据低电平
#define   CC_H    set(PORTA,7)  //74F138数据高电平
#define   CC_L    clr(PORTA,7)  //74F138数据低电平
#endif
uint8 ms2_flag=0;
//uint8 ms2_cnt=0;

/* -----------------数码显示扫描缓冲区------------------*/
uint8 uptemp[4]=    {0x77,0x12,0xD5,0xD6};  //上排数码管显示数据
uint8 middletemp[4]= {0xB2,0xE6,0xE7,0x52};  //中排数码管显示数据
uint8  downtemp[4]= {0x06, 0x5b, 0x4f, 0x66};  //下排数码管显示数据 = '1234'
uint8  Axx[4]= { 0x00 ,HC138_A/*0x20*/ ,HC138_B/*0x40*/ ,HC138_A | HC138_B/*0x60*/}; //译码地址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17
//void timer0() {
ISR(TIMER0_OVF_vect) {
    TCNT0=-100/*0x06*/;
    ms2_flag=1;

}
void write_164(uint8 ChrDat) {
    uint8 i;

    for(i=8; i>0; i--) {

        //clear sck
        IO_CLR(HC164_PORT, HC164_SCK);        //PORTC&=~(1<<6);
        //asm("nop");

        if(ChrDat&0x80)// 输出数据
            IO_SET(HC164_PORT, HC164_MOSI);         //PORTG|=(1<<2);
        else
            IO_CLR(HC164_PORT, HC164_MOSI);                //PORTG&=~(1<<2);

        //set sck, strobe out data
        IO_SET(HC164_PORT, HC164_SCK);                        //PORTC|=(1<<6);//时钟给上升延信号
        //asm("nop");

        ChrDat<<=1;//数据移位

    }

}
//74F138输入口数据
void write_138(uint8 ChrDat) {
    //uint8 i;
    //i  = PORTA & 0x1F ;
    //ChrDat = ChrDat& 0xE0 ;
    HC138_PORT = (HC138_PORT & ~HC138s) | (ChrDat & HC138s);        //PORTA = i | ChrDat;

}
void timer0_init() {    //2ms iterval
    TCNT0=0x06;
    TCCR0A = 0x00;                //normal port operations
    TCCR0B|=(1<<CS02);//1/64
    TIMSK0|=(1<<TOIE0);//开定时器0中断
}

int main(void) {
    uint8 static temp_address=0;
    IO_CLR(HC138_PORT, HC138s);        //PORTA=0xe0;
    IO_OUT(HC138_DDR, HC138s);        //DDRA=0xE0;//74HC138控制端CBA输为输出,初始值为111
    IO_SET(HC164_PORT, HC164_SCK | HC164_MOSI);        //PORTC=0x7E;
    IO_OUT(HC164_DDR, HC164_SCK | HC164_MOSI);        //DDRC=0xFE;
    //PORTG =0x00;
    //DDRG =0x04;
    timer0_init();
    sei();                                                //_SEI();//使能全局中断
    while(1) {
        if(ms2_flag) {
            ms2_flag=0;
            //temp_address++;       //显示位的控制
            //if (temp_address >3) {
            //    temp_address=0 ;
            //}
            temp_address = (temp_address==4)?0:(temp_address+1);
            write_138(HC138s/*0xc0*/) ;        //不显示,消影
            //PORTC|=(1<<7);      //PC7为CLR,不清除74HC164数据,高电平
            write_164(downtemp[temp_address]);

            write_164(middletemp[temp_address]);

            write_164(uptemp[temp_address]);

            write_138(Axx[temp_address ]) ;  //显示

        }

    }
}

The code is for usb1286, the last display data has been changed to '1234': I purposely wrote the code so you have to modify it to work with your hardware - so you will learn.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 are very challenged, :)

Here is your code, modified for gcc-avr:The code is for usb1286, the la ...

TCCR0A = 0x00;                //normal port operations,这是有什么用处啊?这么两次定时器赋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