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4-20mA隔离器原理,大侠给讲解一下原理,内有原理图

楼主(2012-11-12):
原理图贴上,搞工控的绝好的资料,这东西外面卖的绝对不便宜。我就是没太看明白,那位大侠给讲解一下。

申明一下,此图来源于网络。

此种东西成品,也就是封装成模块在淘宝售价达到100rmb.

网友:
LZ 把全部电路图都弄上来吧

楼主:
这就是全部图纸呀。输入4-20mA,输出4-20mA,但是是隔离的。

网友:
MARK 有空研究一下

楼主:
我看了一下,对信号产生部分不太理解,振荡器的频率会随着压降变化吗?

网友:
坐等大侠的分析,

网友A:
使用变压器隔离 效率能到100%??

网友:
花生、cowboy等都是高手。

楼主:
效率的损失就是压降,我对这个三极管做出来的振荡器感到不放心,他的频率稳定性很差,甚至可能会不震荡,所以我觉得这个能不能改进一下.再说我看到右边9014的集电极就没有供电,如何工作,难道是图里面缺少了一个集电极电阻?

网友:
这电路非常不容易调校。

如果造出来实物输出测试的结果是曲线 A, B, C 或甚至 D, 都不知从何入手把它调到要求输出。楼主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等高手讲解!!!!

网友:
能抗电磁干扰吗?

我这边有变频器,开启变频器,4~20ma 就会抖动。

楼主:
应该是磁滞曲线会影响其非线性度。所以磁芯要求比较高吧。这个主要是抗接地干扰,也就是共模干扰,当然有些测量传感器本来就不绝缘,这个就起到隔离的作用。

楼主:
呼唤高手前来解答.

网友:
10楼的图如果ABCD都是直线的话就不会有问题,直接调节4-20mA原边输出,对应测试在副边就可以了。就怕非线性,那是致命的

网友B:
请注明图纸的来源?
我再告诉你。

网友:
这类型的图不容易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率的损失就是压降,我对这个三极管做出来的振荡器感到不放心,他的频率稳定性很差,甚至可能会不震荡,所以我 ...

仔细看,输入正 先接到原边绕组上,再接到9014的集电极。 所以是有偏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注明图纸的来源?
我再告诉你。

难道你们是一家·~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们是一家·~呵呵·

这图是我多年前发的!
发在“中华工控网""老信”的博客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是我多年前发的!
发在“中华工控网""老信”的博客里。

期待详细讲解。

网友B:
模仿成功的人很多了!
全是基本电路组成的,没有必要过多解释原理问题。
其实就是一点问题,是故意画错的。基础扎实的人很容易看出倪端的!

楼主:
声明一下:
楼主位已不能修改,此图为信老师原创设计,我只是转到了这里,就是楼上这位遵师,想不到原创到了这里,信老师与我电话聊过,是个让我尊敬的前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模仿成功的人很多了!
全是基本电路组成的,没有必要过多解释原理问题。
其实就是一点问题,是故意画错的。 ...

看来本人还是比较愚钝。 琢磨了几天了,还是没有什么进展。
至于错误的地方,应该是振荡器的右臂偏置少一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来本人还是比较愚钝。 琢磨了几天了,还是没有什么进展。
至于错误的地方,应该是振荡器的右臂偏置少一 ...

记住:电路不是琢磨出来的!
先去补习半导体器件基础知识再说。
这里不是补习班呀?

网友:
没有深厚的模电知识,,难得看懂

网友:
手上有无源的,有空拆个无源的看看……

网友:
这个图确实有点难实现,线性和驱动都是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有专用的集成电路,但是价格可能比较高

网友:
多谐振荡器 + 推挽型开关电源

楼主:
这个图我没有测试,不过我测试过市面上的成品隔离器,静态功耗只有15uA.

网友:
另一个 4-20/4-20mA 无源电路方案,来源于网络,没有元件数值。

网友:
精度应该不高...直流变成方波,经变压器再整流输出.....

网友:
正在捉摸隔离变送输出。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住:电路不是琢磨出来的!
先去补习半导体器件基础知识再说。
这里不是补习班呀? ...

振荡器的右臂偏置少一个电阻?是这样的么?

网友E:
乖乖,看来自己不懂的还是不能尽信网络了

故意画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乖乖,看来自己不懂的还是不能尽信网络了

故意画错!!!

是的!故意画错!
因本人的几篇文章被人直接抄袭变成某些人的“毕业论文”而通过。所以故意画错,让有功底的人找出错误进行修改后应用。

网友:
纯无源的,赞一个
应该是少了一个偏置
手头有有源的,也是由基础元件构成
一直想将振荡源更换为集成元件,对频率提升、小型化什么的都有好处
不过目前没找到合适的元件

网友:
纯无源的,赞一个

网友:
考虑一下 IR2153

网友B:
电路元件齐全!
参数完整!
个别元件画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路元件齐全!
参数完整!
个别元件画错!

可线性度和驱动能力不够啊  在20mA 10mA 4mA下参数不一致啊,求指教

网友G:
谁有时间把多谐震荡那块用psipce仿一下传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谁有时间把多谐震荡那块用psipce仿一下传上来啊!

仿真不是万能的!
要想看结果,最好实际搭电路试验一下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线性度和驱动能力不够啊  在20mA 10mA 4mA下参数不一致啊,求指教

你试验后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变压器参数不好定啊

难道你想一点脑子也不动就想得到现成的蛋糕吗?

网友:
据说国内有上千家做无源隔离器的公司,但公开部分原理图似乎只有LS这位兄台。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想一点脑子也不动就想得到现成的蛋糕吗?

这个电路原理上行不行得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原理上行不行得通?

不会启动!
多谐振荡器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验后再说。

1、在300R  200R和10R负载下输出电流都不同 有很大差异不稳定
2、输入阻抗偏高 不能低于100R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个成品的隔离配电器,这东西就是个DC/DC电源,隔离的,效率很高.

测试了一个成品的隔离电源,就是个DC/DC电源,隔离的,效率很高.而且是个宽电压输入范围,输出不稳压.

网友:
搞这么多天搞不来,不如花100多块钱买一个,抄个电路看看

网友(2013-03-16):
使用强制脉冲突调制器方式。至于电路图,随便搜索4—20mA变送器的原理,所有自动化仪表工科教材上都有正确处理旳图纸。不是什么高新技术。

网友(2013-11-26):
标记一下,有空研究。

网友:
分离原件确实难搞懂

网友(2014-01-10):
看得一知半解,也不知道电路哪里有错误,恳请行家解释呀。自己的理解:变压器左侧是复合管驱动,右侧是全波整流+PI型滤波输出。剩下的电路就是实现振荡和复合管驱动。两个场效应管用于复合管驱动,还用于振荡电路中耦合电容快速充电。通电之初,是振荡电路中左侧9014导通,且右侧9014集电极上的电容经右侧场效应管和左侧9014基极-发射极充电,同时右侧9014基极上的电容经100k+680k电阻充电;待右侧9014基极上的电容充电到致使其导通(集电极-发射极),将集电极上连接的电容电位拉低,且通过该电容耦合,致使左侧9014基极偏压消失,实现左侧管子关断;左侧管子集电极上的电容经750k+100k和右侧基极-发射极充电,且左侧9014基极电容经750k+1M电阻充电,待该电容电压升到左侧9014导通(集电极-发射极),同理(通过集电极电容耦合作用)关断右侧9014,电路就这么来回折腾(振荡)。这么分析对不对?这个无源隔离器是输入侧取电的,谁了解输出侧取电的(就是连接变送器一端有配电功能,可以给变送器提供电源),我觉得那种才比较实用吧。还有一点很不明白,输入是一个恒定电流,经过这个电路隔离输出后为什么还是恒流?

网友:
以前一直以为是初级提取电源,线性光耦在次级重新调制的,万万没想到,这东西还可以这样玩

PS:推完变压器的驱动信号一定是对称的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本人有售成品无源信号隔离器,0.1%精度,0.2%精度,0.5%精度,还有PCB插装焊接式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变压器隔离 效率能到100%??

不可能100%呀,我们的目标是电流隔离,又不是能量传输。

网友:
mark,不是太懂,先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图是我多年前发的!
发在“中华工控网""老信”的博客里。

是这个么?
http://blog.gkong.com/xinjihua.ashx
没找着搜索/存档索引功能,暂时找不着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这个么?
http://blog.gkong.com/xinjihua.ashx
没找着搜索/存档索引功能,暂时找不着文章…… ...

( ⊙ o ⊙ )是的。需要注册查看。

网友(2015-11-05):
完全看不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元件齐全!
参数完整!
个别元件画错!

这个图不用画错,别人也仿制不来吧,变压器部分才是重点。 感觉电路是调试出来的,理论计算不好算啊。
多谐振荡器部分不对称,所以变压器参数不一样时,多谐部分的产生的频率是否不变和每路产生的占空比是否对称是一个问题。输入不同电流时,如果变压器固定,那么频率会变?原边电压不会随输入电流变化?
多谐部分的电流消耗对总误差也产生一定影响吧,假设消耗200uA,对4mA误差产生5%的误差,在加上变压器本身的效率估计精度会差些;
输出部分不应该串联电感了,变压器本身就是横流输出,在串上一个L,相当于两个横流源串联,估计会产生噪声电压尖峰的,当然这只是理论分析。

网友(2018-04-08):
这个怎么恒流呢?输出能力有多少?

网友:
mark,虽然不是太懂,以后可能用得到

网友:
记号看大侠详解

网友:
收藏了,有空分析一下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不懂,不敢试

网友(2020-09-24):
用过很多无源隔离器,缺点是,转换精度不高,负载能力不大。不过大部分工业现场能用,效果显著。最贵时300元一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