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调试器接上电脑之后没反应了

楼主(2012-11-12):
前段时间还可以的,我还升级过,升级之后还在IAR中调试过,今天接上之后电脑完全没反应了(两台电脑都一样),IAR也提示找不到USB设备,跳线升级也不出现U盘了,紧急求助,多谢多谢。

楼主:
测试了一下VCC只有1.8V,D1两脚之间是0.64V,D2两脚之间是2.46V,是D2坏了吗?
我之前因为调试器不能直接供电,在R26上焊了一个0欧电阻。

网友:
R26短接后是给外部供电的,估计给外部供电的时候外部电流过大把开发板的D1或D2烧毁,

建议更换D1,D2试试。

楼主:
多谢,我换个试试,好了再来反馈。

楼主:
把D1,D2取下来,换了一个1117-3.3上去,成功修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