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TB6560驱动步进电机 速度上不去 锁住也没力气.求解

楼主(2012-11-12):
弄了两天了
两款都是57电机,24V供电

小的
这款最高速度只能每分钟80转左右

大的这款
最快用2细分每分钟最高只调到160转左右,而且两款电机停止锁住时,也没全力锁住,用手都可以掰的动。

运行视频,最快速度,丝杆是1610,有效距离34CM
http://www.tudou.com/v/QKqvm88ur3Y/&rpid=92647848&resourceId=92647848_04_05_99/v.swf

跟我先前用的单级性的驱动器STK672-80差别好大,既简单又方便,也没有震动这种东西,
俺还纳闷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说电机会震动的很厉害,我为什么就不会,原来跟用不同驱动器有关

用STK672做驱动只要管好脉冲跟方向基本就完事了,
它是脉冲越快力矩越小,这时要调节板上的可调电阻调高电流,直到电机能拉的动为止
这样很方便,比如50us,8细分的脉冲,脉冲太快,电机没力气转不动,微调一下可调电阻调高电流,直到电机能正常带动为止,就行了。
想更高速度都行,加电流就行了。

而TB6560不是这样它更高级一点但很不实用,8细分,16细分,细分后它反而有提供很大的力矩,不像上面那样越细分越没力气,需调电流
但这样就很不好用了
比如50US,8细分,电机转不动,只能选择按钮开关调到16细分来运行,越细分力越大,这样虽然力度有了,但速度就慢了一级。。。
而不像上面那样微调一下电流照样在8细分运行。。。

这样还叫人怎么驱动呀。。。
50US脉冲只能在16细分运行
200US脉冲可以在8细分运行
2细分的就要400US运行,
怎么会是这样做法。。还是说我没用对?

现在问题是速度上不去,加快脉冲力就不够,要增加细分,一加细分速度又变慢一节
调来调去,什么共振,颤抖什么都有,原来都在这款芯片上出现

我的接法是共阴接法,
EN脚要设为低电平,电机才能控制运转,
而网上资料却是共阴接法,EN脚要设为高电平才是使能电机,
这里到底是哪种。。。

准备换其它款驱动器用用。。简单方便一点的。。
本来想像这运行速度应该是要上下嗖嗖,嗖嗖的上来下去的。。。
上面的单极性驱动器都能做到这样。。
原本以为这个更好。。没想到,,,,这种东西跟本就不配用来使用。。。还是说我哪里弄错了?

网友:
楼主是来砸场子的?

网友A:
49元钱购买的驱动器问题,我也是你这么走过来的,换成60-75之间价格你绝对立马会把49块钱的给砸了。这个驱动器采样电路设计没弄好,导致实际电流和理论电流差距很大。希望能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B:
楼主,自己用专用电机驱动IC自己做驱动好过你去卖别人的驱动器,价格也不贵,30块钱之内就可以搞定,驱动你上面这种57电机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元钱购买的驱动器问题,我也是你这么走过来的,换成60-75之间价格你绝对立马会把49块钱的给砸了。这个驱 ...

原来这么回事,
可淘宝上成交量排第一。。。
以为很好用。。
现在还是想换个调节选项
少点的a3977芯片的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么回事,
可淘宝上成交量排第一。。。
以为很好用。。

建议直接换成556规格的成品驱动器,价格160左右,但是很多人貌似都喜欢越便宜的东西越好!性能根本不去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用专用电机驱动IC自己做驱动好过你去卖别人的驱动器,价格也不贵,30块钱之内就可以搞定,驱动你 ...

信不信,你如果设计6560驱动器有可能还达不到楼主图片提到的49元驱动器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么回事,
可淘宝上成交量排第一。。。
以为很好用。。

这款驱动器最开始卖30,后来提价到49,一直维持到现在!很多买家从来不追求性能的,只要价格够便宜就行!哪怕已经知道他是垃圾也会义无反顾的购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不信,你如果设计6560驱动器有可能还达不到楼主图片提到的49元驱动器性能! ...

这位兄弟,为什么就一定要用TB6560啊?我不能用其他IC更便宜,性能更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为什么就一定要用TB6560啊?我不能用其他IC更便宜,性能更好的吗? ...

说说还有哪些3A电流价格12元一片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C:
驱动器的问题,不是TB6560问题。
我认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为什么就一定要用TB6560啊?我不能用其他IC更便宜,性能更好的吗? ...

真的挺需要的,可以说说都有哪些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驱动器的问题,不是TB6560问题。
我认为。

6560不同水平的设计性能差距比较大,深切感受到的了,浪费了几百块钱得出的结论!得不偿失啊!

网友:
设计性能比较好的,必定选择高质量元器件,宽大的散热器,价格不会卖的那么低。6560设置3A时候比较大的散热片都会烫手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560不同水平的设计性能差距比较大,深切感受到的了,浪费了几百块钱得出的结论!得不偿失啊! ...

我们用了成千上万片了。呵呵
感觉还可以。

还有网上有的数据手册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了成千上万片了。呵呵
感觉还可以。

你没有对比,很难发现自己设计的产品的差距在哪里?都会沾沾自喜的以为设计的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么回事,
可淘宝上成交量排第一。。。
以为很好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0948-1-1.html
看看,也许能受到启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对比,很难发现自己设计的产品的差距在哪里?都会沾沾自喜的以为设计的还好! ...

呵呵。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请指教:

我是买了3款不同设计的TB6560驱动器,同样的脉冲,同样的电机,性能差距都是看得见的!听得见,摸得着的。为此浪费了几百块钱!得不偿失!

网友D:
这其实是个大环境的事情,比如那个敢于开源(我反正不敢),用dsp+cpld+8只mos,真没多花多少钱,性能是天壤之别
1-255任意细分,电子齿轮比,支持高压等等.
但是会干的人都做产品卖钱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其实是个大环境的事情,比如那个敢于开源(我反正不敢),用dsp+cpld+8只mos,真没多花多少钱,性能是天壤之别

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挺需要的,可以说说都有哪些芯片吗?

ST的L6225,需要更大电流的话L6205,这两款我用了两年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的L6225,需要更大电流的话L6205,这两款我用了两年多了。

这些芯片不是不少人都说性能一般了吗。而且价格相对不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其实是个大环境的事情,比如那个敢于开源(我反正不敢),用dsp+cpld+8只mos,真没多花多少钱,性能是天壤之别

专家都说了对于现有步进电机超过8细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很多都是虚头,只能作为技术卖点来宣传。我使用556驱动器驱动我的电机32细分模式时候精度已经到了没法使用的地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芯片不是不少人都说性能一般了吗。而且价格相对不便宜。

怎么说呢,就像上面说的,同一个芯片,给不同的人用,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出来,我也只能这么说

网友B:
像L6225贴片封装的,13RMB,L6205贴片封装的18RMB。
顺便透露一下,舞台灯光行业现在用这两款驱动芯片比较主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L6225贴片封装的,13RMB,L6205贴片封装的18RMB。
顺便透露一下,舞台灯光行业现在用这两款驱动芯片比较 ...

舞台步进电机一般都用多大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舞台步进电机一般都用多大的呢。

42电机和57电机相对来说比较多,还有现在也有用到三相电机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2电机和57电机相对来说比较多,还有现在也有用到三相电机的了

舞台灯光步进电机对震动噪声要求我想要低很多吧!雕刻机来说轻微的震动通过机器都不表现很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舞台灯光步进电机对震动噪声要求我想要低很多吧!雕刻机来说轻微的震动通过机器都不表现很明显! ...

那你就说错了,要求很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说错了,要求很高的

那抖动一点没事吧,我相信你使用那种芯片肯定抖动不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说错了,要求很高的

用L6205 驱动,细分、半流锁定这些功能,都得自己程序或外部电路实现了,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抖动一点没事吧,我相信你使用那种芯片肯定抖动不轻。

把电机放在办公桌上,运行起来听不到振动声音,你说这可以吗?抖动要求更高了,用一根扎带扎在电机轴上,速度从最慢到最快都不见有抖动过,你说这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L6205 驱动,细分、半流锁定这些功能,都得自己程序或外部电路实现了,是吗?

是的,都是需要自己在程序中调整,不仅可以调整为半流,更可以随意调整你想要的电流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都是需要自己在程序中调整,不仅可以调整为半流,更可以随意调整你想要的电流参数 ...

能讲讲怎么实现吗?

跟用专用芯片,比如6560,需要增加哪些部分的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放在办公桌上,运行起来听不到振动声音,你说这可以吗?抖动要求更高了,用一根扎带扎在电机轴上, ...

真的假的啊,2安规格的型号有单轴成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啊,2安规格的型号有单轴成品吗。。

骗你我有钱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放在办公桌上,运行起来听不到振动声音,你说这可以吗?抖动要求更高了,用一根扎带扎在电机轴上, ...

我完全相信
并且我可以做得更好
要是试过步进电机用非常标准的四相交流电供电运动于速度模式+电流闭环,就知道这很简单
即便是步进电机的驱动都可以干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完全相信
并且我可以做得更好
要是试过步进电机用非常标准的四相交流电供电运动于速度模式+电流闭环,就 ...

看来兄台也是玩电机的一大高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骗你我有钱拿吗?

有单轴成品吗,价格合适不知道可否买个体验下那种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完全相信
并且我可以做得更好
要是试过步进电机用非常标准的四相交流电供电运动于速度模式+电流闭环,就 ...

问题是人家的方案才几十块钱,你研究的方案成本高出不少啊。由此我想到是不是步进电机直接通工频交流电就可以转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的L6225,需要更大电流的话L6205,这两款我用了两年多了。

你好!查看资料了解到消息,L6205就是一个双H桥驱动芯片,和L298N功能完全一样,还有他的前面细分,电流控制都要什么芯片方案控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查看资料了解到消息,L6205就是一个双H桥驱动芯片,和L298N功能完全一样,还有他的前面细分,电流 ...

用PWM控制,电流可以用程序控制PWM的幅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PWM控制,电流可以用程序控制PWM的幅值

我觉得自己使用MOS管搭建的双H桥更有优势!而且可以实现更大的功率!几十到几千瓦都无任何问题!问题是前面有哪些性能良好的接口芯片呢?
单片机编程能力实在欠缺!如果采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双H桥带动步进电机,测试过,很好用,但是我想满足数控系统的方向,速度,使能三种信号的控制就找不到特别好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自己使用MOS管搭建的双H桥更有优势!而且可以实现更大的功率!几十到几千瓦都无任何问题!问题是前 ...

你要用MOS管自己搭建电路的话,如果经验不够,那就等着炸管好了。那不是一般人能够玩得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用MOS管自己搭建电路的话,如果经验不够,那就等着炸管好了。那不是一般人能够玩得了的 ...

搭建H桥驱动过300W直流电机调速用的,1010E的管子,48V 最大8.2A堵转电流,MOS管都是冰冷的!不用任何散热片!其实还可以更加高功率!只是没有那么大的电机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用MOS管自己搭建电路的话,如果经验不够,那就等着炸管好了。那不是一般人能够玩得了的 ...

PWM频率大约17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家都说了对于现有步进电机超过8细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很多都是虚头,只能作为技术卖点来宣传。我使 ...

我用过3977的8细分,6560的16细分,同一个刀路出来,结果6560的16细分运行速度要稍快一些的,我觉得42电机用3977,57电机用6560是最合适的,太高细分了,不实用,毕竟,机器的精度是相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其实是个大环境的事情,比如那个敢于开源(我反正不敢),用dsp+cpld+8只mos,真没多花多少钱,性能是天壤之别

你好,你说的那个开源的CPLD项目在哪里呢,我想看看,或者你有资料发我也行31041960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呢?

兄弟找到了告诉我一下

网友(2013-11-10):
这个我得MARK一下啊,最近要玩步进了。

网友(2015-11-07):
>比如那个敢于开源(我反正不敢),用dsp+cpld+8只mos,真没多花多少钱,性能是天壤之别

What open source project are you talking about?

网友(2016-06-17):
引用 网友A:
我是买了3款不同设计的TB6560驱动器,同样的脉冲,同样的电机,性能差距都是看得见的!听得见,摸得着的 ...

最终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