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我想做一个充电器,,用48V 20A 的要怎样做.....

楼主(2012-11-12):
我想做一个,,,用电瓶车充手机电的电路板,,,那位前辈,,,给个电路图吧,,本人菜鸟。。。谢谢各位。。。电瓶车电源48V  20A  要输出5V  500mA的就行了,,,谢谢,,,

网友A:
说起来,不简单呀。

看 ATX 的改造吧,变压器自己绕一下

网友B:
是插USB充电口还是直接充电池啊。

网友C:
这不就是要一个 DC-DC 的电路吗。如果是只要 将40V 转为5V ,很简单,弄个DC-DC 就OK 了。
建议弄个 HKS 的模块,5V 1.5A  几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要一个 DC-DC 的电路吗。如果是只要 将40V 转为5V ,很简单,弄个DC-DC 就OK 了。
建议弄个 HKS 的 ...

我,,,电子BC啊,,,能否详细一点,,有没有电路图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插USB充电口还是直接充电池啊。

插USB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起来,不简单呀。

有参考不。。。。我,,这方面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USB充电口,,,

给你上一个图,我不卖这个模块的,但是这个模块是比较好多 ,TB 价格是1.5 元一个。
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上一个图,我不卖这个模块的,但是这个模块是比较好多 ,TB 价格是1.5 元一个。
请参考。

谢谢收到,,,

网友D:
48v电动自行车最高电压59v,这个模块耐压不够

网友E:
我也想充手机,发现输入太高!还没找到适合的芯片。用电动车专用的转换器可以输出12v,买来一个拆开一看,便宜货,拆机开关管件加简单的电路,没有过压过流保护,也没有好的基准电压源,也没有稳压反馈环!所以也就不想改电路了!一但开关管击穿,我的大坏蛋就结束了!也不想用我的2596模块了,感觉太扯淡了吧!两级开关电源!!还不如直接上300瓦的逆变器

网友F:
你试试手机充电器,很多用RCC的低档充电器,居然能直接工作在48V,也算一个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充手机,发现输入太高!还没找到适合的芯片。用电动车专用的转换器可以输出12v,买来一个拆开一看, ...

你也想搞一个,,这样的充电器哇,,,,我多数都在路上跑,经常手机没电了。。。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v电动自行车最高电压59v,这个模块耐压不够

多谢,,,指点,,,我还真想试一下了呢,,,我对这方面一点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试试手机充电器,很多用RCC的低档充电器,居然能直接工作在48V,也算一个惊喜。 ...

那样也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也行啊

我才试过了,的确可以正常工作。建议使用好一点质量的。否则很可能不工作。

网友G:
淘宝有48V转12V的模块,自己加个7805就可以了,成本一共14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有48V转12V的模块,自己加个7805就可以了,成本一共14块左右

7805是啥哦

网友H:
如果直接用模块 48V转5V  ,很危险 电流也大,电流一直都会持续 会充爆你的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7805是啥哦

LM7805,就是电源转换芯片,网上查查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到一个电路可以试试看,用LM2575HV-5这个芯片的输入电压高达63V,输出5V、1A你可以到 alldatasheet.com ...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直接用模块 48V转5V  ,很危险 电流也大,电流一直都会持续 会充爆你的手机。 ...

有好方法没有啊

网友:
我建议你用21楼 提议 去TB买一个模块  应该很便宜的,那个芯片输出电流也不大 不会对电池损害很大

网友:
小手一抖,经验拿走

网友:
网上有电动车车载充电器成品卖的

网友:
我看成“要做一个48V/20A的电平车充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