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 USB下载线仿制

楼主(2012-11-13):
手上有个原厂的下载线,感觉比较简单,准备仿制。但没有24LC04中ID的信息
哪位同学帮忙提供,多谢!ourdev_sun@126.com

网友:
自己去INF文件中找

楼主:
To gwj221:
怎么在inf中找,关键字、几个byte呢?
比如这是软件安装目录下的lwinusb.inf中内容
; Adapted from the example INF in the Microsoft document "How to Use WinUSB to Communicate with a USB Device"

[Version]
Signature = "$Windows NT$"
Class = USB
ClassGUID={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
Provider = "Lattice"
DriverVer=04/27/2009,1.0.0
CatalogFile=latticeusb.cat

; ========== Manufacturer/Models sections ===========

[Manufacturer]
%ProviderName% = MyDevice_WinUSB,NTx86,NTamd64

[MyDevice_WinUSB.NTx86]
%USB\MyDevice.DeviceDesc% =USB_Install, USB\VID_1134&PID_8001

[MyDevice_WinUSB.NTamd64]
%USB\MyDevice.DeviceDesc% =USB_Install, USB\VID_1134&PID_8001

; =================== Installation ===================

[USB_Install]
Include=winusb.inf
Needs=WINUSB.NT

[USB_Install.Services]
Include=winusb.inf
AddService=WinUSB,0x00000002,WinUSB_ServiceInstall

[WinUSB_ServiceInstall]
DisplayName     = %WinUSB_SvcDesc%
ServiceType     = 1
StartType       = 3
ErrorControl    = 1
ServiceBinary   = %12%\WinUSB.sys

[USB_Install.Wdf]
KmdfService=WINUSB, WinUsb_Install
UmdfServiceOrder=WINUSB

[WinUSB_Install]
KmdfLibraryVersion=1.7

[USB_Install.HW]
AddReg=Dev_AddReg

[Dev_AddReg]
HKR,,DeviceInterfaceGUIDs,0x10000,"{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

[USB_Install.CoInstallers]
AddReg=CoInstallers_AddReg
CopyFiles=CoInstallers_CopyFiles

[CoInstallers_AddReg]
HKR,,CoInstallers32,0x00010000,"WinUSBCoInstaller.dll","WUDFUpdate_01007.dll","WdfCoInstaller01007.dll,WdfCoInstaller"

[CoInstallers_CopyFiles]
WinUSBCoInstaller.dll
WdfCoInstaller01007.dll
WUDFUpdate_01007.dll

[DestinationDirs]
CoInstallers_CopyFiles=11

; ================= Source Media Section =====================

[SourceDisksNames.x86]
1 = %SystemRoot%\system32\

[SourceDisksNames.amd64]
2 = %DISK_NAME%,,,\amd64

[SourceDisksFiles.x86]
WinUSBCoInstaller.dll=1
WdfCoInstaller01007.dll=1
WUDFUpdate_01007.dll=1

[SourceDisksFiles.amd64]
WinUSBCoInstaller.dll=2
WdfCoInstaller01007.dll=2
WUDFUpdate_01007.dll=2

; Copy Files section
;------------------------------------------------------------------------------
[_CopyFiles_sys]
winusb.sys

;************************************************* *****************************
; Destination Directories
;------------------------------------------------------------------------------
[DestinationDirs]
DefaultDestDir = 12 ;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
_CopyFiles_sys = 12

; =================== Strings ===================

[Strings]
ProviderName="Lattice"
USB\MyDevice.DeviceDesc="Lattice USB ISP Programmer"
WinUSB_SvcDesc="LatticeWinUSB"
DISK_NAME="My Install Disk"

楼主:
请知道的同学帮忙!
或者把文件发到邮箱ourdev_sun@126.com

网友A:
拿编程器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编程器读

有什么编程器推荐的,谢谢

网友(2012-12-15):
自己找个单片机把i2c总线飞到24C04上,自己写个程序把内容读出来吧,很容易的。以后你也可以这么烧写24c04。

网友:
楼主可以公开下照片吗,想看看!

楼主:
USB下载线的正反面图片如下
正面:

反面:

网友:
楼主是要仿制这个盒子吗?
发个壳子照片有什么用?
内部就只有一个24lc04吗?
虽然没见过这东西,但估计不会这么简单,应该会有PLD一类的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