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想个绝缘电阻监测电路

楼主(2012-11-13):
小弟不才,BBS的高手们请帮忙给做个6KV绝缘监测电路给5V单片机监测,
系统电压:600V
监测要求:600V+极对机壳绝缘电压
     600V-极对机壳绝缘电压

楼主:
我在线等着,

楼主:
高手帮帮忙吗?

网友A:
这也太省事了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省事了吧,呵呵。

???你有电路吗?

网友B:
搞电动车电池绝缘阻抗检测?

网友:
楼主,检测两侧对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电动车电池绝缘阻抗检测?

是的,你有电路没。能不能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你有电路没。能不能指导一下

呵呵,这个项目目前还是蛮值钱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你有电路没。能不能指导一下

好吧,楼主,今天心情大好。给您2个思路:1.通过在被测电池底盘跟母线之间加正负高压。检测漏电流。----称之为低频注入法。
                                       2.利用电池自身电压。在母线到底盘之间并联几个电阻,然后改变并联电阻阻值,分别测得两组参数。列出一个2元2次方程式,求解。

网友:
成品,国外卖1万多一个,国内也要6000以上

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东西.上面各位的思路说的都对.......

楼主:
谢谢!我试着搭个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