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此种方式的恒流源有什么缺陷。

楼主(2012-11-13):
如图,毕业设计题目确定了,做仪用恒流源,精度大家不要笑话啊2X10^-5A,0-500mA,也就是25000分度,亚历山大啊。

准备采用这种形式的硬件恒流,DA用TI 16位(65535分度)的。

希望各位之处这个电路的缺陷,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话说此图过于简单,324做这个精度,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此图过于简单,324做这个精度,肯定不行

现在选型还没定,准备用ad620,取样电阻用二手的金属箔,mos还没定,不知到行不行。

网友B:
Q2Q3没有合适的偏置,
MOS前面应该加个对地电阻

网友:
这个电路Q2/Q3在这没有作用,多余的
还不如去掉在反馈环路上加个补偿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Q3没有合适的偏置,
MOS前面应该加个对地电阻

这是从春风电源抄过来的,有种说法是可以加快对mos的驱动能力,加快mos的驱动速度,相当于加了个电阻吧。

网友C:
精度20uA? 0-500mA的输出? 源的等级是十万分之四? 这个压力还是有点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20uA? 0-500mA的输出? 源的等级是十万分之四? 这个压力还是有点大哦。。。 ...

就是压力山大,准备找老师降降难度呢。

网友D:
电路没啥问题,就是运放要用高精度运放外,
实际上可能安装工艺的影响大一点(主要就是电流采样电阻的接法、以及接触电阻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没啥问题,就是运放要用高精度运放外,
实际上可能安装工艺的影响大一点(主要就是电流采样电阻的接法 ...

今天找老师说了一下资金终于有支持了。

现在采样电阻准备采用二手的塑封金属箔,2欧-5欧,5ppm/c‘以下。

运放用德州仪器的

dac用德州仪器的dac1220,20位的。

基准用美信的max6325,1ppm。(或者lm399)

现在就是分压电阻有点问题,准备用同类型的可调电阻,抵消电阻的温飘,可调电阻温飘小的很少。

现在准备整体理一下思路,PCB设计估计要花不少心思,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E:
Q2之CE畫反了。R1太小了使得Q3Q2經常被截止成為沒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Q2之CE畫反了。R1太小了使得Q3Q2經常被截止成為沒作用.

发现了,能否说一下R1应该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F:
下面这个帖子有内幕
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

网友F:
25000分度
如果资金不成问题的话,R2上的电压再外加一个高精度24位ad来采,就好搞得多了

网友F:
此种结构的电流源有个缺点———输出不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这个帖子有内幕
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

内幕是大家一起来做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000分度
如果资金不成问题的话,R2上的电压再外加一个高精度24位ad来采,就好搞得多了 ...

老师最多支持1000块,现在除了取样电阻需要买,其他的都是样品。

另外想着先不加adc,到时候用高位表校准,看看效果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种结构的电流源有个缺点———输出不共地

嗯,这个考虑到了,因为负载不需要共地,另外负载是电热丝。电压范围0-12V,不需要稳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师最多支持1000块,现在除了取样电阻需要买,其他的都是样品。

另外想着先不加adc,到时候用高位表校 ...

加ad后,你只要控制两点:这个高精度ad的精度和采样电阻的精度,那你就能控制输出了
我是让你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E6%B5%81%E6%BA%90
这作者是搞商品电流源

我过了这个月应该也要搞搞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ad后,你只要控制两点:这个高精度ad的精度和采样电阻的精度,那你就能控制输出了
我是让你看看这个帖 ...

看到了,谢谢!

原文功力很深啊,需要好好理解。

附上作者整理过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