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个Verilog编写的LED扫描程序??

楼主(2012-11-13):
谁能提供一个Verilog编写的LED点阵显示屏扫描程序??CPLD,FPGA都可以,外扩两片SRAM,还有一个总线与arm相连,我只想知道FPGA里的的代码,给个能用的参考就行,刚学FPGA,不知道怎么下手,
拒绝伸手党,现在将我修改过的代码贴出来,供像我这样的新手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从基础学起,不要做伸手党~

楼主:
万事开头难,慢慢啃吧

楼主:
这样吧,我先把我掌握的代码贡献出来!!
//
//module gray_grade(rst,pclk,vsync,link_i,link_o,row,lock,ser_clk,
module large_led(rst,pclk,link_i,link_o,row,lock,ser_clk,
                                        en,oe,le,str,addr_arm,data_arm,ctr_arm,addr_l,
                                        data_l,ctr_l,addr_r,data_r,ctr_r,data,led);

input                        rst,pclk,link_i;
input        [15:0]        addr_arm;
input        [15:0]        data_arm;
input        [2:0]        ctr_arm;

inout        [15:0]        data_l,data_r;

output        [15:0]        addr_l,addr_r;
output        [2:0]        ctr_l,ctr_r;        //willow change  CE OE WR (UB LB)
output                        link_o;
output        [3:0]        row;
output                        lock,ser_clk,en,le,oe,str;
output        [15:0]        data;
output        led;

wire        [15:0]count_addr;
wire        [2:0]        addr_bit;
wire        [9:0]        addr_colum;
wire        [3:0]        addr_row;
wire                        frame,clk;
wire                        l_r;

signal        signal1(rst,clk,pclk,frame,row,link_i,link_o,
                                ser_clk,lock,str,addr_bit,l_r,addr_colum,
                                addr_row,count_addr);

wr_rd        wr_rd1(addr_arm,data_arm,ctr_arm,addr_l,data_l,
                                ctr_l,addr_r,data_r,ctr_r,data,l_r,addr_colum,addr_row,count_addr,
                                oe,le);

machine        machine1(clk,str,en,rst,led);

endmodule

楼主:
////contrl signal module
module        signal(rst,clk,pclk,frame,row,link_i,link_o,
                                ser_clk,lock,str,addr_bit,l_r,addr_colum,
                                addr_row,count_addr);

output                        frame,link_o,lock,ser_clk,str,l_r;
output        [9:0]        addr_colum;
output        [2:0]        addr_bit;
output        [3:0]        row,addr_row;
output                        clk;
output        [15:0]count_addr;

input                        pclk,link_i,rst;

parameter        colum_num        =13'd31,
                                row_num        =10'd15;        //row_num maybe 4 or 8 or 16;
//reg                [12:0]colum_num;        //willow add ,using before  initial; MAX=8192
//reg                [9:0]        row_num;                // MAX=1024

reg                [12:0]count1;                        //colum count
reg                [15:0]count_addr;                //willow add
reg                [3:0]        row;
reg                [2:0]        sel;
reg                                frame,link_o,ser_clk,lock,str,l_r,en,clk;
reg                [1:0]clk_div;

assign        addr_colum        =~count1;
assign        addr_row        =row;
//assign        clk                =clk_div[1];

always        @(posedge        pclk)                //divide input clk
        begin
                clk_div<=clk_div+1'b1;
                clk        <=clk_div[1];
        //clk=~clk;
        end

always        @(posedge        clk)        //creat        the row signal,counted the clk signal when 1024 is reach,row add one
        if(!rst)
                begin
                        row                <=4'b0000;
                        count1        <=13'b0_0000_0000_0000;
                        count_addr<=16'h0000;
                end
        else
                if(count1==colum_num)
                        if(row==row_num)
                                begin
                                        row        <=4'b0000;
                                        count1        <=13'b0;
                                        count_addr<=16'h0000;
                                end
                        else
                                begin
                                        row                <=row+1;
                                        count1        <=13'b0;
                                end
                else
                        begin
                                row                        <=row;
                                count1                <=count1+1;
                                count_addr        <=count_addr+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creat frame signal
        if(row==row_num)        //row_num maybe 4 or 8 or 16;
                if(count1==colum_num)        // 32< colum_num  <8192;
                        frame<=1'b0;
                else
                        frame<=1'b1;
        else
                frame<=1'b1;

always        @(posedge clk)                //assign the link_o signal base on the link_i signal
        if(!frame)
                if(link_i&&(!link_o))
                        begin
                                l_r                <=~l_r;
                                link_o        <=1'b1;
                        end
                else
                        link_o        <=link_i;
        else
                if(!link_i)
                        link_o        <=1'b0;

always        @(negedge clk)                        //lock is used to lock the odd addmss data
        if((!frame)||(!rst))
                //lock        <=1'b0;
                lock        <=1'b1;
        else
                lock        <=~lock;

always        @(negedge clk)                        //ser_clk is used to transmit the data to the led screen
        if(lock)
                ser_clk<=1'b1;
        else
                ser_clk<=1'b0;

always        @(posedge clk)
        if(!frame)
                str<=1'b0;
        else
                if(count1==colum_num)
                        str<=1'b1;
                else
                        str<=1'b0;

endmodule

楼主:
//��Ӱʱ�䷢��ģ��
module machine(clk,str,en,rst_n,led);
input        clk;
input        str;
input        rst_n;

output        led;
output        en;

reg                en;
reg                [8:0]count1;

parameter        light0=9'b0_0000_1111;

always  @(posedge clk) //generate en signal��en is low voltage effect
        if(str)
                begin
                        en<=0;
                        count1<=0;
                end
        else
                begin
                        if(count1==light0)
                                en<=1;
                        else
                                begin
                                        count1<=count1+1;
                                        en<=0;
                                end
                end

reg[22:0] cnt;        //
//reg[7:0] cn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 23'd0;
        else cnt <= cnt+1'b1;        //cnt 20ms

//----------------------------------------------------
reg clk_div_r;        //clk_div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lk_div_r <= 1'b0;
        else if(cnt == 23'hffffff)
                begin
                        //cnt<=0;
                        clk_div_r <= ~clk_div_r;        //ÿ20ms��clk_div_rֵ��תһ��
                end

assign led = clk_div_r;

endmodule

楼主:
//ģ���ģ��洢���л�����ģ��
module wr_rd(addr_arm,data_arm,ctr_arm,addr_l,data_l,ctr_l,
                        addr_r,data_r,ctr_r,data,l_r,addr_colum,addr_row,count_addr,
                        oe,le);
input        [17:0]        addr_arm;
input        [15:0]        data_arm;

input        [9:0]        addr_colum;
input        [3:0]        addr_row;
input        [15:0]count_addr;

input        [2:0]        ctr_arm;
input        l_r;
output        [17:0]        addr_l,addr_r;
output        [2:0]        ctr_l,ctr_r;
output                        oe,le;
inout        [15:0]        data_l,data_r;
output        [15:0]        data;

assign data_r        =l_r?data_arm:16'bzzzzzzzzzzzzzzzz;                        //when l_r write ram r,read ram_l
assign addr_r        =l_r?addr_arm:count_addr;
assign ctr_r        =l_r?ctr_arm:5'b001;                //wr  oe  cs

assign data_l        =l_r?16'bzzzzzzzzzzzzzzzz:data_arm;                        //when !l_r read ram r,write ram_l
//assign addr_l        =l_r?{1'b0,addr_bit,addr_row,addr_colum}:addr_arm;
assign addr_l        =l_r?count_addr:addr_arm;
assign ctr_l        =l_r?5'b001:ctr_arm;

assign data                =l_r?data_l:data_r;
//assign oe                =vsync?1'b0:1'b1;                                //rst��373��374 effect
//assign le                =vsync?1'b1:1'b0;                                //rst��373��374 effect

endmodule

楼主:
大家一起来讨论,
高手来指点,
像我这样的新手一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A:
/*-----版权声明-----
*     艾米电子工作室——让开发变得更简单
*     网站:http://www.amy-studio.com
*     淘宝:http://amy-studio.taobao.com
*     QQ(邮箱):amy-studio@qq.com
*-----文件信息-----
*     文件名称:matrixKeyboard_seg7.v
*     最后修改日期:2.11, 2010
*     描述:读取矩阵键盘的值,并显示在SEG7[7]
*           SEG[6]为0,与之对比
*------------------
*     创建者:张亚峰
*     创建日期:2.11, 2010
*     版本:1.0
*     描述:原始版本
*------------------
*     修改者:
*     修改日期:
*     版本:
*     描述:
*-------------------
*/

module matrixKeyboard_seg7(
  input        CLOCK_50,                // 板载50MHz时钟
  input        Q_KEY,                   // 板载按键RST
  input  [3:0] ROW,                     // 矩阵键盘 行
  output [3:0] COL,                     // 矩阵键盘 列
  output [7:0] SEG7_SEG,                // 七段数码管 段脚
  output [2:0] SEG7_SEL                 // 七段数码管 待译位脚
);

//++++++++++++++++++++++++++++++++++++++
// 获取键盘值 开始
//++++++++++++++++++++++++++++++++++++++
wire [3:0] keyboard_val;

matrixKeyboard_drive u0(
  .i_clk            (CLOCK_50),
  .i_rst_n          (Q_KEY),
  .row              (ROW),
  .col              (COL),
  .keyboard_val     (keyboard_val)      // 键盘值
);
//-------------------------------------
// 获取键盘值 结束
//-------------------------------------

//+++++++++++++++++++++++++++++++++++++
// 显示键盘值 开始
//+++++++++++++++++++++++++++++++++++++
seg7x8_drive u1(
  .i_clk            (CLOCK_50),
  .i_rst_n          (Q_KEY),

  .i_turn_off       (8'b1111_1100),       // 熄灭位[2进制][此处设置为第2~7位
  .i_dp             (8'b0000_0000),       // 小数点位[2进制][此处未设置
  .i_data           ({28'h0, keyboard_val}),    // 欲显数据[16进制][数据显示在SEG7[7]

  .o_seg            (SEG7_SEG),
  .o_sel            (SEG7_SEL)
);
//-------------------------------------
// 显示键盘值 结束
//-------------------------------------

endmodule

-----------------------------------------------------------------------------

/*-----版权声明-----
*     艾米电子工作室——让开发变得更简单
*     网站:http://www.amy-studio.com
*     淘宝:http://amy-studio.taobao.com
*     QQ(邮箱):amy-studio@qq.com
*-----文件信息-----
*     文件名称:matrixKeyboard_drive.v
*     最后修改日期:2.11, 2010
*     描述:矩阵键盘驱动
*------------------
*     创建者:张亚峰
*     创建日期:2.11, 2010
*     版本:1.0
*     描述:原始版本
*------------------
*     修改者:
*     修改日期:
*     版本:
*     描述:
*-------------------
*/

module matrixKeyboard_drive(
  input            i_clk,
  input            i_rst_n,
  input      [3:0] row,                 // 矩阵键盘 行
  output reg [3:0] col,                 // 矩阵键盘 列
  output reg [3:0] keyboard_val         // 键盘值
);

//++++++++++++++++++++++++++++++++++++++
// 分频部分 开始
//++++++++++++++++++++++++++++++++++++++
reg [19:0] cnt;                         // 计数子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if (!i_rst_n)
    cnt <= 0;
  else
    cnt <= cnt + 1'b1;

wire key_clk = cnt[19];                // (2^20/50M = 21)ms
//--------------------------------------
// 分频部分 结束
//--------------------------------------

//++++++++++++++++++++++++++++++++++++++
// 状态机部分 开始
//++++++++++++++++++++++++++++++++++++++
// 状态数较少,独热码编码
parameter NO_KEY_PRESSED = 6'b000_001;  // 没有按键按下
parameter SCAN_COL0      = 6'b000_010;  // 扫描第0列
parameter SCAN_COL1      = 6'b000_100;  // 扫描第1列
parameter SCAN_COL2      = 6'b001_000;  // 扫描第2列
parameter SCAN_COL3      = 6'b010_000;  // 扫描第3列
parameter KEY_PRESSED    = 6'b100_000;  // 有按键按下

reg [5:0] current_state, next_state;    // 现态、次态

always @ (posedge key_clk, negedge i_rst_n)
  if (!i_rst_n)
    current_state <= NO_KEY_PRESSED;
  else
    current_state <= next_state;

// 根据条件转移状态
always @ *
  case (current_state)
    NO_KEY_PRESSED :                    // 没有按键按下
        if (row != 4'hF)
          next_state = SCAN_COL0;
        else
          next_state = NO_KEY_PRESSED;
    SCAN_COL0 :                         // 扫描第0列
        if (row != 4'hF)
          next_state = KEY_PRESSED;
        else
          next_state = SCAN_COL1;
    SCAN_COL1 :                         // 扫描第1列
        if (row != 4'hF)
          next_state = KEY_PRESSED;
        else
          next_state = SCAN_COL2;
    SCAN_COL2 :                         // 扫描第2列
        if (row != 4'hF)
          next_state = KEY_PRESSED;
        else
          next_state = SCAN_COL3;
    SCAN_COL3 :                         // 扫描第3列
        if (row != 4'hF)
          next_state = KEY_PRESSED;
        else
          next_state = NO_KEY_PRESSED;
    KEY_PRESSED :                       // 有按键按下
        if (row != 4'hF)
          next_state = KEY_PRESSED;
        else
          next_state = NO_KEY_PRESSED;
  endcase

reg       key_pressed_flag;             // 键盘按下标志
reg [3:0] col_val, row_val;             // 列值、行值

// 根据次态,给相应寄存器赋值
always @ (posedge key_clk, negedge i_rst_n)
  if (!i_rst_n)
  begin
    col              <= 4'h0;
    key_pressed_flag <=    0;
  end
  else
    case (next_state)
      NO_KEY_PRESSED :                  // 没有按键按下
      begin
        col              <= 4'h0;
        key_pressed_flag <=    0;       // 清键盘按下标志
      end
      SCAN_COL0 :                       // 扫描第0列
        col <= 4'b1110;
      SCAN_COL1 :                       // 扫描第1列
        col <= 4'b1101;
      SCAN_COL2 :                       // 扫描第2列
        col <= 4'b1011;
      SCAN_COL3 :                       // 扫描第3列
        col <= 4'b0111;
      KEY_PRESSED :                     // 有按键按下
      begin
        col_val          <= col;        // 锁存列值
        row_val          <= row;        // 锁存行值
        key_pressed_flag <= 1;          // 置键盘按下标志
      end
    endcase
//--------------------------------------
// 状态机部分 结束
//--------------------------------------

//++++++++++++++++++++++++++++++++++++++
// 扫描行列值部分 开始
//++++++++++++++++++++++++++++++++++++++
always @ (posedge key_clk, negedge i_rst_n)
  if (!i_rst_n)
    keyboard_val <= 4'h0;
  else
    if (key_pressed_flag)
      case ({col_val, row_val})
        8'b1110_1110 : keyboard_val <= 4'h0;
        8'b1110_1101 : keyboard_val <= 4'h4;
        8'b1110_1011 : keyboard_val <= 4'h8;
        8'b1110_0111 : keyboard_val <= 4'hC;

        8'b1101_1110 : keyboard_val <= 4'h1;
        8'b1101_1101 : keyboard_val <= 4'h5;
        8'b1101_1011 : keyboard_val <= 4'h9;
        8'b1101_0111 : keyboard_val <= 4'hD;

        8'b1011_1110 : keyboard_val <= 4'h2;
        8'b1011_1101 : keyboard_val <= 4'h6;
        8'b1011_1011 : keyboard_val <= 4'hA;
        8'b1011_0111 : keyboard_val <= 4'hE;

        8'b0111_1110 : keyboard_val <= 4'h3;
        8'b0111_1101 : keyboard_val <= 4'h7;
        8'b0111_1011 : keyboard_val <= 4'hB;
        8'b0111_0111 : keyboard_val <= 4'hF;
      endcase
//--------------------------------------
//  扫描行列值部分 结束
//--------------------------------------

endmodule

------------------------------------------------------------------------------
/*-----版权声明-----
*     艾米电子工作室——让开发变得更简单
*     网站:http://www.amy-studio.com
*     淘宝:http://amy-studio.taobao.com
*     QQ(邮箱):amy-studio@qq.com
*-----文件信息-----
*     文件名称:seg7x8_drive.v
*     最后修改日期:1.29, 2010
*     描述:seg7x8动态显示驱动
*------------------
*     创建者:张亚峰
*     创建日期:1.29, 2010
*     版本:1.0
*     描述:原始版本
*------------------
*     修改者:
*     修改日期:
*     版本:
*     描述:
*-------------------
*/

module seg7x8_drive(
  input         i_clk,
  input         i_rst_n,

  input  [7:0]  i_turn_off,             // 熄灭位[2进制
  input  [7:0]  i_dp,                   // 小数点位[2进制
  input  [31:0] i_data,                 // 欲显数据[16进制

  output [7:0]  o_seg,                  // 段脚
  output [2:0]  o_sel                   // 使用74HC138译出位脚
);

//++++++++++++++++++++++++++++++++++++++
// 分频部分 开始
//++++++++++++++++++++++++++++++++++++++
reg [16:0] cnt;                         // 计数子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if (!i_rst_n)
    cnt <= 0;
  else
    cnt <= cnt + 1'b1;

wire seg7_clk = cnt[16];                // (2^17/50M = 2.6114)ms
//--------------------------------------
// 分频部分 结束
//--------------------------------------

//++++++++++++++++++++++++++++++++++++++
// 动态扫描, 生成seg7_addr 开始
//++++++++++++++++++++++++++++++++++++++
reg [2:0]  seg7_addr;                   // 第几个seg7

always @ (posedge seg7_clk, negedge i_rst_n)
  if (!i_rst_n)
    seg7_addr <= 0;
  else
    seg7_addr <= seg7_addr + 1'b1;
//--------------------------------------
// 动态扫描, 生成seg7_addr 结束
//--------------------------------------

//++++++++++++++++++++++++++++++++++++++
// 根据seg7_addr, 译出位码 开始
//++++++++++++++++++++++++++++++++++++++
reg [2:0] o_sel_r;                      // 位选码寄存器

// 开发板上SEG7的方向是低位在左,高位在右
//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数的方向是高位在左,低位在右
// 故此处将第0位对应DIG[7],第7位对应DIG[0]
always
  case (seg7_addr)
    0 : o_sel_r = 3'b111;               // SEG7[7]
    1 : o_sel_r = 3'b110;               // SEG7[6]
    2 : o_sel_r = 3'b101;               // SEG7[5]
    3 : o_sel_r = 3'b100;               // SEG7[4]
    4 : o_sel_r = 3'b011;               // SEG7[3]
    5 : o_sel_r = 3'b010;               // SEG7[2]
    6 : o_sel_r = 3'b001;               // SEG7[1]
    7 : o_sel_r = 3'b000;               // SEG7[0]
  endcase
//--------------------------------------
// 根据seg7_addr, 译出位码 结束
//--------------------------------------

//++++++++++++++++++++++++++++++++++++++
// 根据seg7_addr, 选择熄灭码 开始
//++++++++++++++++++++++++++++++++++++++
reg turn_off_r;                         // 熄灭码

always
  case (seg7_addr)
    0 : turn_off_r = i_turn_off[0];
    1 : turn_off_r = i_turn_off[1];
    2 : turn_off_r = i_turn_off[2];
    3 : turn_off_r = i_turn_off[3];
    4 : turn_off_r = i_turn_off[4];
    5 : turn_off_r = i_turn_off[5];
    6 : turn_off_r = i_turn_off[6];
    7 : turn_off_r = i_turn_off[7];
  endcase
//--------------------------------------
// 根据seg7_addr, 选择熄灭码 结束
//--------------------------------------

//++++++++++++++++++++++++++++++++++++++
// 根据seg7_addr, 选择小数点码 开始
//++++++++++++++++++++++++++++++++++++++
reg dp_r;                               // 小数点码

always
  case (seg7_addr)
    0 : dp_r = i_dp[0];
    1 : dp_r = i_dp[1];
    2 : dp_r = i_dp[2];
    3 : dp_r = i_dp[3];
    4 : dp_r = i_dp[4];
    5 : dp_r = i_dp[5];
    6 : dp_r = i_dp[6];
    7 : dp_r = i_dp[7];
  endcase
//--------------------------------------
// 根据seg7_addr, 选择小数点码 结束
//--------------------------------------

//++++++++++++++++++++++++++++++++++++++
// 根据seg7_addr, 选择待译段码 开始
//++++++++++++++++++++++++++++++++++++++
reg [3:0] seg_data_r;                   // 待译段码

always
  case (seg7_addr)
    0 : seg_data_r = i_data[3:0];
    1 : seg_data_r = i_data[7:4];
    2 : seg_data_r = i_data[11:8];
    3 : seg_data_r = i_data[15:12];
    4 : seg_data_r = i_data[19:16];
    5 : seg_data_r = i_data[23:20];
    6 : seg_data_r = i_data[27:24];
    7 : seg_data_r = i_data[31:28];
  endcase
//--------------------------------------
// 根据seg7_addr, 选择待译段码 结束
//--------------------------------------

//++++++++++++++++++++++++++++++++++++++
// 根据熄灭码/小数点码/待译段码
// 译出段码,开始
//++++++++++++++++++++++++++++++++++++++
reg [7:0] o_seg_r;                      // 段码寄存器

/*
*     0
*  -------
*  |     |
* 5|  6  |1
*  -------
*  |     |
* 4|     |2
*  ------- . 7
*    3
*/

// 共阳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if (!i_rst_n)
    o_seg_r <= 8'hFF;                   // 送熄灭码
  else
    if(turn_off_r)                      // 送熄灭码
      o_seg_r <= 8'hFF;
    else
      if(!dp_r)
        case(seg_data_r)                // 无小数点
          4'h0 : o_seg_r <= 8'hC0;
          4'h1 : o_seg_r <= 8'hF9;
          4'h2 : o_seg_r <= 8'hA4;
          4'h3 : o_seg_r <= 8'hB0;
          4'h4 : o_seg_r <= 8'h99;
          4'h5 : o_seg_r <= 8'h92;
          4'h6 : o_seg_r <= 8'h82;
          4'h7 : o_seg_r <= 8'hF8;
          4'h8 : o_seg_r <= 8'h80;
          4'h9 : o_seg_r <= 8'h90;
          4'hA : o_seg_r <= 8'h88;
          4'hB : o_seg_r <= 8'h83;
          4'hC : o_seg_r <= 8'hC6;
          4'hD : o_seg_r <= 8'hA1;
          4'hE : o_seg_r <= 8'h86;
          4'hF : o_seg_r <= 8'h8E;
        endcase
      else
        case(seg_data_r)                // 加小数点
          4'h0 : o_seg_r <= 8'hC0 ^ 8'h80;
          4'h1 : o_seg_r <= 8'hF9 ^ 8'h80;
          4'h2 : o_seg_r <= 8'hA4 ^ 8'h80;
          4'h3 : o_seg_r <= 8'hB0 ^ 8'h80;
          4'h4 : o_seg_r <= 8'h99 ^ 8'h80;
          4'h5 : o_seg_r <= 8'h92 ^ 8'h80;
          4'h6 : o_seg_r <= 8'h82 ^ 8'h80;
          4'h7 : o_seg_r <= 8'hF8 ^ 8'h80;
          4'h8 : o_seg_r <= 8'h80 ^ 8'h80;
          4'h9 : o_seg_r <= 8'h90 ^ 8'h80;
          4'hA : o_seg_r <= 8'h88 ^ 8'h80;
          4'hB : o_seg_r <= 8'h83 ^ 8'h80;
          4'hC : o_seg_r <= 8'hC6 ^ 8'h80;
          4'hD : o_seg_r <= 8'hA1 ^ 8'h80;
          4'hE : o_seg_r <= 8'h86 ^ 8'h80;
          4'hF : o_seg_r <= 8'h8E ^ 8'h80;
        endcase
//--------------------------------------
// 根据熄灭码/小数点码/待译段码
// 译出段码,结束
//--------------------------------------

assign o_sel = o_sel_r;                 // 寄存器输出位选码
assign o_seg = o_seg_r;                 // 寄存器输出段码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权声明-----
*     艾米电子工作室——让开发变得更简单
*     网站:http://www.amy-stu ...

多谢支持,但我要的是控制LED点阵显示屏的程序,不是数码管

网友B:
//21EDA的学习板

module led_8x8_a (clk,rst,dataout,en);

input clk,rst;         //系统时钟50M输入 从12脚输入。
output[7:0] dataout;   //数码管的段码输出
output[7:0] en;        //数码管的位选使能输出

reg[7:0] dataout;
reg[7:0] en;

reg[15:0] cnt_scan;//扫描频率计数器
reg[4:0] dataout_buf;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nt_scan<=0;

         end
        else begin
                cnt_scan<=cnt_scan+1;
                end
end

always @(cnt_scan)
begin
   case(cnt_scan[15:13])
       3'b000 :
          en = 8'b1111_1110;
       3'b001 :
          en = 8'b1111_1101;
       3'b010 :
          en = 8'b1111_1011;
       3'b011 :
          en = 8'b1111_0111;
       3'b100 :
          en = 8'b1110_1111;
       3'b101 :
          en = 8'b1101_1111;
       3'b110 :
          en = 8'b1011_1111;
       3'b111 :
          en = 8'b0111_1111;
       default :
          en = 8'b1111_1110;
    endcase
end

always@(en) //对应COM信号给出各段数据
begin
        case(en)
                8'b1111_1110:
                        dataout_buf=0;
                8'b1111_1101:
                        dataout_buf=1;
                8'b1111_1011:
                        dataout_buf=2;
                8'b1111_0111:
                        dataout_buf=3;
                8'b1110_1111:
                        dataout_buf=4;
                8'b1101_1111:
                        dataout_buf=5;
                8'b1011_1111:
                        dataout_buf=6;
                8'b0111_1111:
                        dataout_buf=7;
                default:
                        dataout_buf=8;
         endcase
end

always@(dataout_buf)
begin
//在点阵上面显示一个爱心需要的点阵代码
        case(dataout_buf)
                4'b0000:
                        dataout=8'b11111111;
                4'b0001:
                        dataout=8'b11111111;
                4'b0010:
                        dataout=8'b10011001;
                4'b0011:
                        dataout=8'b01100110;
                4'b0100:
                        dataout=8'b01111110;
                4'b0101:
                        dataout=8'b10111101;
                4'b0110:
                        dataout=8'b11011011;
                4'b0111:
                        dataout=8'b11100111;

         endcase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EDA的学习板

再重复一遍,不要数码管,要点阵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重复一遍,不要数码管,要点阵屏

注释是错的
这个就是点阵   数码管能显示心形吗????
而且数码管扫描和点阵扫描本来就差不多的东西  就是形状不一样 编码不一样而已
学习要知道变通~~~

网友:
module dot(clk,rst_n,a,b,c,d,en,di,sclk,lclk);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a,b,c,d,en,di,sclk,lclk;

reg  sclk,di;
reg [50:0] cnt1;
reg [50:0] cnt2;
reg [3:0] wei;
reg  [15:0] data;
reg s;
reg lclk;

assign a=wei[0];
assign b=wei[1];
assign c=wei[2];
assign d=wei[3];
assign en = 0;

parameter sclk_div_vaule = 1000;
parameter lclk_div_vaule = 16;

always@(posedge l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wei <= 'h0;
        else
                wei <= wei+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nt1 <= 'h0;
                        sclk <= 'b0;
                end
        else
                if(cnt1 >= sclk_div_vaule)
                        begin
                                cnt1 <=0;
                                sclk <=~ sclk;
                        end
                else
                        begin
                                sclk <= sclk;
                                cnt1 <= cnt1 + 1;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lclk <= 'b0;
                end
        else
                if(cnt_di  == 0)
                        begin
                                lclk <= 1;
                        end
                else
                        begin
                                lclk <= 0;
                        end
end

reg [3:0] cnt_di;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di <= 0;
        else
                cnt_di <= cnt_di + 1'b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data <= 16'h0;
    else
                        case(wei)

                                0 : data <= 16'h0200;

                                1 : data <= 16'h3e02;
                                2 : data <= 16'h01dc;
                                3 : data <= 16'h4008;
                                4 : data <= 16'h4510;
                                5 : data <= 16'h4490;
                                6 : data <= 16'h2254;
                                7 : data <= 16'h2374;
                                8 : data <= 16'h15b4;
                                9 : data <= 16'h091f;
                                10 : data <= 16'h1534;
                                11 : data <= 16'h1334;
                                12 : data <= 16'h2154;
                                13 : data <= 16'h6090;
                                14 : data <= 16'h2010;
                                15 : data <= 16'h0000;

                        endcase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di <= 0;
    else
                begin
                                case (cnt_di)
                                   0 :  di <= data[0];
                                   1 :  di <= data[1];
                                   2 :   di <= data[2];
                                   3 :   di <= data[3];
                                   4 :   di <= data[4];
                                   5 :   di <= data[5];
                                   6 :   di <= data[6];
                                   7 :   di <= data[7];
                                   8 :   di <= data[8];
                                   9 :   di <= data[9];
                                   10 :  di <= data[10];
                                   11 :  di <= data[11];
                                   12 :  di <= data[12];
                                   13 :  di <= data[13];
                                   14 :  di <= data[14];
                                   15 :  di <= data[15];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显示“凌"字,用595和164驱动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