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4的IO口对LED分时扫描的问题

楼主(2012-11-13):
hi:

               我使用如下电路,对LED进行分时扫描,但在不亮的情况下,总会有余光出现,

   使用如下程序:在每次切换LED灯组的时候,先把LED_COM设为输入口,然后改变LED的的状态,再把LED_COM设为输出口
  我用示波器看了COM口的电平,发现当它设为输入的时候,会有2.5V的电平出现。

   switch(g_LED_state_num)
  {
  case 0:
   LED_COM 设为输入口
   LED_2 = 1;
   LED_1  = 1
  LED_COM 设为输出口
   LED_COM = 0;

  break;

  case 1:
  LED_COM 设为输入口
   LED_2 = 0;
   LED_1  = 0
  LED_COM 设为输出口
  LED_COM = 1;
  break;

  }

网友A:
灭灯时应该将3个I/O都置为高,或都置为低!

置为输入时,可能是LED_1为高,LED_2为低,量取LED_COM电压差不多在2.5V!

楼主:
我尝试过:不设置LED_COM的为输入口,我就让全部灯为灭,但是还是有余光
switch(g_LED_state_num)
  {
  case 0:
  LED_COM = 1;
   LED_2 = 0;
   LED_1  = 0

  break;

  case 1:
   LED_COM =0;
   LED_2 = 1;
   LED_1  =1

  brea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灭灯时应该将3个I/O都置为高,或都置为低!

置为输入时,可能是LED_1为高,LED_2为低,量取LED_COM电压差 ...

但在台系IC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我尝试过:不设置LED_COM的为输入口,我就让全部灯为灭,但是还是有余光
无论改成这样,
switch(g_LED_state_num)
  {
  case 0:

   LED_2 = 0;
   LED_1  = 0       ;第一组灯灭
    LED_COM =0;
   g_LED_state_num =1;
  break;

  case 1:
   LED_2 = 1;
   LED_1  =1
   LED_COM =1;;第二组灯灭

g_LED_state_num =0;
  break;

  }

还是改成这样
switch(g_LED_state_num)
  {
  case 0:
   LED_COM =0;
   LED_2 = 0;
   LED_1  = 0       ;第一组灯灭

   g_LED_state_num =1;
  break;

  case 1:
  LED_COM =1;;第二组灯灭
   LED_2 = 1;
   LED_1  =1

g_LED_state_num =0;
  break;

  }

因此应该必须让LED_COM设为输入,才能让所有灯灭,但9454却出现2.5V的电平。

网友B:
用的哪个口,输入带上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哪个口,输入带上拉吗

好像9454的IO口都是带上拉电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9454的IO口都是带上拉电阻的

没有啊,大部分都可以配置成输入不带上拉

网友C:
如果是我的程序,会这样写:
switch(g_LED_state_num)
   {
   case 0:
    LED_2、LED_1设为输入口
   LED_COM = 0;
   LED_2 = DATA;
    LED_1  = DATA;
   LED_2、LED_1设为输出口
    g_LED_state_num = 1;
  break;

   case 1:
    LED_2、LED_1设为输入口
   LED_COM = 1;
   LED_2 = DATA;
    LED_1  = DATA;
   LED_2、LED_1设为输出口
    g_LED_state_num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的程序,会这样写:
switch(g_LED_state_num)
   {

如果我有10多个LED灯的话,我就需要把所有的SEG设为输入了

网友(2013-03-21):
我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请问高手有找到什么好方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