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液晶显示,可设置最大电压电流值

楼主(2012-11-13):
近期精心研发了一个数控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直流可调电源是一种电压、电流连续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采用LCD1602屏幕显示带背光,按键调节结构,可以消除操作者误调带来的隐患。
电源采用恒压限流模式输出,恒压值和限流值都可以通过按键设置,并且断电后设置的数值不会丢失,开机后自动加载设置值,电压范围0~30V,0.1V步进可调,电流范围0~2.5A,1mA步进可调电压电流值和设定值可以实时显示,同时把计算得到功率也显示出来稳压输出模组采用开关电源形式,自身的功率损耗很小,所以采用较小的散热器即可满足散热需要,效率达到85%以上。

交流输入电压:AC 220V±10%  50Hz
额定输出电压:0-30 V,0.1V步进可调
额定输出电流:0-2.5A,1mA步进可调
额定输出功率:75W
电压显示精度:0.1V±2个字
电流显示精度:0.01A±2个字
输出纹波电压:≤1 mV RMS
电源稳定度:0.01%+2mV
负载稳定度:0.01%+5mV(固定5V/3A除外)
保护方式:限流降电压方式
工作方式:恒压/恒流

TEL:137 7109 6383
QQ: 415997763
http://dazhougongkong.taobao.com

网友A:
这个变压器额定输出75w的话,一会就可以煎鸡蛋了

楼主是用LM2596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压器额定输出75w的话,一会就可以煎鸡蛋了

楼主是用LM2596做的?

是的,LM2596做的

网友:
变压器好小个啊。。。

网友B:
纹波怎么测出来的?那个电感接到哪里?

网友:
这个卖350,没啥吸引力。

网友C:
电路板用洞洞板还能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纹波怎么测出来的?那个电感接到哪里?

那不是电感,是陶瓷电阻,当负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用洞洞板还能卖。

那价格不过是个虚头而已,这哪能当产品卖

楼主:
今天把电路图也拿出来,大家一起研究,多给宝贵意见,有兴趣的可以一起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是电感,是陶瓷电阻,当负载用的

我是说你电路板上,那个漆包线圈圈;

网友D:
额..用什么做的主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用什么做的主控呢

AVR 单片机ATMEGA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电路板上,那个漆包线圈圈;

那是输出电感

网友E:
转个PDF的原理图瞧瞧吧

网友:
建议把散热器加大至少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个PDF的原理图瞧瞧吧

好的,发、、、上传了

网友F:
电阻在哪呢,是贴片?难道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在哪呢,是贴片?难道在背面?

你 猜对了,0805全焊在背面

网友:
输出纹波电压:≤1 mV RMS
电源稳定度:0.01%+2mV
负载稳定度:0.01%+5mV(固定5V/3A除外)

楼主你用LM2596实现这个参数,你吹大了吧········
楼主你用什么示波器啊???据我所知一般示波器底噪都有2MV AC

网友G:
这么小的变压器能提供2.5ADC?不可思议。

网友H:
波纹1MV这个很牛逼......楼主的电源指标很强悍啦!小问一下楼主这么小的算热片能抗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波纹1MV这个很牛逼......楼主的电源指标很强悍啦!小问一下楼主这么小的算热片能抗住? ...

看了楼主的图,这个指标应该是达不到的,很多细节都没考虑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楼主的图,这个指标应该是达不到的,很多细节都没考虑进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楼主都把图贴出来了,或许有他的高明之处咧!所以希望楼主给我解说下呵呵!

网友J(2012-12-25):
这个电源挺好的,平时做点小试验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源挺好的,平时做点小试验足够了。

赞同这个观点。不是每个电源都能做到春风电源那样的程度,够用就行了。

网友:
感觉好复杂呀!

网友:
DC-DC我怎么都不信能达到这么小的纹波

网友(2013-03-23):
引用 楼主:
今天把电路图也拿出来,大家一起研究,多给宝贵意见,有兴趣的可以一起搞 ...

打不开啊!!!要怎么打开??

网友(2013-04-24):
吹牛了吧,这也叫稳压电源啊,回路里有电流采样电阻,其实输出电压根本不稳定,电流大,电压会变低。

网友:
LZ的思路不错啊,就是电压取样不是从输出两端取的。会出现23楼的问题。

网友:
不过开关电源的一个最大好处是效率高。
可以向安捷伦学习,用两级稳压。前级开关电源粗调。后及甲类细调。

网友:
一看就是很用心做的东西。讨厌那些扔砖头的,不服你做个更好的来秀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小的变压器能提供2.5ADC?不可思议。

变压器至少有30W吧  输出10V 2.5A  也就才25W

网友:
程序没有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