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判断零线火线是否接反?

楼主(2012-11-13):
        一批要出口美国的家电,内部是开关电源供电,外部用上图美标两芯插头,如何在不拆机的条件下检测机器内部 L  N  两条线是否插反?
机器外壳是塑料的 没有接地线。

             更新下原理图

网友:
只有把地线接上才可能判断,  这个估计我认为不行,

网友:
那就设计3插吧!

网友A:
用手摸一摸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摸一摸就知道了

要手背去摸

网友:
好像有专利~

网友:
帮你顶顶,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想出好主意,这回等高人出手

网友:
用电工验电笔,验机壳,氖灯较亮的是火线接反了(因为开关电源有个电容是到地的).

网友B:
试着说说,
1、用探针,
2、用一个电极靠近电机或印板某部位(譬如FU1),试验和L、N的电容或感应的电压电流,只将L、N分别只接火线,,应该有某一位置能明显区分L、N的。
3、或用双踪示波器,一路接火线,另一路接电机部位的电极,实验将L、N分别单独接火线时波形是否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着说说,
1、用探针,
2、用一个电极靠近电机或印板某部位(譬如FU1),试验和L、N的电容或感应的电压电 ...

示波器可直接测量交流电波形么

网友:
我的示波器输入信号电压是0-400伏,可以测。

网友:
设计就该是防呆设计~品质不是测出来的。使用防止反插的插件,坚决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