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4的定时器0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2-11-13):
hi:
      9454的定时器0是可重载定时器,一般的定时器,我们都认为当计数寄存器溢出,就会自动重装载计数器。
      但是用起来却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当设置定时器0中断使能的时候,计数寄存器溢出,定时器就会停止,必须把定时器0的中断标志清零,定时器0才会开始计时。

      例如:以下为定时器0的中断程序
#pragma vector = __TIMER0_MATCH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interrupt_routine()
{

          //占用了7~10us

                T0CON_bit.PND = 0;     //必须清T0中断标志

}

其实把它翻译成汇编却是这样:它还有保护现场工作寄存器的指令
  #pragma vector = __TIMER0_MATCH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interrupt_routine()
{

          //占用了7~10us
         push R15             //定时器停止
         push R14
            push R13
         push R12
         push 0xDF
         push R0

                T0CON_bit.PND = 0;     //必须清T0中断标志,定时器重新开始工作

         pop R0
         pop 0xDF
            pop R12
         pop R13
         pop R14
         pop R15

}

因此,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实际上是 :计算的定时值 + 压栈的时候。所以如果要定时50us, 那么实际、计算的定时值应该小于50us,可能在45u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