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FPGA是否可以实现累加器算法啊?

楼主(2012-11-13):
请教大侠,FPGA是否可以实现累加器算法吗?CPLD是否可以实现累加器算法呢?
目前,主板上有1块MCU 和1块 CPLD,想把部分功能转移到CPLD上哦。

网友A:
没有问题,cpld基本上是逻辑补丁,做粘合逻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cpld基本上是逻辑补丁,做粘合逻辑用的

O(∩_∩)O谢谢回复!太迅速了!
也就是说 FPGA 和 CPLD 都可以实现吧!
那对数据类型有要求吗?

网友:
有,不同的数据类型加法是不一样的,没有数据类型转换,要自己写

网友:
简单的累加CPLD足矣,复杂运算的话还得上FPGA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