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漂移问题

楼主(2012-11-13):
我现在发现电机转动后,不滤波情况下,陀螺仪积分的角度会在1~2°之间跳动,加速度传感器会在10°上下跳动,我知道得出来的角度是以陀螺仪积分的角度为主,但是陀螺仪有漂移,加速度传感器跳动那么大,怎么去修正陀螺仪的漂移呢?

网友A:
你想啊,如果加速度计比陀螺仪还要准,那要陀螺仪干嘛?为什么以他为主,所以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啊,如果加速度计比陀螺仪还要准,那要陀螺仪干嘛?为什么以他为主,所以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

我理解有问题?不是以陀螺仪积分得的角度为主么

网友B:
短期内的角度绝对要以陀螺仪为主,加速度传感器是为了长期修正陀螺仪的漂移使用的。因此短时间不需要考虑加速度传感器的角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期内的角度绝对要以陀螺仪为主,加速度传感器是为了长期修正陀螺仪的漂移使用的。因此短时间不需要考虑加 ...

加速度跳动那么大,那长期来看我觉得也不可靠吧

网友C:
短期靠陀螺仪,长期还是要靠加速度计的,陀螺仪由于有积分误差时间越长误差越大,这时就需要加速度计的修正了,而加速度计由于分辨不出是重力加速度还是运动引起的加速度,加之震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可能用加速度计短时修正陀螺仪的积分误差,所以,需要达到的效果是短期陀螺仪的比重较大,长期数据趋向加速度计数据,用卡尔曼,互补滤波都能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感觉大家思维被某些MK潮流中传下来的东西限制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期靠陀螺仪,长期还是要靠加速度计的,陀螺仪由于有积分误差时间越长误差越大,这时就需要加速度计的修正 ...

你试过吗,加速度传感器跳动那么大,长期融合有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大家思维被某些MK潮流中传下来的东西限制了很多

请具体解释,你这样很吊人胃口

楼主:
大家说点重点,加速度传感器跳动那么大,长期怎么融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试过吗,加速度传感器跳动那么大,长期融合有效吗

当时做自平衡车时就这么干的,效果挺好的。就是因为加速度计跳动大,才长期融合。加速度计的特点就是短时波动,长时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做自平衡车时就这么干的,效果挺好的。就是因为加速度计跳动大,才长期融合。加速度计的特点就是短时 ...

四轴的电机振动远比小车影响大,我同学也有参加飞思卡尔比赛的,加速度传感器受运动影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

具体怎么操作,能说明下吗,我也融合过,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能说明下吗,我也融合过,效果不是很好。

可以用互补滤波试试
相当于对陀螺仪做高通滤波,对加计做低通滤波
也就是在短时间内信陀螺仪,长时间内信加计

网友F:
或許問題出在你的SENSOR資料的處理
可以提供一下如何將數據處理成角度的方法, 使用的SENSOR型號, 波形...等等的資訊
這樣或許會比較容易解決問題

网友:
感觉好多人都是看了以前抄MK时代的帖子,人云亦云,既然是想做飞行控制,就花时间学些基础知识,什么长时间短时间的不是正统的方案,至于学什么论坛上的说的多了,我不献丑

网友:
加速度数据滤波做好,融合时根据机体震动情况自调节补偿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或許問題出在你的SENSOR資料的處理
可以提供一下如何將數據處理成角度的方法, 使用的SENSOR型號, 波形...等 ...

我的数据在静态下,数据在0.3内跳动;开动电机后就10°内跳动,根本没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