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调遇到疑问

楼主(2012-11-13):
由公式V(电压)=BLv(速度),调电源电压可以调电机的转速,也就是场管的S或D极,但是为什么商品电调都是调场管的栅极电压,用PWM波实现改变栅极电压大小?
调栅极电压不是调电机电流大小吗?

网友:
人家是三相电机,我觉得不是调电压,而是变频的,这样效率才高

楼主:
改变换相的速度来调电机的速度?哦,那调电源电压可以调速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变换相的速度来调电机的速度?哦,那调电源电压可以调速度吗?

是的。但是一般不提倡用调压改变速度,因为会让电机机械特性变软,也就是感觉电机没劲了

楼主:
非常感谢!看样子我对无刷电机PWM调速原理不是很明白,我也找了点资料,现在贴出来
http://hi.baidu.com/ecawwuokppfjste/item/48766a566b14751baaf6d7eb

http://wenku.baidu.com/view/e0014842a8956bec0975e3fc.html

网友:
PWM占空比就是调节电压进而调节电流的,PWM调节的是平均电压。高低电平的宽度不一致,得到的平均电压就不同。

网友:
调节PWM信号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