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磁化电热棒加热水,可以用防水型ds18b20测水温吗?

楼主(2012-11-13):
用如图电热棒加热水,这玩意导电,加热时,手千万不要碰水,有电啊。
用atmega16+ds18b20测加热的水温,不知道能不能测,会不会损坏单片机或者是ds18b20,还有会不会影响温度测量?
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8%B6&page=1
我还想用固态继电器控制这个电热棒的通断,不知可行不?
是不是随便剪断一条线接在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即可?

网友A:
这个东西危险,楼主请注意了,烧水的时候不要看到有汽包冒出就以为水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危险,楼主请注意了,烧水的时候不要看到有汽包冒出就以为水开了。 ...

是真的有气泡冒出,也挺危险的,那用什么加热水比较好?

网友:
这个加热硬度低的水效果很差,烧不开。

网友(2014-11-12):
楼主,图在哪里?

网友:
如果水中带电就不建议这么做了,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