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变正旋输出信号中的噪声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2-11-13):
采用AD2S1210采集旋变信号,按照手册将sin和cos输出正弦信号的平均电压拉高了2.5V

当电机没通电转动时,一切正常,AD2S1210读出的位置信息也很稳定

一旦电机上电运行,旋变的sin和cos输出就会出现大量的尖峰噪声,如图所示,图上所加电压比较小,随着电压的增加尖峰的最高电压也会增加,甚至会超出芯片的工作电压5V

这种噪声该怎么处理好呢?

楼主:
顶一个,期待高手支招

网友(2016-11-01):
估计是供电电源的问题

网友(2021-07-25):
估计电路设计出现问题了,最好把板子部分展示一下。楼主解决了?

网友:
这个尖峰这么有规律,而噪音应当是随机的,应该不是噪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