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以下哪个正确?

楼主(2012-11-13):
   请教一下大虾们, 串口发送函数以下哪个正确(while里面的写法怎么理解)?说明理由。

1.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SBUF = dat;
          while(TI!=1);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位
}

2.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3.void UART_T (unsigned char UART_data)//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SBUF = UART_data;
        while(TI == 0);                //检查发送中断标志位
        TI = 0;                        //清发送中断标志位为0
}

网友:
发送完毕时,TI=1
那说明未发送完毕时,TI=0
则需要在TI=0时等待。
所以,上述三种写法都是对的

//===================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是 --> 时

楼主:
谢谢楼上,while(TI!=1); 和while(!TI);不好理解。TI!=1是把1赋给!TI,而!TI是0还是1?
是while()为真执行下面的语句还是while()为假执行下面的语句?

网友:
while(TI!=1);这个判断TI是否等于1
while(!TI);这个给TI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