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RM 6.5

楼主(2012-11-13):
6.5出来了,破解方式改变了;
Install version 6.5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version 6.50.1

The new version introduces a new License Management System (LMS). The new LMS includes new features like commuter licenses, automatic license activation and support for virtual servers. It is easier to administrate and a single installer concept enables easy transfer between all variants of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 certain product by a license upgra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A new license key must be issued in order for you to be able to use the software. The process of issuing the new key is done automatically when the new version is installed, providing that your current license has a valid Support and Update Agreement associated with it in our license database.
The installation and licensing quick reference guide included with the product contains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will need to convert your existing license key to work with the new license management system.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network licenses
This version of IAR Embedded Workbench uses version 2 of the IAR License Management System (LMS2), which requires an updated version of the IAR License Server (version 2.1x). The new license server cannot run on the same computer as the previous server (version 1.4x). In order to use network licenses for both an LMS1 version and an LMS2 version of your IAR Embedded Workbench product you must use different PCs as license servers, unless virtual servers are used.
If your LMS1 license server is using a dongle, you have a choice for your LMS2 server to either order an additional dongle (without additional cost) or to lock the license to the server PC. In this case, you must inform IAR Systems about which locking criteria you want to use. Send an e-mail to CustomerCare.SE@iar.com and let us know if you want to order an additional dongle or lock you network license to the server PC. This is mandatory and must be done before the network license can be activated on the LMS2 server.

网友A:
现在只能暴力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只能暴力破解!!!!!!!!

如何个暴力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只能暴力破解!!!!!!!!

你弄过了??

网友:
担心的事终于来了!

网友:
不懂破解。听起来是更难了。

网友B:
这一版本的coremark成绩又提高了10%,iar这是开挂了还是为coremark跑分做了优化?

楼主:
总会有高人出现的,等待高人 和谐...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E5%8F%91%E5%B8%83

已经有低调发布的了

网友:
已经有下载流出了,事EV版

网友:
stm32要是用6.5启动文件是不是要修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一版本的coremark成绩又提高了10%,iar这是开挂了还是为coremark跑分做了优化? ...

编译器之间的CoreMark是否差距很大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编译器之间的CoreMark是否差距很大呢???

相当大了,如果你为测试特别优化,那就更大....很多显卡不就是3dmark跑分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大了,如果你为测试特别优化,那就更大....很多显卡不就是3dmark跑分王么..... ...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一般不追最新的版本……

网友(2012-12-18):
低调顶一下!感谢!

网友:
去下载下来试一下!

网友:
好像还是30天限制版的

网友(2013-01-30):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6729&highlight=%E4%BD%8E%E8%B0%83%E5%8F%91%E5% ...

浏览完帖子,该和谐反响不甚好

网友:
貌似破解不了,试了一下,都不行。

楼主:
那只能使用 6.40.5了

网友:
现在出的新版本都比较难破解的了,哎,

网友(2013-03-09):
公司 改用  keil ,,,,

网友(2013-04-26):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 解决 Go to definition of ****** 无响应的问题?

是灰色的? 度娘有绝招!
不是灰色的? 建议 使用 在文件查找,就是 工具栏里面有个查找对话框,它左边有个 文件夹 的东西!必有惊喜等着你!

网友(2014-04-23):
30天试用结束,死活不让下程序,坑!!!!!!!!!!1

网友(2014-09-26):
这个版本的软件哪个有啊 或者更高的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