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铝片用什么黏合剂最好?

楼主(2012-11-13):
请指点.要好买的.

网友:
AB胶是否可以?

铝和铝黏合吗

楼主:
市场上标AB胶的太多了.不知是指什么型号的?

我在学固定翼,打算做一个铝的.

我查了一下,好像应该用(双组份)聚氨酯胶. 固化时间不能太短,最好10分钟以上.人老了,手脚不利索.
固化时间长点倒不要紧.

网友A:
铝是可以焊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是可以焊接的,

求,用什么焊接?烙铁行吗?高压电弧?

网友C:
老头打算搞架大家伙?真打算飞到敏感岛去?
飞机的铝外壳貌似都是铆接的,DIY或许可以用沉头螺丝拧到木质框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用什么焊接?烙铁行吗?高压电弧?

有铝的焊接剂,铝丝,能用烙铁的。

还有用乙烷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头打算搞架大家伙?真打算飞到敏感岛去?
飞机的铝外壳貌似都是铆接的,DIY或许可以用沉头螺丝拧到木质框 ...

敏感岛?钓鱼岛就是钓鱼岛,没有改名啊!

想学航模,一直学不进;最近又开始了.你想,我路都不能走200米.怎么操练航模呢?
于是我想能不能在家里试着弄.先学机翼,大致弄懂翼型,做一个铝的机翼的原因是,打算可能的话,里面放太阳能电池板,必须能散热.否则降效率.
不是什么大家伙,最多2,300g.
做不做得好,如何试也是问题.难道要先做个风洞...对了,你先帮我把帖子"这个升力阻力攻角曲线是怎么来的?"里的关于风洞的问题解一下.
现在我在为cl,cd,cm,alpha,焦点这些关于机翼的术语而头疼.回头,请你指点.
昨天,去买双组份的聚氨酯胶,他们告诉我最少要7公斤,每斤40元;我的天!我用7两就差不多了.故在发愁.

你最近还忙吗? 对了,你的gps的接收做得怎样了?

最近有空,我可要问你一些关于问题了,别保守啊!

网友:
据说硼酸加焊锡能钎焊易拉罐铝片

网友(2013-01-15):
AB粘不住铝,我试过,不过也有可能是我表面处理不够,指甲使劲一抠,一整块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是可以焊接的,

请教一下,PCB板边缘的GND,如果想跟与其垂直的铝壳内壁焊接,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网友:
用乙烷枪加低温铝焊条就能搞定,大件的话最好用焊接,像小件用焊条就行,貌似用烙铁不容易操作

网友D:
强力推荐3M公司的金属AB胶,要用胶枪,两管连在一起,好大的,几十块钱吧,淘宝一搜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力推荐3M公司的金属AB胶,要用胶枪,两管连在一起,好大的,几十块钱吧,淘宝一搜就有

这个是个好信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