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通信是不是有偶尔掉线的问题?

楼主(2012-11-13):
GPRS通信是不是有偶尔掉线的问题?

目前做供暖项目,全部是GPRS通信,通信过程中都会有断线的问题,很快就能重连上。

大家GPRS实时通信,最长能达到多久不断线?

网友A:
取决于基站的繁忙程度哦!
周末可能两天时间完全不掉线,周一早上高峰没准反复掉线半个小时都连不上。这不希奇哦,我亲眼见到的。高峰过后就自动正常了。
要是客户有钱,去申请个专网吧,否则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基站的繁忙程度哦!
周末可能两天时间完全不掉线,周一早上高峰没准反复掉线半个小时都连不上。这不 ...

我们在不同的城市掉线的频率不一样。
不过一般30秒内就能连上。

我用的是移动的网络,不知道电信、联通的网络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北上广之类的大城市,这种现象更明显。我自己办公室里测试,一到晚上的下班高峰,基本没有不掉线的。反而中小城市的客户,整天都可以正常连接,极少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上广之类的大城市,这种现象更明显。我自己办公室里测试,一到晚上的下班高峰,基本没有不掉线的。反而中 ...

电信、联通的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在不同的城市掉线的频率不一样。 不过一般30秒内就能连上。

请问您用的什么模块呢?
我是用的西门子bgs2。在广州我自己办公室测试,晚高峰基本连不上。模块到中心服务器是正常的,中心服务器发回的数据基本收不到。
不知您有没有在繁忙的地方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用的什么模块呢?
我是用的西门子bgs2。在广州我自己办公室测试,晚高峰基本连不上。模块到中心服 ...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MC37I模块,工程基本都在小城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MC37I模块,工程基本都在小城市。

呵呵,我们小城市的客户也是正常的,就是上海有个客户高峰连不上,我自己用移动的卡也不行,明天去试试联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们小城市的客户也是正常的,就是上海有个客户高峰连不上,我自己用移动的卡也不行,明天去试试联 ...

正常是什么概念?  一天掉几次线?

网友:
掉几次吧,一次不掉的也有,但非常少。
最多五十秒内就恢复。因为我们的心跳包间隔是五十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是什么概念? 一天掉几次线?

其实你也不可能一直不停的传数据,不传数据的时间内,是否掉线根本不知道哦。除非主动发心跳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也不可能一直不停的传数据,不传数据的时间内,是否掉线根本不知道哦。除非主动发心跳包。 ...

我这边是实时的传数据,10s询问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实时的传数据,10s询问一次。

呵呵,这样一个月要多少流量呢?算起来好像数据量比较大哦。除非用3g的流量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样一个月要多少流量呢?算起来好像数据量比较大哦。除非用3g的流量卡 ...

一个月50M足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月50M足矣。

我刚算了一下,50兆每月,10秒一个来回,每个来回一共可以分到192字节,确实是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算了一下,50兆每月,10秒一个来回,每个来回一共可以分到192字节,确实是够了 ...

用摩托罗拉的模块会不会好点?

网友B:
掉线和具体模块关系不大,和网络负载有关,不可避免。你可以找个几所大学连在一起的地方试试,比如大学城,晚上6点到10点之间,连接都很困难,但是到了上午,速度很快,基本不掉线。
做工程应用需要有一套策略来应付掉线,而不是去避免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线和具体模块关系不大,和网络负载有关,不可避免。你可以找个几所大学连在一起的地方试试,比如大学城, ...

您一般采用什么策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一般采用什么策略?

掉线重联机制啊,还有掉线时的数据缓冲啊,你的产品能重新上线,说明已经有重联机制了,做好掉线时的数据缓冲应该就可以了.
你的GPRS偶尔掉线,但几十秒又能重新上线,这个已经算不错了,如果这个都不能接受的话,GPRS就不适合你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线重联机制啊,还有掉线时的数据缓冲啊,你的产品能重新上线,说明已经有重联机制了,做好掉线时的数据缓冲 ...

关键是有的工程现场一天能掉线几十次,太频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有的工程现场一天能掉线几十次,太频繁了。

如17楼苹果猫所说,这个和模块本身的关系不是很大.而且是无法避免的,多换几个地方,换几个时段测试一下,甚至还要看运营商的机制,不排除被运营商踢掉的可能性.另外,如果频繁掉线,还要看信号质量好不好.

楼主:
不排除被运营商踢掉的可能性?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17楼苹果猫所说,这个和模块本身的关系不是很大.而且是无法避免的,多换几个地方,换几个时段测试一下,甚 ...

不排除被运营商踢掉的可能性?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移动的人昨天跟我说馈线要粗一些,像普通用的笔的那么粗就会好点信号,不懂原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有的工程现场一天能掉线几十次,太频繁了。

真正严重的时候,整整一两个小时,只能偶尔连上几分钟,其他时候完全连不上。
GPRS就这样,没办法。
越是用手机上网的人多的地方,越是这样。
晚上高峰期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手机基本完全上不了网。这个时候你如果用GPRS模块,效果肯定一样。

网友:
最近在成都,A模块一天之内会出现几次掉线,同时B模块的测试看是延时非常长但没有掉线......这个就是和模块内部TCP/IP协议处理有关了.

网友D:
A模块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还是什么,当检测到延时很长的时候就会掉线.而B不会.
GPRS的情况在运营商那边看得很清楚,一看就知道什么问题.   国内这几年不知道基站是不是也还像以前有好多家的.每家的配置都有所不同.

楼主,如果情况只是最近一段发生,以前没有.那就要问问是不是移动又网优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A模块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还是什么,当检测到延时很长的时候就会掉线.而B不会.
GPRS的情况在运营商那边看得 ...

我们是这样,别的工程现场运行还行,这边不行,老是断线。

如果找移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D:
会有。但这就要看你们公司能不能动得起移动的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有。但这就要看你们公司能不能动得起移动的人了,

能讲一下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吗?

我们做的市政工程,让移动调整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
得让移动网优部门查到底哪个环节,如果能够确认,基本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