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能控制下位机的数据发送时间吗?

楼主(2012-11-13):
  是这样的:下位机通过串口再到以太网远程发送数据到上位机,要求上位机能动态修改下位机的数据发送时间间隔。怎么实现?或者在下位机编程时
用定时器延时,把定时器装初值赋给一个变量,让上位机发数据来修改,定时器初始化时赋初值。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
动态的调节,最方便的就是上位机发送指令,下位机接收到指令之后,发送数据,类似USB哪种方式,这样下位机发送数据的频率完全可控制。

网友:
为什么不能?只要上下位机实现通信了,改个参数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