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WM无刷电机调速原理

楼主(2012-11-13):
PWM的占空比决定输出到直流电机的平均电压.
PWM不是调节电流的.PWM的意思是脉宽调节,也就是调节方波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比,

一个理解是:我假设换相周期是T,A-B的导通时间是ton,那么D=ton/T;
        电压与转速的关系大概是 BLV=D*VCC,那么如果提高ton的时间,其他的导通时间不是会减小?

第二个理解是:在A-B导通的情况下,在栅极叠加一个PWM波,使导通的时候有
         BLV=D*VCC;但是我疑惑的是既然要使A-B导通,那么栅极不是必须要给一个高电平吗?一旦給低不久截止了吗?那不就跟换相差不多?
对这个我现在比较困惑,希望有知道的牛人能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还有,我想问一下如果通过改变Vss来调速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网友:
同学,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学电子的?

网友:
反正 我是晕了。

以前我是懂的,看完LZ的东西,我感觉我不懂了。

网友:
问题太基础了,建议你看看运动控制方面的资料。

网友:
感觉楼主把直流电动机和三相电动机混为一谈了。三相电动机调速比直流电动机复杂多了,这里也不好一下子说清楚,如果楼主想搞透彻的话,要看专业书,系统看遍。
最后说句,此PWM非彼PWM

网友:
Vss不好调吧,电压可调的功率电源?

网友(2014-03-13):
这真的是直流电动机?为毛是ABC三相啊

网友:
    楼主不要怀疑自己,你的图是对的是三相无刷电机,你得看看你的电机是有位置传感器还是无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电机。
    如果是有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电机那就是由位置传感器输出信号与PWM波进行逻辑运算后来控制电机换相工作。
    如果是无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电机就是通过零点检测来得到电机转子位置来控制换相。
   主要是看电机换相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