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13):
如图,我装的是VMware 9.0  。已经装了ubuntu 12.04,一开始还可以运行。可是后来却不能运行ubuntu了。打开ubuntu的电源就提示这个信息,不知道怎么回事。 另外,我的VMware Tools怎么装不了? 请大家帮忙,支支招。。 急啊~~~

网友A:
你看你的服务里面是不是把VMware Authorization Service给关了,用时启动上再点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的服务里面是不是把VMware Authorization Service给关了,用时启动上再点电源 ...

怎么启用? 我都不知道怎么关了,不知道怎么启动他。

网友B:
真的奇怪,我也用过VMWARE9,装Ubuntu12.04不行,换VMWARE8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奇怪,我也用过VMWARE9,装Ubuntu12.04不行,换VMWARE8就行

长老。知不知道我的那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启用? 我都不知道怎么关了,不知道怎么启动他。

电脑管理里,有服务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老。知不知道我的那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急啊··

没见过你这提示,我在LINUX上完全是幼儿园水平,正在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管理里,有服务项,

谢谢! 已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管理里,有服务项,

你帮忙也看看,为什么我的Vmware 的Tools 总是加载不了??  什么问题? 我是Vmware 9.0

网友B:
不确定是否需要ROOT权限才能安装,反正我启动都是以ROOT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是否需要ROOT权限才能安装,反正我启动都是以ROOT登录

需要ROOT权限才能安装??
你是网上下载的Tools,还是在Vmware里的菜单栏里的Tools让他自己加载? 我在Vmware里的菜单栏里选择加载,他却始终加载不进来。。。 去网上下载了一个Vmware Tools,安装了也是无济于事。。 我快要疯了。 啥毛病都被我遇到了。

网友B:
在Vmware里的菜单栏里的Tools让他自己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Vmware里的菜单栏里的Tools让他自己加载

好吧,,, 我感觉,不是网络的问题。。。。  他是压根就没反应。。

网友:
你等系统启动上,root登陆后在点菜单加载,我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1. 如果只是用ubuntu做其它用的话,是否安装tools的区别不大。
2. 可以通过windows下的拷贝工具,直接将tools上传的ubuntu系统,然后将ISO挂上文件节点,拷贝里面的东西解压在执行安装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