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板子弄得差不多了

楼主(2012-11-13):
下回RAM得换DDR的

双路 AD DA 加FPGA

我还有多余的板子

网友A:
用的啥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啥FPGA?

2s90

LT2285

网友:
有钱啊,不是一般人烧得起的

网友:
一向彪悍的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2s90

LT2285

是LTC2285吧,看资料SFDR有点差啊

网友:
楼主宝贝上架了么

网友B:
还需要加散热片啊?给什么散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加散热片啊?给什么散热啊?

都用了LTM4616电源,输出8A,你说哪个东西比较热??

网友:
求隔离变压器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加散热片啊?给什么散热啊?

给FPGA散热啊,我用的2S60上面不光有散热片,还装了个风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