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点阵的三极管扩流无法输出高低?

楼主(2012-11-13):
我用154做扫描,用示波器看了154输出的波形正常,经过电阻到PNP基极时就只有一个小脉冲了,高的时候5V,低的时候4.8,所以都认为高,基极无法输入扫描,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像这个图,我做的实物R1左边为高,右边也为高,R1左边为低,0V,右边为4.5V,它也为高,只是低了一点点。 ...

先学模电再学单片机要比直接学单片机更合适。

网友B:
没原理图,回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原理图,回复不了

就像这个图,我做的实物R1左边为高,右边也为高,R1左边为低,0V,右边为4.5V,它也为高,只是低了一点点。怎样控制让PNP的C极随B极变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上~~~~~~~~~~~~~

同上,帮我看看,老兄

网友:
Q1的C接地,E通过D1、R2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学模电再学单片机要比直接学单片机更合适。

嗯,对的,其实我是想做个点阵,但是三极管出了问题,所以就问问,原来154译码出来的低电平经过三极管的时候,C极得接点阵的高啊,本以为是同高同低的呢,所以一直不理解。唉,得重新焊过了.........谢谢啦!!

网友:
器件学习也很重要,要软硬皆修

网友:
呵呵,出差回来就有答案了啊,7楼,正解。厉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上,帮我看看,老兄

6楼和7楼的朋友已经回答你了
顺带说一句:
玩单片机
一定要对你所用的硬件元件性能
有所了解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楼和7楼的朋友已经回答你了
顺带说一句:
玩单片机

呵呵,嗯,正在学习中......

网友A:
模电建议先看看这个帖子,基本上很容易就上手了。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216869
不知道本论坛让不让外链其它网站?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电建议先看看这个帖子,基本上很容易就上手了。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216869
不知 ...

嗯嗯,学习了,不过我又遇到新问题了,可以帮帮忙么??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737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