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ICCAVR怎么写延时函数?

楼主(2012-11-13):
AVR单片机ICCAVR怎么写延时函数?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Fclk  6.000 MHz
// Delay Count * 1us
void DelayX1u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
        for(i=0;i<count;i++)
                {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
//        Delay Count * 1ms
void DelayX1ms(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i;
        for(j=0;j<count;j++)
                {
                  for (i=0;i<1000;i++)
                    {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
}
//   Delay Count * 10ms
void DelayX10ms(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count;i++)
                DelayX1ms(9);
}
//   Delay Count * 100ms
void DelayX100ms(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count;i++)
      DelayX10ms(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