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思路:直流90V电压如何降压到50多V?

楼主(2012-11-13):
  有一个90V左右的直流电源,请问用什么方法降到50多V呢?用来为48V的蓄电池充电,请懂的人给点思路,现在不知怎样下手。

网友A:
基本的buck电路不就可以么?

网友B:
没说电流,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buck电路不就可以么?

嗯,谢谢。我去百度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电流,路过

这个我不太懂。90V电源有180W左右吧,给12V*12AH*4的电瓶充电。

网友C:
找个靠谱的开关电源,一般都可以工作在90V,可能90V时输出功率没有额定的大,所以不妨多留一点余量

要48V输出的,稍微改一下输出的分压电阻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直接买个开关电源,搞定,宽压输入,支持的范围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靠谱的开关电源,一般都可以工作在90V,可能90V时输出功率没有额定的大,所以不妨多留一点余量

要48V ...

我想自己做电路,学到的东西多点

网友:
48V电瓶要充电,就不能降压到48V的,一般起码2.4V/格,即使是浮充电,也要2.2-2.3V/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