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DDS的电路

楼主(2012-11-13):
主要是想了解清楚那个DA如果控制幅值,还有就是下面的那个运放和三极管怎么使输出偏置恒为0.。最好有公式推导。

楼主:
要沉贴了。。

网友A:
DDS不要分析了 直接照着一样的去设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S不要分析了 直接照着一样的去设计就行

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上学的那会弄AD9850(DDS),看不懂,做出来以后成就感一来,在沉下心来看原理,现在闷头干活就行了

网友:
DA控制幅值大概是改变参考电压或者DA值
运放的电路看起来就是个反相放大

网友:
我也是看不懂,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里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
大家看看这个安捷伦的原理图是怎么控制DDS的幅度。。

精简仿真图都画出来了,都是基本的运放放大和电阻串并联而已,如果这么基本的推导都不会那给你写出来也是看不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