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元件例化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13):
在Verilog例化语句中,是否有些端口可不例化,如果不例化,那么它们状态怎么样呢?我看到一个例子:
vga vga_inst
(
.reset_n(reset_n) ,// input  reset_n_sig
.pixel_clock(clk_pixel) ,// input  pixel_clock_sig
.hs(hs_w/*vga_hs*/) ,// output  hs_sig
.vs(vs_w/*vga_vs*/) ,// output  vs_sig
//.blank(vga_blank) ,// output  blank_sig
//.rgb(vga_rgb), // output [23:0] rgb_sig
.de(vga_de) // output  de_sig
);
例子中例化一个VGA模块,但blank和vga_rgb端口例化注释掉了,这样相当于“调用”参数个数不同了,能这样做吗?在VGA定义模块中,我看到rgb有默认的值。

楼主:
向万能的论坛求助,这部分语法在哪里?

网友:
括号里不填参数就行了

网友:
括号不写参数或者,直接省掉需要忽略的接口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