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型的转矩系数c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14):
最近在学习翼型问题.
翼型的升力系数cl,阻力系数cd都好理解,据说还有个转矩系数cm,它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3-01-01):
比例系数Cm称为俯仰力矩系数,根据翼型理论作用在翼型上的纵向空气动力可以用作用在翼型焦点上的升力、阻力与绕该点的零升俯仰力矩来代表,力矩的参考长度是翼型的弦长。
翼型上的分布压力可以合成一个力(升力)和一个力矩。这个力矩名为俯仰力矩,这个指定的点是一个特殊的点,称为气动中心,或焦点。不论迎角多大,如果每次都把力系搬到这一点上,其俯仰力矩都一样大。迎角增大,升力增大,升力中心前移,升力中心到气动中心的距离缩短,结果力乘力臂的积,即俯仰力矩保持不变。翼型上确有这样一个力矩值不变的点,是理论上证明了的。这一点的理论位置,薄翼型在距前缘1/4弦长处。实验测得的略有出入,大多数普通翼型的气动中心位于0.23到0.24的弦长处,而层流翼型的则在0.26至0.27弦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