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刚入门,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11-14):
我这边有个问题,我买了一块单片机,Mega32-16,没有开发板,现在我想烧程序进去,手上有一个USBISP下载器,我是不是把单片机上的MOSI,MISO,SCK, RESET, GND与下载器对应口相连接,USB口插电脑上,电脑是不是就能识别单片机并能烧录HEX文件了呢?需要哪些软件?在此过程中需不需要把单片机的VCC端供电,菜鸟一个,求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VCC当然要接了,下载软件可以用AVR_fighter或者AVR_progi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当然要接了,下载软件可以用AVR_fighter或者AVR_progisp

我看那个电路图ISP Port 端就接了单片机的5个脚,VCC没接,我在想是不是下载器内部能够给单片机上电进行程序烧入还是说我单片机VCC端要自行供电,另外前面提到的5个口与下载器连接才能成功烧入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那个电路图ISP Port 端就接了单片机的5个脚,VCC没接,我在想是不是下载器内部能够给单片机上电进行 ...

看看这电路图,必须都要接

网友A:
当然要连接成功了才能下载程序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连接成功了才能下载程序咯

非常感谢,另外那个下载器的驱动是USB插上去了之后自动安装还是需要自己下载驱动安装,我那个下载器是跟同学借的,资料找不到了,是不是所有下载器的驱动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另外那个下载器的驱动是USB插上去了之后自动安装还是需要自己下载驱动安装,我那个下载器是跟 ...

这个驱动你试试

网友:
单片机出厂的话可以是内部时钟,这样只要接编程线和电源就有了;

但如果用过了,被调成了外部时钟的话,你还得接上晶振,才能完成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