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I 不能下载问题

楼主(2012-11-14):
我现在做了个cyclone III 的核心板,AS模式不能烧写程序,但我用JTAG口能调试和烧写掉电不丢失的程序,有哪位仁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怎么解决的

网友A:
选择文件错误,或者程序安装时有问题,不想重装可以将JTAG的格式的下载文件转换为IN-Socket模式的文件,在File目录下有个命令Convert Programming File...,自己琢磨吧,我遇上时也搞了好几天才发现这个问题.最好重装安装程序或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文件错误,或者程序安装时有问题,不想重装可以将JTAG的格式的下载文件转换为IN-Socket模式的文件,在Fi ...

文件没有选错,文件是.pof文件。但就是下载不进去,我将sof文件转换成jic文件从JTAG能下载进去,说明配置芯片EPCS和FPGA连接没有文件,能烧写文件,但就是从AS模式不能下载

网友:
可能板子有问题- -我以前画的板子也遇到过- -|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没有选错,文件是.pof文件。但就是下载不进去,我将sof文件转换成jic文件从JTAG能下载进去,说明配置 ...

Quartus 几?10版本以后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补充之前出现问题的是和谐版,我怀疑是和谐有问题,现在用web免费版本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