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头文件

楼主(2012-11-14):
我用的软件是AVR Studio与GCC AVR,在编写程序时,发现头文件编为#include<avr/io.h>,则正确,而用#include<iom128.h>,可能是文件里没有这个,可那个avr/io.h放在那里?

网友:
你GCC编译器安装在那里的 去那里找不就可以了 include文件夹下的就是

网友:
不是iom128v.h吗?

楼主:
我在GCC里面,找不到avr/io.h,可以找见iom128.h,但后者在编译时不对。

网友:
LS神回复 你确信GCC里没有IO.H 却有IOM128.H文件???

网友:
加个"avr/" , 用 #include<avr/iom128.h> 试试。

楼主:
不行,显示有错

楼主:
全指向DDRA,我只调用了DDRA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的 。。。

楼主:
调试同过不了

网友:
C:\WinAVR-20100110\avr\include\avr

网友:
不可能吧?

网友:
GGC里面你能找到io.h,就一定能找到iom128.h,avr/iom128.h中的avr是iom128.h所在的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