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变量类型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2-11-14):
volatile long time;

unsigned char str[]="time is : 1.0004 s \n\n";
str[10]=(unsigned int)(time/10000)+0x30;
str[12]=((unsigned int)time%10000)/1000+0x30;
str[13]=((unsigned int)time%1000)/100+0x30;
str[14]=((unsigned int)time%100)/10+0x30;
str[15]=((unsigned int)time%10)/1+0x30;
串口接收乱码,主要是time是long型变量,str[]需要int型,他们之间的转换的问题,请问程序怎么改?(串口的设置都是正确的,通信是正常的)

网友:
unsigned int 去掉不行??????

楼主:
可以,结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