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雕刻机如何加工KT板?

楼主(2012-11-14):
使用什么样的刀具等.

网友:
我用1.2的PCB钻头,效果还可以。

网友:
不如自己用裁纸刀来得快~KT板你又加工不出什么复杂形状。

网友:
个人觉得,固定一个可控温的电烙铁,温度调低些,烙铁头换一个细一些的铜针或钢针。无费屑,温度控制得当还无烟。

网友:
这个是我用雕刻机做的KT成品。
attach://6852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