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內部AD轉換 問題

楼主(2012-11-14):
各位大俠。。今天上午調了幾個鐘,通過485 通訊 發現讀不了AD值。。。AD轉換程序有木有問題。。在綫等
void ADC_read(void)
{
uchar i,temp;
uchar Ad_Input;
uchar Ad_Val;
//ADCSRA&=~(1<<ADIE); // close the Interrupt
for(i=0;i<8;i++)
{
   temp=Ad_Channal[i];
   ADMUX|=temp;
   ADCSRA|=(1<<ADSC);  // start transmit
   while(!(ADCSRA&(1<<ADIF)));//waiting transmit finish
   data_tab[0]=ADCH;
   data_tab[1]=ADCH;
   data_tab[2]=ADCH;
   Ad_Val=(data_tab[0]+data_tab[1]+data_tab[2])/3;
   //temp=ADCL;
   //Ad_Val=temp+ADCH*256;
   Ad_Input=15*Ad_Val*Vref/256/4000;
   buff_data[i]=Ad_Input;
   ADCSRA|=(1<<ADIF);
}
}

网友A:
Ad_Input=15*Ad_Val*Vref/256/4000;
Vref怎么定义的?这句可能会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_Input=15*Ad_Val*Vref/256/4000;
Vref怎么定义的?这句可能会溢出。

我直接定義Vref為2560。。

网友:
那肯定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_Input=15*Ad_Val*Vref/256/4000;
Vref怎么定义的?这句可能会溢出。

在我之前是定義為2.56的,這樣也沒讀出AD值。。在調試過程ing,ADCH總是為0x00。。。。。

网友A:
你定义了一个uchar,最大就到0XFF。
你把Ad_Val和Ad_Input定义成uint,这样才够10位。
然后这样写,Ad_Input=((unsigned long int)Ad_Val)*Vref*15/256/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定义了一个uchar,最大就到0XFF。
你把Ad_Val和Ad_Input定义成uint,这样才够10位。
然后这样写,Ad_Inpu ...

按照你的說法。。我重新編譯了一次,還是讀不出AD值,我用的是查詢方式。。。貌似不關溢出的問題

网友:
unsigned int read_adc(unsigned char adc_channel)
{
          unsigned int ucData;
      ADMUX|=adc_channel;
          ADCSRA|=(1<<ADSC);
          while(!(ADCSRA&0x10));
          ADCSRA|=(1<<ADIF);
          ucData=ADC;
          return ucData;
}
贴个能用的,自己去调啊。先不计算,先看AD值,然后自己算,看对不对,不对就查AD初始化,如果对就查你的计算。
你的程序转换一次读3次,结果肯定是一样的,所以读一次就够了。

网友:
uint adc(char a)
{
        uint addata;
        if(a==0){ADMUX=0x40;}
        if(a==1){ADMUX=0x41;}
        if(a==2){ADMUX=0x42;}
        if(a==3){ADMUX=0x43;}
        if(a==4){ADMUX=0x44;}
        if(a==5){ADMUX=0x45;}
        if(a==6){ADMUX=0x46;}
        if(a==7){ADMUX=0x47;}
        ADCSRA=0x84;//1000 0110 64fenpin
        ADCSRA|=BIT(ADSC);
        do
        {

        }while(!(ADCSRA&(BIT(ADIF))));
        addata=ADCL;
        addata=addata+ADCH*256;
        return addata;

}给你个我用过的
用的时候不用初始化(但是要保证要用的adc引脚设为上啦输入)直接调用
如 x=adc(0);
y=adc(1);

网友:
data_tab[0]=ADCH;
    data_tab[1]=ADCH;
    data_tab[2]=ADCH;

网友B:
AD转换后直接舍掉ADCL,如果转换电压小于基准电压的一半的话,ADCH就是0x00,程序完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转换后直接舍掉ADCL,如果转换电压小于基准电压的一半的话,ADCH就是0x00,程序完全错误。 ...

轉換的電壓最多為3.3V,而我的基準電壓為2.56V。。。不過我現在用AVCC作為基準,,讀出來的結果準確。。現在就是不能連續讀8路AD。。如果連續讀的話,通過ADMUX++改變通道。。每次讀出來的值都不斷變化。。說是要讀通道0後,要捨棄數據寄存器的值,然後再讀下一個通道。。這樣怎麼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