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绳电话子母机对码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2-11-14):
无绳电话机中对码是怎么样的呢 到底是根据什么对码 有谁懂吗

网友A:
就是子机和主机注册登记,以后就可用这个注册过的子机拨打或接听听话等。
如果是DECT,有专门协议,你可参看en3014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子机和主机注册登记,以后就可用这个注册过的子机拨打或接听听话等。
如果是DECT,有专门协议,你可参 ...

注册之后 是不是有个专门的编码存在 片子里面呢

网友A:
子机/主机均有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机/主机均有eeprom

能不能将两步子机对码 对成同一个码段呢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你首先把你想干什么,要什么说清楚。

楼主:
qq上私聊吧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你首先把你想干什么,要什么说清楚。

我的 qq号 401068576

楼主:
我叫冯银凯

网友:
对不起,本人不用QQ.
关于无线对码,通常是这样操作:
1.长按住母机的一个page键,这时母机通过RF发射发出一个ID给子机,需对码的子机收到信号后按某一对码键+子机编号(或者选择某一对码功能菜单)确认,将ID及子机编号写入EEPROM,并返回这个子机编号给母机并写入EEPROM。这时已完成一个子机的注册。
2.依此操作对其它子机进行注册对码。需注意,登记在同一母机上的所有子机ID是一样的,仅设备号不同,这个过程的数据未作加密。
3.这种方式需子母机间作交互操作,故可靠性较高,减少同产品误对码的机会。
4.很明显,只有经过对码后的子母机间才可通讯。

楼主:
谢谢啦!
(1)我用的步步高无绳电话机 子机操作过程中不需要按住子机编码键 那是不是不把子机编号写入EEROM中呢 那他是怎么区分子机呢?(假如ID号一样的话)
(2)我现在做的项目是将两部子机对码成一样的,即你所说的将多部子机编号为同一个编号,同一个母机同时可以和两部子机通话 ,这个该如何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