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定义求解释

楼主(2012-11-14):
DDRB |= (1 << DDB0);

PORTB = (1 << PB0);

PORTB |= (1 << PB0);

这个会在IO口定义的时候用到 后两句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区别很明显 PORTB = (1<<PB0)改变了PORTB的八个口的工作状态
PORTB |= (1<<PB0) 却只改变了最低位PB0的状态

网友:
PORTB = (1 << PB0);  //只有写IO一个操作
PORTB |= (1 << PB0); // 包含读IO和写IO两个操作,等价于:
                                   //  tmp = PORTB;    //读
                                   //  PORTB = tmp+ (1 << PB0);   //写

网友A:
PORTB = (1 << PB0);  //只将最低位PB0置1,其他位全部强制置0
PORTB |= (1 << PB0); // 只将最低位PB0置1,其他位保持原有状态,因为0与任何值相“或”都会保持原有的值

网友:
PORTB |= (1 << PB0) 等于 PORTB = PORTB | (1 << PB0), are you 明白?

网友:
kao。。。。。。。。首先PB0=0你知道吧,然后。。。1<<PB0-------->1<<0
PORTB = (1 << PB0);---------->PORTB=0X01;

PORTB |= (1 << PB0);----------->PORTB=PORTB|0X01;相当于把PB0置1.。。。。。。。。。。。。。。。。。

网友:
PORTB = (1 << PB0); 赋值

PORTB |= (1 << PB0); 置1

网友:
本来想回答的发现好多人都回答得很好了 只好做罢

网友B:
DDRB |= (1 << DDB0);

PORTB = (1 << PB0);//更改8位,结果portb = 1

PORTB |= (1 << PB0);//只更改1位,结果portb= xxxx xxx1,x为原位值。

网友:
不知道楼上想说什么,,,,

网友:
PORTB = (1 << PB0);==  PORTB=1;

PORTB |= (1 << PB0);== PORTB|=1;
一个是PORTB直接赋值,一个是或值。

网友:
PORTB |= (1 << PB0);<==>PORTB = PORTB | (1 << PB0);基础C语言……

网友C:
看看移位操作与 与或非 操作,以后经常会用到的;上面的回答都很好,如果你还看不明白,真得好好补补了

网友:
与相当于 乘
或相当于 加

网友:
看来我学到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B |= (1

   大哥,你和四楼说的怎么不一样,到底哪个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移位操作与 与或非 操作,以后经常会用到的;上面的回答都很好,如果你还看不明白,真得好好补补了 ...

哎吆,不错哦!
to楼主:楼上讲的都没错。PORTB=1<<PB0表示把1向左移0位同时赋给PORTB,结果是PORTB=1。第二种是用1和PORTB的当前值相或,只改变了PORTB的最低位,即最低位置1。4楼和10楼说法都是一样的意思只是描述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RTB = (1

这个回答比较通俗,同意

网友(2013-01-14):
在C语言中“=”是赋值运算符,
“|=”是先进行或操作,再赋值。

网友:
用我的avr io 宏定义吧。超级简单 和51差不多

网友(2014-12-13):
第二句:PORTB=(1<<PB0), 将PortB第0位置为1,高七位清零。相当于PortB=0x01;
第三句:PORTB|=(1<<PB1),只将PortB第0位置为1,高七位不变。相当于PortB=PortB|0x01;

网友:
PORTB = (1 << PB0);相当于PORTB = 0x01;PORTB的最低位置1,高7位清零。
PORTB |= (1 << PB0);PORTB的最低位置1,高7位为原来的值保持不变。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