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斯基最小mini四轴---- 61mm (已更新)申酷

楼主(2012-11-14):
论坛重在分享,学习了别人的东西就要发新东西来回馈大家。
  在这里首先感谢绿箭分享的mini四轴的教程,我想大部分人也都是按照他的思路来的吧。并且遇到问题时他给了我很多指导。感谢~~~
  其次要感谢哈工程实验室因为我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哈工程实验室完成的,研究生哥哥也帮了我很多。
  最后感谢我的哈工大,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他,但他确实给我提供了住宿和吃饭的条件。

上张图       (以下图片均为高清大图,点击查看原图)

看起来还是不小的,实际上临轴距61mm

和5毛钱的比较,没找到1块的,凑合着吧。

自己之前是做大四轴的,看到绿箭的帖子,开始自己着手做小四轴。(大四轴明天上图)(明天图更多)

暑假开始准备,直到现在才做成比较完善的作品(之前做过1.0版本,板子有点大,飞行效果也不是很好没敢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上张1.0版本的照片

买的是华科尔的电机套装,由于杆太细了,用哥俩好粘总是容易粘偏,偏了就会偏航,所以飞行效果不是很好,不过经过不断的调整也凑合着能飞。后来新板子到了,果断把它拆了.......
下面介绍完整的制作过程,在做得过程中大部分靠自己摸索,所以走了很多弯路,花了冤枉钱。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少走弯路。

首先是原理图
至于真正的原理,你可以学也可以不学,硬件不是很难,大家做的都一样。我也是抄别人的,但是现在抄完了你自己得学会。

导入后生成PCB,PCB的布局和布线真的很重要。这决定的你四轴造出来的稳定性和美观程度,再就是良好的布局可以使调试和使用更加直观和简便。

大部分是手动布线,由于板子较小,布的也不是十分完美,只能说还算不错。

PCB 3D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布局,每个排阵的位置都是正合适的。

刚刷出来的PCB们,好小,好可爱

对比实验室在某宝买的微型四轴,简直了.......买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布局的一点逻辑也没有,使用起来超级麻烦,重点是 实验室买的那台至今没飞起来。(一比较就知道多笨重,无逻辑!明天上图继续比较)已比较见下文。

设计的接收机插口,小接收机可以正好插上完全与板子的位置重合。(接收机设计明天上图)(还有图)

元器件的选择
主要的元件
CPU采用ATMEGA328P   陀螺ITG3205     加速度计BMA180   5V升压LTC3200  3V3稳压MIC5219    电机驱动IRLML2502   0603电容电阻若干  0805发光二极管若干(建议蓝色)至于论坛里有人加了地磁(HMC5883)个人感觉室内飞行用不到 就没采用 以降低成本。

淘宝的元件                                                                                                   旧飞机拆下来的元件

电机,螺旋桨和电池的选择。可以有两种选择稳定型 7x20mm空心杯  56mm正反桨 这样得配350ma的动力电; 7x16mm空心杯 45mm正反桨配240ma的电池
其实飞机可以做得更小 就是考虑到安装两个型号的螺旋桨才将轴距设成61mm。

240ma动力电池

全部电池

型号一  更加稳定  但是重量略大。型号二 更加灵活 重量略小。但是续航时间都差不多  能到5分钟左右。

整套重32g                                                                                           整套重 28g  差别主要要在电机上,电池差1.5g(明天上图)

再来看一下买的“商品”咦怎么才22.5g,这是单机!型号二跟他配置一样,全机重量才28g.单机重量只有18g,以后去掉排针的话还能更轻点。

自己做得比买到的玩具首先质量要好 再是代码开源可以体验DIY的乐趣  个人感觉最重要的是遥控距离,小四轴采用的2.4G接收  距离达500m(其实那么远没用,,,但是20-30m还是需要的)

需购买4通道微型接收机,我买的是天地飞的接收,总重2.2g  改造后1g多一点 重量约等于没有  遥控用的是天7 。当然大家有什么控就用什么控。。。遥控比飞机大好几倍......
4通接收机和6通的比较......人家本来有外壳和天线的,叫我拆了。减重。别看二者体积上差这么大,重量其实就差1g。所以两个都能用,没有微型接收的用6通也行

元器件采购齐全下面开始制作

过程相当艰辛主要考察焊接技术
有同学看到我买的陀螺和0603的电容  对着0603说 这么小能焊上么?好吧,他无知了。0603非常好焊,真正难焊的是陀螺和加速度计  由于是QFN封装没有外露的引脚只能用风枪焊  好在实验室有.....感谢实验室
我的实验台,乱!没办法,实验室没有女生。。。

QFN封装元件,小巧精致。(明天上图)
ITG3200                                                                                                    BMA180/020

刚开始焊得俩人一起,一个人固定元件 一个人用风枪。焊1.0版本的时候由于有研究生哥哥的帮助 焊的比较顺利 两遍就焊好  我们自己弄坏了一个加速度计。
焊接第二版的时候一个人干焊,非常不好焊 引脚太小 经常焊偏。拆了焊焊了拆。。。最后被电烙铁烫了一下 我火了。。。不信干不好了!!!自己在实验室呆了一晚上,把陀螺和加速度计焊了10多遍,感觉确实学会了。。。那个眼睛累的呀,第二天回学校睡了一天。。。

有人看到32脚的CPU觉得无从下手,不敢焊,其实经过10多次的练习  我觉得CPU是最好焊的,大概2分钟就能焊好。
一晚上我焊好了三台(焊的非常漂亮,自恋一下  有点像机器焊的)(焊点细节明天上图)

正面,中间的是陀螺仪,右上角的是加速度计;                                                     背面,就CPU。(图没传上来 满了)

下面开始程序下载和调试了
首先你要有两个工具:USB asp ;FTDI 。 前者是用来写Bootloader的(arduino avr需要写)用一次就没用了,FTDI是用来下载程序和调试的
左面USB asp           右面FTDI     二者价格差别好大!

很多人不知道在哪烧Bootloader的
上图

USB ASP烧写Bootloader(明天上图)                      四轴上USB ASP引脚连接

下面改程序,其实真不用你改什么改下传感器型号就行

要向这样程序才算下好了(明天上图)

下面就是调试了
用到的FTDI(明天上图)

关于调试这里说一下,这是判断你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主要途径。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是看GUI里的模型是否给你的飞机的姿态一样,有一点不一样都说明焊接有问题或者传感器的选择有问题,这是新手最长碰到的问题。有经验的可以直接看数据。。。PID可以不用调节,用默认参数就很好。至于PID也少有人能把他完整的解释清楚,也都是一点点调出来的。

看数据没问题的话,读取飞机参数,然后将AU1和AU2的level全选上 这样四轴才能自稳。
剩下的就是遥控通道选择和解锁了。这里我先不多说,明天有时间可以说下。没时间百度有MWC的文档。
上一张四轴近景

就能上传10m的照片,所以介绍有限。明天继续。
欢迎加入mini四轴讨论群22077683(新建的,望各位捧场,楼主还有很多技术性问题在QQ空间,只加群,最好不要加个人QQ)

未完待续,还有大量照片......

本来打算写写仅供娱乐了,但是看到那么多人回帖要PCB,。真没想到会这么火。
回复中我说明了我也是为了生存,在学校花销本来就吃紧,每个月省钱下来做实验,已经好久没买衣服了。
剩的PCB我不能像其他楼主那样慷慨地送大家,但是会成本给大家。写这个本来就没打算出售。但是实在挡不住坛友的热情。

PCB不是不想出,出了我怕大家焊不好,回去就浪费了,因为线路什么的都是我设计的哪里出了问题别人没法检测。而且下载器这些就用一次的东西,为了这个四轴买一个太浪费了。
又有坛友说叫我出套件,楼主最近期中考试.......时间紧。不过就几天的时间。忙完了可以考虑给大家焊成品,电机什么的我可以代买,也可以自己买。
想要的朋友可以去群里找我,定的人多的话我淘宝买零件也方便很多,至少邮费合适。
声明:楼主做四轴的动力就是源于想个好办法追女生或者上课用小四轴给女生传纸条,这种驱动力推着我克服了一个个困难。本来仅供自己娱乐,没有出售的意愿。但是.......人家都要,我不好意思。
这样吧我给大家算一下成本
板子:15(自己画110-130)
元件:50
电机加桨:60(包括底座)
电池:15

USB asp:15
FTDI: 35多吧

这些是没算运费的,这里面几乎每个都需要单独的运费,自己买肯定不止这些钱。楼主做第一个的时候花了接近500.以后的都能控制在150内。
楼主期中考试完可以代焊,卖的不是技术。我只收手工费30-50大家自愿给,因为焊一套加调试至少得2个小时,而楼主做家教的话两个小时100(我不想又教几个应试教育的傻瓜出来,所以今年果断没做家教)。所以,请大家尊重楼主的劳动。给大家把程序调试好,USB 和FTDI就不用买了。到手接上遥控就能飞。当然你也可以去淘宝买玩具商的成品,我的没法跟商品比。但是开源的乐趣......DIY的乐趣......

能挣到钱最好,因为这样我就有钱可以进行下面的研究,做出更好的产品,到时候正式开卖。

另:大家有能力的可以帮忙把帖子转出去,比如5IMX。我的账号级别不够,可以不署我的名,你自己的也可以。。。因为我在那里也学习过很长时间。谢谢

让我们把帖子顶起来吧!    150回复爆楼主照片。 300回复爆女友。400楼送PCB!

群也旺起来          22077683

未完待续......

楼主:
不知道帖子过了24小时就不能编辑了,还在那苦等。
写在别的楼吧。也没什么真要写的了上几张图吧

补帖子的照片
程序要等到完全下完了再拔,,好几次就是底下刚出字我就认为下完了......拔了也没害处。

两种电机的比较,感觉差不多,因为配的桨不一样。

在宿舍飞行照片,室友的拍照技术真烂亦或是飞的太快,只能看见影子。

由于小巧,即使在很小的宿舍也能飞,但是悲剧的是经常撞凳子腿,不要担心会撞坏,从两米掉下来一点事没有,桨弯了,掰正了就好了,再不就买一套,才10块。

有要飞行视频的,确实应该上了,但是自己的飞行技术确实一般,叫大家看撞装凳子腿太过意不去了,等周日叫学长飞一下。楼主还学过几天会声会影

视屏空缺.......

爆一下我的工作环境,没有实验室的兄弟,羡慕一下吧。实验室好的可以无视。
主战场,焊接的地方

调试的地方,实验室的另一面没拍,那是玩电脑娱乐的地方。整洁漂亮。

趴在地上工作的地方,,好多四轴you!  这是些没用的,好的摆在别的地方                              破烂们

看看我的四轴们,学长的好四轴就不方便爆出了。  仔细看 是三台,没错。

实验室回来,在自己宿舍调。哎,,又把桌子弄乱了。装了整整一柜子工具,除了风枪 大部分工具我都有,都得自己买。(当然,肯定没有示波器,买不起)

四轴的部分算是写完了吧,有人要附件,都在群里了。这里就不贴上来了。

下面写写,一些别的小技术吧。大一做的,而且写在空间里,语言方面大家都懂,用来糊弄同学的反正他们又看不懂,内行就别批评了。仅供娱乐和参考
有能力的可以把日志转出去,名字写你的就好。当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学校偷网的各种方法 ,当心别被抓出去当典型!(点击超级连接)

偷网

手机无线充电技术,这个做好了非常靓,但是步骤却很简单

无线充电

10000ma移动电源,这个,大学生上课必备呀。要不iphone上课该叮叮的响了。

移动电源

逆转的小钟,这个可以送女生,时光倒流。

逆转的小钟

重点,大四轴。这个在女生宿舍楼下飞超赞,挂过玫瑰花。但是很不幸,刚起飞就把玫瑰打得粉碎,螺旋桨吸力太大,太暴力。

大四轴

PS 楼主大一的宿舍那叫一个破呀,但是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弄了不少小技术
后来上大二换校区,宿舍条件好点,有花了点钱添了点家具,总算是人住的地儿了。

最后,大家一看,谁这么闲的写这么长的帖子。肯定不是呆呆的工科男就是大吊死

在这里楼主郑重声明下哈,楼主是一名青春阳光的大二学生。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高,喜欢享受生活。下面有图为证

刚到的新桌子,办公就得有个办公的样子,决不能凑合。                                                  整理好的桌子

有小草一颗 ,小鱼缸 ,几种化妆品,书架,发胶,无线充电底座,微软鼠标,8孔大插排(电器比较多)。

学电的就得有个学电的样子,布局一根线都看不到(漏出来的充电器是隔壁桌子的),不像一般宿舍,网线,笔记本电源拉的到处都是。

附刚出的WIN8  已经破解了,用起来还不错(等等上图)

爱好要全面 手机电脑  各种系统一个都不放过。

以上得证:楼主不是工科男,也不是大吊死!
看来一会要爆楼主照片了,兑现承诺。

楼主(2012-12-28):
video

考完一门 松口气。今天休息一天。昨晚上调pid。感觉不错。今天继续。

兔斯基调的非常好了。闲来无事 用聚乙烯泡沫给兔斯基做了个保护圈。。。加上去 效果非常好。

有了保护圈 兔斯基悬停一分钟不再是梦。

静若处子动如脱兔。。。调戏兔斯基去了。、

楼主今天一天没出门,所以 就没化妆,大家凑合着看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0NDIwNjEy.html

楼主:
兔斯基蓝牙进展。

终于考完了。。。买的风枪也到了,焊几个板子试试,顺便再把蓝牙弄了。。。

开始,工作了整整两天。刚刚 把所有任务完成。看看两天的成果,小高兴下.

新到的风枪,可能是学校没有地线,焊接的时候老电我

蓝牙模块比接收机轻不少,是个不错的选择

把蓝牙模块固定在别的板子上 用作测试.....蓝牙的焊盘挺脆弱的.所以测试的时候还是固定好.

蓝牙模拟串口 手机直接调节PID

更高端  示波.....手机要求比较高1G的cpu不行噢.

看看蓝牙群.

OK
两天的成果也就这些.

透露下 四轴的进展.
红桃K学长,正在做超声定高.刚刚那个焊蓝牙的板子就是测试版.
他的控用的是24L01.
蓝牙我在做,飞机端程序好搞定.主要是android端的程序有一定难度.实验室之前做3D游戏的小弟正在学习android.预计不久就会写出比较好的APP.敬请期待.
明年可能会出蓝牙模块配之前的兔斯基....看情况喽.

楼主(2013-03-21):
好久没更新了。感觉没有必要更新了。
论坛太乱了。

上点图片和飞行视频吧。

航模级mini四轴。。。看看小四轴的动力系统。

还有,评价一台四轴的好坏不是飞的稳就是好四轴,飞的稳是四轴的固有属性。动作起来才是四轴应该干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4MjU4MDg4.html

3月21日哈尔滨暴雪,温度零下12度左右。从窗户放飞。

飞了3分钟左右,电池掉电太快,最后回航的时候几乎不受控制,炸机了。。。二楼掉下去,掉雪堆里了。。。回来晾干一切ok。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MwMTU4NTE2.html

再来点精致的图片

网友A(2012-11-14):
是沙发吗,楼主威武

网友B:
好贴,期待楼主开源共享置Co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沙发吗,楼主威武

是,其实我自己可以抢 但是我留给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期待楼主开源共享置Cool

会的,但是论坛就让传10m我没发传啊,看来得写3天才能写完。

网友C:
顶一个,楼主威武,此贴不能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的,但是论坛就让传10m我没发传啊,看来得写3天才能写完。

呵呵,不着急,大家有目共睹会顶你的,加油!

网友D:
楼主威武啊,一直想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楼主威武,此贴不能沉啊

义哥,你叫kangyiHEU 那我是不是应该叫liceHIT呀 明天改名......

网友:
羡慕楼主并表示佩服!

网友:
不记,记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威武啊,一直想玩啊

那现在就可以玩呀,现在不玩更待何时

网友E:
我也晒晒我的~~~可通过手机蓝牙控制或者通过模型遥控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漂亮,赞!!

明天上更漂亮的照片

网友G:
楼主可不可以给块儿PCB 一起玩玩啊………………

网友H:
哇哈哈 自己做的很赞啊
买的那个是XXX动的四轴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不可以给块儿PCB 一起玩玩啊………………

严重同意!!!

网友J:
的确很给力。楼主能否给一个大概的成本预算

网友K:
收藏留着学习用!     同二十楼的!望楼主成全!

网友:
真心的佩服啊,佩服啊

网友:
一直想搞个四轴,向楼主学习

网友:
酷铁留名,有时间一定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的确很给力。楼主能否给一个大概的成本预算

第一个贵 之后的在150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哇哈哈 自己做的很赞啊
买的那个是XXX动的四轴吧                          ...

嘻嘻 都懂。说实话做的真不好!顶掉他

网友L:
同工大,楼主哪个院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严重同意!!!

还剩了几块,要是感兴趣的话。。。。最近要深入研究,缺成本。。可以成本给大家,不能免费送啊!!!学生没钱。希望大家谅解,为了深层次的研究请大家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工大,楼主哪个院的呀?

保密,禁止人肉,

网友L:
引用 楼主:
保密,禁止人肉,

搜到了...
楼主争取转专业吧,我有航院学长整这个,做集群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L:
搜到了...
楼主争取转专业吧,我有航院学长整这个,做集群控制

人人里的不是我……我没有人人。我是数学系de。大一念的电气,发现不爽,就来读数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人里的不是我……我没有人人。我是数学系de。大一念的电气,发现不爽,就来读数学了。 ...

我搜到的是贴吧的贴...
转数学系干啥啊... 电气院多好啊 当时考研我还想考电气来着以后学电机
不过最后还是签工作了= =

网友M:
做得不错,更可贵是数学系的!

网友N:
楼主强大,我的四轴的眉毛还没见,就四个电机在那。。。

楼主:
恩,等有时间给你焊一块吧,最近期中考试有点忙。说实在的就给一块电路板是坑人 。外人很难焊好。而且还要买下载器什么的,浪费。楼主感兴趣就去群里找我吧。我不能焊太多,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出个价把,我买两块~看我头像就知道我对此有多激动了~~哈哈~~或者出套件也行哈~

恩,等有时间给你焊一块吧,最近期中考试有点忙。说实在的就给一块电路板是坑人 。外人很难焊好。而且还要买下载器什么的,浪费。楼主感兴趣就去群里找我吧。我不能焊太多,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晒晒我的~~~可通过手机蓝牙控制或者通过模型遥控器控制~~~

恩。做的不错……板子稍微有点大了………加油。我打算以后做kinect控制,正在学习,目测 ,学不会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晒晒我的~~~可通过手机蓝牙控制或者通过模型遥控器控制~~~

……我的帐号一个小时就能回复5条,大家的支持我不能一一回复。。。。。见谅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义哥,你叫kangyiHEU 那我是不是应该叫liceHIT呀 明天改名......

我这是怀着对哈工程的无限崇拜才叫这名的

网友:
太帅了。楼主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强大,我的四轴的眉毛还没见,就四个电机在那。。。

这个进行起来的话很快,几天就做好了。别急 。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得不错,更可贵是数学系的!

额……个人感觉学好数学才能干别的。数学系不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P:
漂亮 漂亮 关注兔斯基

背面还有5个斯基。等下上图,最喜欢兔斯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收藏留着学习用!     同二十楼的!望楼主成全!

已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靠,好贴啊

我靠,精辟的回复。

网友:
东西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楼主厉害厉害,学习了,先前买了个成品,再学习短时间自己做个~~~

网友R:
楼主做的pcb板用了多少钱?

网友S:
楼主,我要两块pcb,长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我要两块pcb,长春的。

看前面的评论,其实不建议直接PCB,怕焊接出问题。

网友:
楼主威武,等待上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关注中。。。

其实前面的回复里有......好吧再说一遍 10块花了130   其实110就够了。我选的黑色的要了20的颜色费

网友:
很小巧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做的pcb板用了多少钱?

其实前面的回复里有......好吧再说一遍 10块花了130   其实110就够了。我选的黑色的要了20的颜色费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前面的回复里有......好吧再说一遍 10块花了130   其实110就够了。我选的黑色的要了20的颜色费 ...

不好意思发错人了

网友U:
楼主有套件吗,我想研究研究啊

网友V:
哈,表贴器件其实很好焊,主要是没焊过,多焊几个就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有套件吗,我想研究研究啊

一会更新帖子会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V:
哈,表贴器件其实很好焊,主要是没焊过,多焊几个就上手了。

确实如此,不要畏惧,做起来就简单了。熟能生巧,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严重关注

严重给予关注

网友U:
帮顶一下,不能沉了,呵呵,我比较关心用手机控制的mini四轴,应该好弄吧,用蓝牙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U:
帮顶一下,不能沉了,呵呵,我比较关心用手机控制的mini四轴,应该好弄吧,用蓝牙通讯 ...

嗯  还可以。实验室的程序调试都是无线的。移过来就行了。

网友X:
楼主 做好后搞个测试视频贴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 做好后搞个测试视频贴上来吧

已经做好了呀。。。视频没拍,,,,,,,,我的飞行技术不过关,拿不出手。

网友Y:
很好啊,真想玩一个,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真心帮顶 有套件的话 就买套 免得自己花钱整

楼主:
引用 网友Y:
很好啊,真想玩一个,不知如何下手。。。

先学习呗 。

网友:
开源才叫cool

网友Z:
想要STM32的CPU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搜到了...
楼主争取转专业吧,我有航院学长整这个,做集群控制

做群控的在哪啊,开放参观否,想去看看

网友:
顶下别沉了

网友AB:
有点烧钱阿。。 要是楼主开源,我也想像楼主一样头头尾尾的做一遍。

网友: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网友AC:
真不错,有来卖,买一个玩下

网友AD:
我要买成品。给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要买成品。给链接!

加群22077683吧,我们在群里讨论

网友AE:
我要LZ女朋友,来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我要LZ女朋友,来一个吧

楼主女朋友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做群控的在哪啊,开放参观否,想去看看

我是哈工大的,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实验室(实验室有点闭门造车的意思),工大这点做的一点都不好!哈工程实验室很开放氛围也很好,所以就一直在工程实验室做,现在学长么也开始做群控了。大家可以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真不错,有来卖,买一个玩下

群里讨论吧,方案还没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有点烧钱阿。。 要是楼主开源,我也想像楼主一样头头尾尾的做一遍。

支持自己做,来群里看看吧。大部分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Z:
想要STM32的CPU

这个没试过,应该不难。

网友AF:
坐等楼主女友

网友AG:
我 要爆女友!!

网友:
400楼等待加一

网友AH:
这贴应该不会不火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我 要爆女友!!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我 要爆女友!!

快了,,,,,,,

网友U:
顶下别沉了,wifi控制有希望吗,用什么模块呢?

网友:
这个不错,先占位 !!!

网友AI:
顶啊顶,希望到30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U:
顶下别沉了,wifi控制有希望吗,用什么模块呢?

wifi听学长说有难度,得等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I:
顶啊顶,希望到300楼~

加油,快把楼主顶出来了。帅哥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这贴应该不会不火了^_^

你猜对了 ,,多亏了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坐等楼主女友

马上就等到了

网友AJ:
顶一顶,顶到楼主自愿出果照
出套件算俺两份。

网友W:
再加一个微型视频传输模块=007的装备

网友:
手机控制,视频实时传输录像。偷窥利器啊。

网友:
我也等30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W:
再加一个微型视频传输模块=007的装备

太小了,不好加,加的话大小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J:
顶一顶,顶到楼主自愿出果照
出套件算俺两份。

行,,群里见吧。

网友:
这个要狠顶一下

网友AK:
求套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求套件啊、、、、、

群里。,。

网友U:
好啊,支持支持,我上大学的时候都没怎么搞这些啊,我是学计算机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U:
好啊,支持支持,我上大学的时候都没怎么搞这些啊,我是学计算机的呵呵

我想学计算机

网友AL:
lz动手能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L:
lz动手能力不错。

嗯  因为技术确实不怎么样,,。只能做些体力活

网友AM:
楼主威武,时间多真好

网友AF:
顶顶帖。争取早日到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楼主威武,时间多真好

楼主现在忙得一踏糊涂了,期中考试 ,加做套件,加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F:
顶顶帖。争取早日到300

再顶我就出来了

网友:
为了看玉照

网友AN:
想看lz图片!!

网友N:
lz生活还真是有模有样的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想看lz图片!!

看好了,你愿意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生活还真是有模有样的呀!哈哈

活着就是为了生活。。。

网友AO:
lz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O:
lz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固件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呀,1.8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顶顶,别沉了,呵呵

谢啦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 。。。

不谢,这种帖子不用回复

网友:
顶起,别沉了

网友:
真心羡慕楼主有这么好的条件,技术也很牛。标记学习

网友:
满足楼主的150

楼主:
爆照片。  夏天照的。。

前面的是外教和她女儿。。。。菲律宾的,个人关系与政治无关!勿喷。。。外教人不错

貌似楼主现在比照片帅了点。嗯是这样的

再附一张年轻时候的照片(高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P:
LZ到底是哈工大的还是哈工程的学生?

哈工大的。。。坏了,就怨我把大家的逻辑弄乱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爆照片。  夏天照的。。

楼主的女朋友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小萝莉yo

网友:
我是来看照片的O(∩_∩)O~

网友:
来看lz女友的。。。

网友:
等楼主,爆女友。

网友AQ:
看明白了,lz是哈工大的,但是哈工大实验室门槛高,在哈工程搞了个实验室,佩服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Q:
看明白了,lz是哈工大的,但是哈工大实验室门槛高,在哈工程搞了个实验室,佩服牛人 ...

实验室不是我搞的  ,,我是在里面打工的。。。

网友:
神贴 的,得支持下

网友:
为了楼主送PCB ,我拼了,还有楼主真容

网友U:
顶下别沉了,呵呵,LZ套件怎么样了,进展如何,如何交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顶下别沉了,呵呵,LZ套件怎么样了,进展如何,如何交易呢!

开始弄了,但是没弄多少,纯属娱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弄了,但是没弄多少,纯属娱乐。。。

您忘了吗?我之前预订了一台的啊,

网友U:
mwc的程序如何改还没发呢?

网友:
好吧  ,继续顶起,不过还是羡慕当学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mwc的程序如何改还没发呢?

嗯 ,保证每要的人都会有。。。但是时间的话,,,,,,

mwc等在群里教。群里的附件是已经改好的,放进去就能用。

网友AR:
MWC的源啊
好吧
楼主板子画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R:
MWC的源啊
好吧
楼主板子画的不错

别的源也有,等看看学长开发的怎样。

网友AR:
引用 楼主:
别的源也有,等看看学长开发的怎样。

mini四轴还是局限性比较大
不过适合快速开发

我们现在准备做大四轴的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R:
mini四轴还是局限性比较大
不过适合快速开发

这个需要大量的资金了,我只能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保证每要的人都会有。。。但是时间的话,,,,,,

mwc等在群里教。群里的附件是已经改好的,放进 ...

哦!好的,我先研究研究下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大量的资金了,我只能羡慕。

看个人兴趣来吧
小四轴也挺好玩的
你们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手机控制吧

网友U:
引用 楼主:
别的源也有,等看看学长开发的怎样。

楼主的程序是在这里下载的吗?

网友:
顶一个!做的不错

网友:
再盖一楼!

网友U:
楼主看看这个: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 ... ature=search_result
好像是mwc蓝牙控制的安卓程序,但要求MultiWii 2.x code的,能把程序搞下来吗,我这里的网速不给力啊,网页老打不开,真服了GOOGLE了

网友:
坐等策锅爆萝莉GF照……

网友:
还有相关链接http://www.blueskyrc.com/index.p ... &products_id=13

网友:
楼主,真顺利啊 ,我的小四轴上也有几个兔斯基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的程序是在这里下载的吗?

这个地方的是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看看这个: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net.loide.games.bicopter&feature=search_ ...

这个硬件得支持,,,,,。

楼主:
上视频......

今天  天黑了,没怎么飞,照的的效果也不好。等明天白天在来吧。大家先凑合着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2NjgxNTM2.html

网友:
等楼主爆女友!哈哈

网友:
顶一个,订两套。

网友:
导                     弹               结                      构                          设            计              专            业

网友:
固                   体                       火              箭               发              动            机

飞                       行                         器                     动             力                  工程

网友:
顶一下  看女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S:
固                   体                       火              箭               发              动    ...

看的真仔细。顶多了明天把火箭和鱼雷头发上来。

网友:
加入Q群~~~~~~~~~

网友U:
楼主看看这个FTDI行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556517199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的真仔细。顶多了明天把火箭和鱼雷头发上来。

牛叉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看看这个FTDI行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1.1000638.4.UcQJBH&id=14556517199 ...

行,但是最好买那个弯脚的,调试的时候方便。插上不占空间。黑色的 ,大概35左右的样子。

网友U:
引用 楼主:
行,但是最好买那个弯脚的,调试的时候方便。插上不占空间。黑色的 ,大概35左右的样子。 ...

哦,您在哪买的能发下链接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爆照片。  夏天照的。。

卧槽楼主原来是你...
原来你整天在哈工程混,从没见你去过450= =

网友AT:
用现成的方案就是好啊。。。我的写程序占了大部分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卧槽楼主原来是你...
原来你整天在哈工程混,从没见你去过450= =

450是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T:
用现成的方案就是好啊。。。我的写程序占了大部分的时间

deep bule?  不行,水平离你还一大截 。就得用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哦,您在哪买的能发下链接吗?

那个也行…我把排针给你焊个弯的就行。感觉黑色的漂亮一点而已 。

网友L:
引用 楼主:
450是哪。。。

啊,难道我认错人了...= =
看你长得跟机器人队一同学特别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T:
用现成的方案就是好啊。。。我的写程序占了大部分的时间

你的电机架的那么高,怎么保证垂直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T:
用现成的方案就是好啊。。。我的写程序占了大部分的时间

你的开产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也行…我把排针给你焊个弯的就行。感觉黑色的漂亮一点而已 。

呵呵,不用了,现在就想测试手机控制

网友AU:
多少楼了,等着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啊,难道我认错人了...= =
看你长得跟机器人队一同学特别像

果断认错了啊。我还以为碰见熟人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U:
多少楼了,等着爆呢。。。。。。。。。

预计得明天。

网友:
再刷会儿就赶上哈工程的那个火爆贴了

网友:
看来有机会要搞个玩玩啊,mark

网友:
看楼主如此讲信誉,一口气顶到300楼,不为别的

网友AV:
坐等楼主爆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V:
坐等楼主爆照片!!

就为照片而来

网友:
楼主那个 PCB上的 LOGO怎么弄上去的呢?还有 还有 Lz能不能传授下PCB布板的经验啊?怎么才能布出楼主这么漂亮的板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开产了吗?

木有,换了一家

网友U:
顶下别沉了,有谁了解蓝牙或wifi控制的呢,交流下技术难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顶下别沉了,有谁了解蓝牙或wifi控制的呢,交流下技术难点啊

群里的红桃k会,你去问问。wifi不太现实。蓝牙可以

网友:
肿么买呢?

网友AW:
入群都没人理我的。。。。。。

网友:
看美女  要看美女。。。。。。。。。

楼主:
引用 网友AW:
入群都没人理我的。。。。。。

不好意思了 。我在写作业。。。你直接跟我说就行。

网友AW: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了 。我在写作业。。。你直接跟我说就行。

是哦,貌似群里不大欢迎哦,你pm我个地址我买个板子吧?想买个给儿子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W:
是哦,貌似群里不大欢迎哦,你pm我个地址我买个板子吧?想买个给儿子玩玩 ...

你没在群里说话呀。。。单独加我qq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在群里说话呀。。。单独加我qq好了。

不知道qq是那个哦。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 可惜不是专业的,业余的也不算,难哦,楼主出一套给我

网友:
呵呵,没人顶了,我顶下,对了lz蓝牙的事问了吗,我在研究源码呢,看的头都大了
蓝牙的通信协议是在serial.pde里吗

网友:
呵呵找到了
#ifdef BTSERIAL
case 'k':
rcData(THROTTLE) ........

网友U:
楼主今天很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U:
楼主今天很忙啊

焊板子,,出了严重问题。都没信心做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板子,,出了严重问题。都没信心做下去了。

楼主不要灰心,要相信能做好

楼主:
套件焊完,电机在路上跑了6天多了,还没到!

等了6天的元件终于到了。中午没吃饭拿着零件就赶去哈工程。

一个人焊,还算顺利。到晚上5点左右就完工了。但这正是悲剧的开始。一口气焊了四套板子,中间没检测。全部焊好后才发现CPU的bootloader写不进去。懊恼啊!仔细对比两次虽然在同一家店买的元件,但是cpu的字体不一样。开始怀疑cpu的问题,拆以前的cpu换上 ,正常,确认是不是电路的问题。
可能是锁住了,拿51给脉冲解锁,无效。在群里问wings,给了很多意见。写bootloader的源hex,但是还是无效,,,,,
最后忙活到10点,学长回来了,问题最终解决。
松了口气,准备写程序。顺利写好。

调试发现,陀螺仪没数据。重点是4台的陀螺仪都没有数据,很明显,这绝对不是焊接的问题,焊接再次也不能次成这样啊(重新焊了好几遍也不行,板子那个遭殃啊)。。。更换以前的陀螺,正常。这有说明了一个问题。

马上淘宝上开始骂人,卖家的态度很好,马上帮忙解决,也没难为他。他也是卖产品的 可能是上游供货有问题。答应我今天顺丰我四个陀螺。问题算是终止。

但是明天就得做出来啊,还好之前买的还剩了两个。实验室有两台买的烧坏的的小飞机 ,上面还有陀螺yes  拆下来,完工!

整整忙活到今早6点  回来睡个觉,室友的吹风机都没把我叫醒。

附图

整机重量17.5.昨晚试飞了下,感觉型号二飞起来真灵活,手感真好,动力足。当然大的也不错,校准好了,一点都不飘。

焊好的板子,这次焊的一般。主要焊的次数太多了,好多没用的焊盘掉了,我心急上火,手上活就干得毛躁。

两套成机

秀秀彩灯

蓝色的最炫,但是蓝灯个数有限,,,,。焊的别的颜色的大家自己回去换吧。

全家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件焊完,电机在路上跑了6天多了,还没到!

楼主辛苦了,搞了一晚上

网友:
确实辛苦了。。顶上。。

网友:
顶起,求套件

网友AX:
还是蓝灯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X:
还是蓝灯的好看~

买的led包,没有那么多蓝色的,,,,,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led包,没有那么多蓝色的,,,,,只能这样了。

下次大部分都买蓝的~~

网友:
快300了

300回复爆女友。

网友AY:
看起来很漂亮!bootloader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Y:
看起来很漂亮!bootloader的问题解决了吗?

嗯 解决了。但是买的陀螺仪全没法用。。。又折腾了好长时间。

网友:
弱弱问下
绿箭分享的mini四轴的教程 是在阿莫这边么

楼主:
第一批套件完工,折腾了好多天!

不更新没人顶。。。。今天第一批小四轴做好了,还不错。。。每个都试飞了下。没问题。有的有少许漂移,大家自己回去校准吧。

这次做的好辛苦。大家帮忙多顶顶,才有动力继续做下去。

过程好艰辛啊,,桌子乱死了。

近一点。

我最漂亮的一架。。。嘻嘻 这是我的。喜欢自己回去焊蓝色灯去。

再来一张全家福

下一批正在筹备中......
现在,各种忙啊。
下周一 高等代数考试,这是一门难死人的课,老师又特严。
明天飞思卡尔比赛,车还没调好,一会去哈工程调车去,看来又得通宵了。
还有c++留的特难的作业。叫我们这些刚学c++的做AABB包围盒碰撞。多屏投影的数学建模。
数学分析作业下周三交......

楼主:
等顶,多了,上套件的测试视频。不顶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批套件完工,折腾了好多天!

顶上~~
下一批要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批套件完工,折腾了好多天!

支持,辛苦了,顶顶顶

网友AY:
过来顶贴的...通宵做这个辛苦了,祝你比赛有成就!

网友:
顶个,订
两套套件,自已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Y:
过来顶贴的...通宵做这个辛苦了,祝你比赛有成就!

一点成就都没有,直接被略过。

网友:
再顶几次,可以爆女女了
大家加油啊

楼主:
今天比赛虽然没赢,但是心情不错。上飞行视频。大家帮顶啊

楼主:
今天套件做好了。每个都试飞了下。

先试飞的我的那款小的。。。楼主是美国手,实验室拿回来的日本手不习惯。飞了好几次才飞的这样。。体谅

超低空飞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5MDU5NjE2.html

网友AZ:
引用 楼主:
今天套件做好了。每个都试飞了下。

先试飞的我的那款小的。。。楼主是美国手,实验室拿回来的日本手不习惯 ...

我想买一套,不知怎么预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Z:
我想买一套,不知怎么预定呀~~~

群里吧 。。。

网友BA:
引用 楼主:
今天套件做好了。每个都试飞了下。

先试飞的我的那款小的。。。楼主是美国手,实验室拿回来的日本手不习惯 ...

遥控器是另外的么

网友:
啥时出售啊  多少米米一个?

网友BB:
电机 还是无刷 伺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A:
遥控器是另外的么

另外的,提醒下,遥控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B:
电机 还是无刷 伺服吧?

6-7mm空心杯。

网友:
继续支持!不要放弃,长风破浪会有时!

网友BC:
你好,请问这个板子留有加装其他模块的接口吗?比如GPS,和地面站通信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C:
你好,请问这个板子留有加装其他模块的接口吗?比如GPS,和地面站通信的等~ ...

加装这些的是大飞控。小的没法加。

网友AX:
继续顶,怎么都要沉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X:
继续顶,怎么都要沉了呢

是  大家没动力了。。。。我做不出来,,,

网友AZ:
自己做的小四轴飞不起来,一个轴转不起来。。。不是电机问题

楼主:
一群已满  请加二群 。。。

楼主:
引用 网友BD:
楼主那MWC的代码都看懂了吗? 是参考那个写的还是自己写的呀?
PS 坐等300楼看楼主女PP ...

打算大三再看懂。。。。

网友BE:
此贴必须顶,不顶我会遗憾一辈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E:
此贴必须顶,不顶我会遗憾一辈子的

  。。。那那些更好的帖子,你没顶怎么办。

楼主:
套件人数开始统计啦!

忙活了两个周 今天总算把货发出去。这5套做的真的很辛酸。现在终于松口气,不过晚上吃的还是泡面。

当时有人要套件 我就随口应下 ,结果做起来挺难。重要的是最后不知道都有谁要。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断有人问套件,而我又不知道多少人要。不敢买元件。

听群友的意见开了个淘宝店,暂时把这次的问题解决了。今晚出现建设性意见,开了个四轴定金,想要套件的可以拍下 ,我会按照人数来买元件。

淘宝链接
兔斯基mini四轴购买------220

20元定金

给大家上个昨天没上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5MDU5NjYw.html

大家多练练  会飞的比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Z:
自己做的小四轴飞不起来,一个轴转不起来。。。不是电机问题

可能是跟驱动这个电机的mos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件人数开始统计啦!

忙活了两个周 今天总算把货发出去。这5套做的真的很辛酸。现在终于松口气,不过晚上 ...

开定金啦~~ 好哦!支持下,去下定金

网友U:
对了,电池充电的问题,板上有充电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对了,电池充电的问题,板上有充电电路吗

手机万能充 ,pcb充电,不方便。

网友AZ: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跟驱动这个电机的mos坏了

当我把油门轰大的时候,或则倾斜的时候,它的转速还是能提上去,调PID有点难啊,求指教下

网友:
真的要沉吗?继续,有空讨论讨论算法吧。。高手们...

网友:
继续,很漂亮小四轴

网友AY:
毫不犹豫支持,请问无刷电机一般总在多大的四轴上?

网友:
群已经满了

网友BA:
引用 楼主:
套件人数开始统计啦!

忙活了两个周 今天总算把货发出去。这5套做的真的很辛酸。现在终于松口气,不过晚上 ...

没有单PCB发放么,因为大部分器件都有了,自己开板又比较费时费力

网友:
谁弄过蓝牙或wifi控制呢,分享下方案好吗

网友:
每天顶一次~~ 希望楼主分享更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A:
没有单PCB发放么,因为大部分器件都有了,自己开板又比较费时费力

有  ,也可以拍定金。到时候写上备注。现在我的pcb也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毫不犹豫支持,请问无刷电机一般总在多大的四轴上?

25cm上的一般就得用无刷了。当然有刷加减速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Z:
当我把油门轰大的时候,或则倾斜的时候,它的转速还是能提上去,调PID有点难啊,求指教下 ...

PID默认的就行啊 ,。想更稳定就稍微把p调大点。。

网友:
这样电机控制也可以?呵呵。。我还以为要搭H桥呢。。。

网友:
马上出照片了

网友:
300是我的

网友:
我是来看照的,照片快出来

楼主:
爆女友照片!

女友小萝莉型的。  不能上高清的。。。好的不能给大家看。

写一篇帖子,能一直关注的并为之喜为之忧的除了义哥就是我亲爱的正正。谢谢你正正。

这么多年合合分分都过来了。有你相伴,一生无憾。

由于正正有个大龄姐姐,所以丈母娘就不是那么年轻。

带个假酒窝

出去玩

小清新

侧面

居家

大妈装

正正现在在读高三,压力很大。表示努力学习 ,也工大来陪我。一个小女生,来工大这种学校是下了多大的勇气。

正正加油!

网友:
照片照片

网友:
群加不进去啊。

网友:
为 小清新 妹子 顶上

网友BF:
群主竟然能找到这么清新的妹子下手,好手段好手段~!改天开个经验贴噻

楼主:
引用 网友BF:
群主竟然能找到这么清新的妹子下手,好手段好手段~!改天开个经验贴噻

从小一起长大的,这算是经验或者技术么。

网友BF:
引用 楼主:
从小一起长大的,这算是经验或者技术么。

额。。。。天生这么好的运气。。比不了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小一起长大的,这算是经验或者技术么。

这大概算是老婆要从娃儿开始抓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F:
额。。。。天生这么好的运气。。比不了了。。。= =

老天安排给我的。。。差点就从一个妈妈肚子里出来,还好。。。

网友:
真幸福啊...

网友BG:
引用 楼主:
老天安排给我的。。。差点就从一个妈妈肚子里出来,还好。。。

。。。。
看这关系还蛮复杂,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G:
。。。。
看这关系还蛮复杂,呵呵

一个村的而已,,,,,,不是一家的。

网友W:
大家别把看MM当做最终追求,满足完好奇心还是要继续学习,继续享受DIY的乐趣滴!

网友BH:
我也很想做一个mini四轴。现在在玩大四轴,同时在研究各种传感器的程序。。。。

网友:
想和人合作做个大四轴,提高成功可能性。

网友:
继续支持哈.. 收到四轴后就可以玩一玩算法了

网友:
小四轴学习算法~

网友BI:
很好  我也买了个楼主说的淘宝的套件  能飞了  虽然板子不咋滴但是至少给我提供了不少参考 所以还是要感谢那位老板的   工作忙碌 连加了一周班  回家就没啥积极性了 怀念学生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W:
大家别把看MM当做最终追求,满足完好奇心还是要继续学习,继续享受DIY的乐趣滴! ...

绝对的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I:
很好  我也买了个楼主说的淘宝的套件  能飞了  虽然板子不咋滴但是至少给我提供了不少参考 所以还是要感谢 ...

是。最近累了。也没怎么玩,想玩,没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H:
我也很想做一个mini四轴。现在在玩大四轴,同时在研究各种传感器的程序。。。。 ...

我还没研究呢。。。

网友:
终于可以注册了,我也来帮楼主盖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G:
。。。。
看这关系还蛮复杂,呵呵

看你在圆点那留言。搞程序的人少。我也想搞,但是现在学的东西太少了,没法弄。现在正学着数学。打算大三用一年的时间真正把程序看懂。年龄和经验限制,没办法。

网友BG:
引用 楼主:
看你在圆点那留言。搞程序的人少。我也想搞,但是现在学的东西太少了,没法弄。现在正学着数学。打算大三 ...

恩,我关注四轴没几天,四轴算法这块也不懂,但我感觉,软件是必须要看要搞的,不求可以在其基础上做的更好,但求弄懂里面的思路和写法,到时自己想改点什么东西不至于完全不知道怎么改

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关注这个的大多是搞硬件的,我在圆点的帖子里提议在google code里建一个project,以一个真正的软件工程思想一起维护管理,包括后面的文档,代码规范等,但貌似没人理我

我倒是和LZ蛮像的,在大学就喜欢倒腾这些东西,我大一那时候就开始参加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

今年刚毕业,现在在做汽车电子,软件工程师

网友:
我们这个谁去google code里建一个project

楼主:
引用 网友BG:
恩,我关注四轴没几天,四轴算法这块也不懂,但我感觉,软件是必须要看要搞的,不求可以在其基础上做的更 ...

貌似圆点的程序也是直接用的别人的吧。我的群里的我师兄自己弄得代码,他懂。

网友:
如果程序的精华思想能分享下就perfect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圆点的程序也是直接用的别人的吧。我的群里的我师兄自己弄得代码,他懂。 ...

圆点还早,程序还没开始呢,呵呵,我也准备反正没事自己慢慢调,大不了调个一年半载的也乐在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圆点的程序也是直接用的别人的吧。我的群里的我师兄自己弄得代码,他懂。 ...

哦,对了,我在你二群里哦

网友U:
顶一下,别沉了,谁有mwc se的电路图呢

网友BJ:
好迷你,真想弄个,我现在玩的大四轴,550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J:
好迷你,真想弄个,我现在玩的大四轴,550轴距。

小的拿来练手。摔不坏。大的掉下来一次就是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U:
顶一下,别沉了,谁有mwc se的电路图呢

自己顶顶,已经沉了。。。

网友:
此贴乃神贴也,看看受益匪浅

网友:
再次顶,我得跟着好好学学,自己也做个

网友AY:
不要放弃,非常支持你。我也是菜鸟,如果想搞算法等我收到飞行器后我可以建一个开源项目,大家一起进步。你是数学院出身,编算法比我们占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Y:
不要放弃,非常支持你。我也是菜鸟,如果想搞算法等我收到飞行器后我可以建一个开源项目,大家一起进步。你 ...

好的。。。数学其实也没学什么。要学的话也得好久。

网友:
顶啊。。。。楼主很强大。。。。。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数学其实也没学什么。要学的话也得好久。

很多时候数学是相当重要的,数学基础好了,那些自适应算法,飞行姿态解算,超复数,都变得很容易了。数学出身的人转电子行业相当容易且占有优势,看好你。

网友AY:
本来想在群里问的,在这里问吧,飞行器上的哪种马达比较好?空心杯是什么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本来想在群里问的,在这里问吧,飞行器上的哪种马达比较好?空心杯是什么含义? ...

小四轴的话 买贵点的7mm空心杯。不要图便宜买几块钱的,动力跟不上。空心杯,百度一下吧。

网友BK:
就是为了这个贴注册的论坛,顶。求购买。

网友AB:
400爆PCB!!!!  大家抓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K:
就是为了这个贴注册的论坛,顶。求购买。

加楼主的群,群公告里有下订单地址

楼主:
兔斯基mini四轴上手教程
第一批买的人货都到了。有新手不会用,现在来上点使用教程吧。结合别人的心得,根据咱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写写经验。大家可以参考下。

拿到手的同学。。。
会很好奇的把电池接上看看什么样。这里重点强调!正负极千万不要接反,接反了就冒烟。你拔下来,再接上会发现灯  还是亮的。因为灯直接接的电源,所以灯会亮。但是接收机和前面的右灯会不亮。
最好不要接反。但是如果接反的话,也能修。自己去元件市场买个LTC3200换上就行。价格大概3元。能不烧就尽量别烧。。。。。。

套件都是调试好的了,基本到手插上接收机,更改遥控正反舵就能飞了。但是,不排除快递给震了,无法起飞。这时候你就要重新校准下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有FTDI的同学这样看遥控正反舵。插上接收机,连上飞机,打开GUI(免驱动,但是需要java支持)

接口选择com3  然后start,此时开始有数据。pid那些大家先别管。

这里只讲怎么看正反舵。
右上角

通道对应:
THROTTLE 油门
PITCH        俯仰(通俗解释前后飞)
ROLL          翻滚(通俗解释左右飞)
YAW           偏航(通俗解释自旋)
打遥控上面对应的通道。数值是中值1500左右,前大后小,右大左小。不对的话就是通道错了。自己更改通道,具体方法(我可以不说么)。
好吧 还是说说吧,遥控右下角,哪个通道反了就把开关掰一下。

遥控通道设置好后,飞机放地上水平。通电,这时鸡头的红灯会闪几下然后灭掉,这时自检通过。
样机都没了,自己焊块板子给大家演示

如果一直闪的话就是陀螺或者加速度没校准好。
这样就得打遥控手势来校准了。由于大家每个人的遥控不一样,我没法上图,怕误导大家。用文字叙述吧。
校准:
控油门最低,方向(YAW)最左,升降(PITCH)最下,稍等,指示灯闪亮,陀螺校准完成;接着油门最高(注意,现在飞控未解锁哦),方向(YAW)最左,升降最下,稍等,指示灯闪亮,加速度校准完成;

这样校准不成功的话往往是你的遥控的微调没弄好,需要打微调。具体怎么打,我没法解释。校准的时候最好所有的微调居中,这样一般会成功。

解锁:
MWC飞控1.8版本后解锁有2种方法:一是油门最低,副翼(ROLL)最右;二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解锁后,状态指示灯常亮,推油试飞吧

解不了锁往往也是微调的问题,油门的微调往下打一点就好了。

嗯 。全部完成,就可以飞了。

看下飞行效果,这次电机固定的比较好,基本无偏航。电机是用一点点502粘的,不怎么结实。这是有原因的,大家千万别用哥俩好粘。一是粘的太牢了调整没法调整;二是为了避免飞机坠机或者撞墙把电机撞坏(用502粘,受力过大时电机会脱落以保护电机。哥俩好粘就是硬碰硬了),电机松了大家再上点胶就行了。

有的飞机会有少许偏:1自旋,解决方法,重新固定电机。2往一边偏,把那一边(不确定是这一边还是另一边大家自己试)用银行卡垫高,重新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还有,遭受严重撞击后,即使油门关了。电机还在转。你赶紧把它停下,校准陀螺加速度就OK。

电池没电的标志是,飞着飞着电机无力,然后不收遥控控制,因为cpu已经供不上电了。

充电:
一节电池的同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手机万能充。自己也可以买芯片做一个。有的人问为什么没加装充电模块,第一版确实装了。后来我发现,加装充电非常没必要。占空间加重量,而且谁没事把飞机停在那充电。而且充的也不快。。。万能充是最好的方法,手机座充也行。

有平衡充的同学,最好买两块一样的电池。用平衡充充电,这样10分钟就可以充满两块。这样充电绝对比你消耗的快。

方法,把两块电池串联。引出三个脚:正极,负极,公用极。

然后接在平衡充上就行了。因为一块电池不存在平衡问题,所以不能充一块的。

具体接法。

把5连成3脚。五脚是为了插电池方便,正好可以插两块电池。

好了,基本所有的教程都呈上了,写的也够详细了。主要给不懂的看。
至于程序和调参什么的,明白人自己弄吧。

嗯,能遇到的问题大概就这么多了。有什么问题大家再补充。

网友:
都出使用说明了,先顶后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B:
400爆PCB!!!!  大家抓紧点!

现在不热闹了。一般好几天都到不了400.慢慢等吧

网友:
y470有木有啊

网友BL: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热闹了。一般好几天都到不了400.慢慢等吧

同学,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L:
同学,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呢

加群 看地址哦~~ 继续顶起

网友:
360楼。。 主要是顶楼主! 我现在正在研究,, 从电调开始看。。。

网友:
说错了。。。 我现在是354楼。。。。 刚刚计算错了,唉,小学数学没学好。。

网友AA:
空心杯电机简介
空心杯电机(Coreless Motor),也叫无铁芯电机,顾名思义,无铁芯就是其最大的特征了。空心杯电机也分有刷和无刷两种。其主要特点是无铁芯,转子电感小,响应性好,效率高,体积小,易获取大扭矩,特别是随着辐射磁环的发展???,空心杯会有更广阔的前景。
空心杯电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但是其被商业化的生产和广泛使用则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
空心杯电机的主要优点包括,很低的惯量,很低的机械时间常数,高的效率。因为核没有铁芯,其低的质量允许其比其他类型的直流电机更快的加速和减速。
移除铁芯的其他优点还包括,没有磁场作用在迭片上。传统电机的交互作用表现为转矩纹波或者接头附加的抗转矩导致电机效率降低。空心杯电机取消了接头,其运行更平滑,即使在低速时也是如此。
铁芯的去除极大的减小了转子电感和由此产生的电弧。传统电机的换向器电弧主要是在换向时电枢电感释放其存储的能量引起的。过多的电弧引起电气噪声并减少了电刷的寿命。
空心杯电机按照转子形状可以分为圆柱形和盘形。圆柱形转子可以进一步分为containing inside fields和outside fields????.盘形的有pancake, printed or three-coil rotors????.
圆柱形 outside-field电机有最小的机械时间常数。定子是一个圆柱形的永磁铁,被一个低碳钢的外壳包围。转子是一个中空的圆柱形铜线绕组,位于定子的中心。这种电机的机械时间常数为1ms是很平常的。
转子是一个典型的歪斜的或者蜂窝式(也叫Faulhaber winding)的绕组结构,以确保所有的核都帮助产生转矩和平滑运行。磁力线由永磁铁定子通过气隙放射性的向外延伸。软铁的外壳是磁通量的返回路径,它使气隙极小,以产生很高的磁通密度。
圆柱形inside-field电机的设计类似,但是永磁铁定子在空心转子的内部。电机也有很低的转动惯量,但是机械时间常数典型的比outside-field电机高一些,因为电子磁铁相对小一点。
空心杯电机的换向器和电刷典型的很小,主要因为它们由贵金属制造,金,银,白金,或者钯。此外,较小的换向器有低的圆周速度,寿命更长,适合更小的电机。
Outside-field电机通常被选择因为其高的加速。因此,转子线圈必须一个大的负载转矩,并且耗散高的峰值电流产生的高热量。为了处理这个转矩,制造商使用玻璃环氧对转子进行加固。因为转子没有一个铁芯来充当散热片,外壳开了口来加强空气冷却。
空心杯电机设计方面的新进展包括使用钐-钴定子磁铁替换磁钢。另外,使用铝线转子代替铜线转子能使机械时间常数减小两倍。
这些改进的电机的典型的加速度是150000rad/s2,但是速率到1兆rad/s2也是可能的。这极大的超越了铁芯转子伺服电机的30000到50000 rad/s2的速率。

Coreless or ironless DC motors
如果转子的软磁材料被制作为圆柱形,则仅在电磁铁线圈上施加扭矩。空心杯电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它们是一种特殊的有刷或者无刷直流电机。为了快速加速而优化,这些电机有一个没有铁芯的转子。转子可以采用一种绕组填充的圆柱形式,或者由漆包线和焊接材料构成一种自支撑结构。转子可以安装于定子磁铁内部。一个软磁性的固定圆柱体在转子内部,提供了一个定子磁通量的返回路径。另一种安装方式是转子绕组围绕着定子的磁铁。在这种设计中,转子安装在一个软铁圆柱体的内部,该圆柱体充当了电机的外壳,同样提供了一个磁通量的返回路径。
因为与传统的有铁芯的转子相比,空心杯电机的转子要轻得多,转子可以更快的加速,通常机械时间常数小于1ms。如果绕组使用铝的话,这点会更明显。但是由于没有金属块在转子内部充当散热片,即使很小的空心杯电机也经常被强制风冷。对于空心杯电机设计来说,过热可能是个问题。
这些类型中有一种盘形转子类型。
振动电机在许多手机中应用,它们有些是小的圆柱形永磁铁类型,但是也有盘形的,它们由一个薄的多极的盘形场磁铁,并且由一个故意不平衡制造的塑料转子结构,带有两个粘结的空心线圈。金属刷和一个平板换向器为转子线圈换向。

网友:
几楼了啊?送PCB了吗??

网友:
快到400楼,我要PCB哈~~

网友:
嘿嘿 ~~ 顶起,争取明天到400楼~~
加把劲啊

网友:
嘿嘿,顶一个哈。今天又试飞了下,感觉好多了~~

网友:
这里正在调试,支持一下

网友:
我的还没有呢,继续等~~

网友U:
呵呵,我在淘宝上买的蓝牙串口今天到了,发个图看看,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呵呵,我在淘宝上买的蓝牙串口今天到了,发个图看看,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用啊

看起来不重啊 。。。几g   多钱。。。蓝牙的软件android上有 。。期待你赶紧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爆女友照片!

女友小萝莉型的。  不能上高清的。。。好的不能给大家看。

策哥,帅啊,302楼的照片,顶起!!!

网友U:
引用 楼主:
看起来不重啊 。。。几g   多钱。。。蓝牙的软件android上有 。。期待你赶紧弄好。 ...

恩,连接好了多了2克,工作电流8ma,TB上多的是,二十多点,现在卡在连接上了,配对后不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U:
恩,连接好了多了2克,工作电流8ma,TB上多的是,二十多点,现在卡在连接上了,配对后不连接, ...

意思是能直接控制,不用你写程序什么的吧。这样的话 以后直接集成在四轴上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能直接控制,不用你写程序什么的吧。这样的话 以后直接集成在四轴上行么。 ...

直接控制不可能得,飞控程序还是得要改的,有个协议,现在还没弄到那呢,先把蓝牙通信调通在说吧!安卓软件就是我前些日子发的那个安卓商店里的啊,没弄过arduino的源码啊,看着没什么难度,原来弄过蓝牙控制的小车,呵呵
这几天事也多啊,没法静下心来弄。

网友AX:
顶起呢~~不能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X:
顶起呢~~不能沉啊

顶xiaox

网友:
我表示要顶!

网友:
为什么还没到400

网友:
楼上的坐等400楼,然后好抢楼

网友:
我又来顶了,怎么没有人在帖子里问问题呢~~  弄点问题来帖子里 探讨下

网友BM:
400楼..楼主再发点精华的,很快就到了。。(玩笑)
楼主,什么时候讨论讨论代码吧.我看最近群里面也比较冷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M:
400楼..楼主再发点精华的,很快就到了。。(玩笑)
楼主,什么时候讨论讨论代码吧.我看最近群里面也比较冷 ...

主要我不会代码。。。没法讨论。有会的,但是没人领个头。。。你去领吧。过年回家研究代码去。

网友:
我是来要PCB的

网友AX:
还有19楼~马上就要到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X:
还有19楼~马上就要到喽~

感觉400楼怎么会是你呢。。。

网友BN:
朋友你好!  我对电子科技方面很感兴趣想学习。不过从网站上搜过很多视频  看了都不懂  无从学起  可不可以  给我介绍几本书  供我学习 或是  介绍下 该如何学习

网友U:
四轴的遥控是个问题,看到这我想用蓝牙连接手机控制,现在要把有刷MWC程序里加入串口通信控制协议,我对arduino不太懂,试着改了下,怎么也编译不行,谁能帮忙看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N:
朋友你好!  我对电子科技方面很感兴趣想学习。不过从网站上搜过很多视频  看了都不懂  无从学起  可不可以 ...

很好。。。我一本书都没看过。是真的没看过。最讨厌看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四轴的遥控是个问题,看到这我想用蓝牙连接手机控制,现在要把有刷MWC程序里加入串口通信控制协议,我对ard ...

嗯 就是该这个地方。绿箭把这改成24l01.所以说他能看懂。等你研究明白了记得分享哦。。。大家谁有会的来解释下吧

楼主:
上的明显点。。。套件预定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0.66.Ximgum&id=16574761571&

这是定金,为了统计人数以确定购买人数来采购原件。。。

套件是焊接好的,有焊接好的板子。电机电池。留了串口可以用遥控的接收机,也可以回去自己改蓝牙和24l01(程序上需要修改)

全套200.也可以要散件自己回去焊。

好多人去看圆点博的帖子。开始时说是跟大家分享,现在也是在明显的开卖。
群里的师兄厉害的多的是,现在主要没时间做的深入。等过来年看看谁做的好。
不信高校的群体作不过个人。

楼主:
群里讨论达115页,什么技术都有。如果写在帖子里不知道能不能把帖子顶爆。

网友:
是滴~~ 讨论的都在群里了,帖子里只发总结了~

网友BO:
可惜群加不进去了。

网友AX:
引用 网友BO:
可惜群加不进去了。

不是还有2群么,难道也加不进去了

网友BO:
引用 网友AX:
不是还有2群么,难道也加不进去了

谢谢!已申请加入,等待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O:
谢谢!已申请加入,等待同意。

我是来给楼主加油滴

网友:
貌似这个帖子道出了我们DIYer的心声

网友:
之前我也买过一个大四轴,但是一直未能飞出来

网友:
原因很简单,硬件出了故障。但这是在我研究半天又问了坛子里很多高人才搞清楚的。玩四轴不容易也容易,自备 桨。

网友:
我的浆也毫无例外地断过几根,绝对小四轴好就好在 抗击打能力(*^__^*) 嘻嘻……

网友:
听楼主在自己群里讲某人四轴从5楼自由落体竟然没问题,原来是小四轴O(∩_∩)O哈!

网友BP:
希望大家都能支持一下楼主,学生很苦,为了那一点点若有若无的光明,我们在追寻着生活的真谛。DIYer难道不正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吗?

网友:
为了支持楼主,我也预约了一套(⊙o⊙)哦,嘿嘿,送给偶的女朋友。楼主虽然略显惆怅表示自己的女朋友比较一下,人各有各的喜欢嘛

网友AX:
引用 网友BP:
希望大家都能支持一下楼主,学生很苦,为了那一点点若有若无的光明,我们在追寻着生活的真谛。DIYer难道不 ...

一样啊~~~ 我买的大四轴是调起来太麻烦了,而且炸一次就是几十啊,电机换了一批了,太烧钱了,还是小四轴耐摔

网友:
我堆到400楼咯

网友:
终于刷到400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X:
一样啊~~~ 我买的大四轴是调起来太麻烦了,而且炸一次就是几十啊,电机换了一批了,太烧钱了,还是小四轴 ...

小四轴才是玩的嘛,

网友:
微型四轴飞行器制作之旅
嘿嘿,我的小四轴今天终于也试飞成功了。哈,很感谢LZ的帮忙哦。也晒一些我的制作之旅哈~~
      之前网上无意看了一段四轴的视频。哈哈,看完以后很冲动想去买一辆哈。变态的外国人就是很能搞呀~~看完这段视频实在是很想买一辆回来玩玩。但迫于money的无奈,只好放弃了。但是后来又发现了一个转机,在网上看到有人做的微型四轴飞行器,于是信心又来了,经过对对方的一番咨询以后,终于有了点眉目,而且因为是自己做的,价格比大型的四轴飞行器便宜多了,于是决定自己也来做一辆。
    激动了一番以后,接下来就是开始各种忙了。首先就是画原理图了,由于刚开始入手,所以很多不懂,经常需要咨询绿箭同学(暂时这么称呼他吧,哈哈~~)。最后终于画好了原理图,不过还是不知道对不对呀 ,要是错了到最后可就全部白费了 。话说画PCB还真是难啊。首先所以芯片的封装要自己画,还没画过贴片的,刚开始的时候给画错了,最后在绿箭的知道下,终于画出了点模样来了。然后要画双层的,而且都是用贴片,花了好几天的功夫到现在还没画好。哎呀,得了。再接下来就是买元器件和电机之类的了,后来买元器件的时候,发现哪些贴片的芯片还真不是一般的小呀,而且还有的是在底部很多引脚的那种,这回真的得了。不过最后还是买了,期待元器件的到来呀~~

楼主:
终于到400楼了。      盖了这么多天。

今天很高兴。原因有三:一,400楼,谢谢你们还关注的我的帖子;二,四轴之前不稳的原因找到了;三,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看了半个学期的内容,原来数学不难。

重点强调下四轴校准的问题。之前上的飞行视频,大家看的感觉还行,其实不然。你不了解我操控之艰难啊。老是飘。

今天问题终于找到了,原来遥控有问题,加速度一直没校准好。今天好好校准了一遍。

发现在校准加速度的时候,灯会闪很长时间,我开始以为校准不过呢。结果第一次校准确实需要很长时间,大概30秒吧。而陀螺仪只要3秒就好了。

校准好了,发现 飞机一点不偏了。能悬停好长时间,一高兴连续飞了4块电池。

今天自己飞的,没有拍视频。等改天吧。如果按照这个稳定性来说,实现手机控制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P:
希望大家都能支持一下楼主,学生很苦,为了那一点点若有若无的光明,我们在追寻着生活的真谛。DIYer难道不 ...

好多学生不苦,吃饭睡觉打Dota,一顿饭10块,用iphone,穿杰克琼斯。

网友BQ:
哈哈,今天等待已久的元器件终于到啦。发现电机还真是小呀,重量只有2.1g,不知道到时候马力够不够。哈哈,上张图片给大家瞧瞧。至于贴片芯片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现在想的就是到时候要怎么还接呀,呜呜呜 ~~  感觉看着芯片的引脚都是一起的~~

      红色的是电池哈,也只有10g左右,供电3.7V,黑色的是浆,哈哈,就不用介绍了哈~~
      哇哈哈,接下来主要的工作就是感觉把PCB画好,然后跟芯片核对下,看封装是否有木有错~~
      哎呀呀,花了我一个晚上的时间,终于把PCB给完成了,怎一个累字了得。接下来就是找商家进行PCB打样,不过好像挺贵的呢。据说我们学院有设备,明天抽空去看看。啊啊啊,希望原理图没画错呀,不然等板子做出来发现不能用就真的完了~~哇哈哈~~

      哈哈,欲知详情,请看后续报道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到400楼了。      盖了这么多天。

今天很高兴。原因有三:一,400楼,谢谢你们还关注的我的帖子;二, ...

哎呀,要这么长哈。那我改天也在试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Q:
哈哈,今天等待已久的元器件终于到啦。发现电机还真是小呀,重量只有2.1g,不知道到时候马力够不够。哈哈, ...

。真狠、。。听后续。

网友:
    哈,停了好久了,中间两次发现原理图画错了,还好发现了,不然就死啦死啦~~   今晚再次检查了一遍,然后跟做PCB的店家谈了下,有些规则不符合制板,改下了,终于完成了PCB 的最终版,发给店家做板子。 不过要四天才能做好,快递要两天,这样就要六天才能收到。哈,期待ing~~、

    哇哈哈,回来就可以开始做板子了,这几天有空弄下程序~~
哈哈,等了五天,板子终于到手了,黑色的感觉还不错~~     接下来就是开始焊接了,希望原理图不用有问题呀。(*^__^*) 嘻嘻……

    休息了好久,今天弄了一个下午,终于把元器件给焊上了。只能说那个QFN的芯片封装会搞死人啊。跟小彬两个人用热风枪弄了很久,总算是把芯片给焊上去了,由于看不到芯片的引脚,结果都不知道有没有焊对引脚,哎只能听天由命了。焊好后,插上电试了一下,全速转动感觉动力还不错。后来再试了一次竟然不动了,还以为坏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还没有烧程序,IO口的电压输出不稳定,所以导致有时候会转有时候不转。哈哈,先来张雏形的照片。

    啊哦,接下来主要就是烧写程序了。哈哈,有空再继续~~
      哎,快疯了,快疯了。不知道怎么搞的,程序写不进去,这两天为了烧个程序都快疯了,还是不行。接下来还有挺多事的,只好先告一段落。这两天焊个最小系统出来,看能不能烧写程序,可以的话直接把烧好的芯片移下。哎,继续疯去了~~

网友:
嘿嘿,终于又回来了。之前因为程序问题弄了好久,真的快疯了。之前因为软件的问题把熔丝给烧错了,不知道还以为是烧程序的问题,又焊接了一个板子,结果又烧了一样的熔丝,结果就这样两个芯片就报销了,30块就这么飞走了,心疼啊。后来发现了问题重新修改了熔丝,终于可以弄程序了,但是再下载程序的时候却总是说端口没办法连接。因为这个问题也弄了n久,问了很多人,也网上查了好久,期间要谢谢绿箭和李策同学的帮忙,经常打扰他们,问他们问题。最后在网上查到了是好多解决的办法,试了各种办法,最后得到了解决,可是后面因为没有焊接过QFN的封装,好像两个传感器还是有点问题,听说绿箭还是用电烙铁焊接的,真的很强大啊,最好焊坏了两个传感器,不过正如李策说的焊多了,熟练了就会了。最后在李策同学的帮忙下,到了今天终于可以试飞四轴,真的很感谢哈~~
      对于程序来说,由于有开源代码,所以程序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只要根据硬件修改相应的部门程序即可。
    原来烧好程序以后,也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校准,然后解锁。以下是校准的图:

校准图

遥控和小四轴

      校准弄得有点郁闷,不过后来干脆把每种情况都给试了一遍,最后终于可以了。最后话说解锁比校准简单多了。不过最后好像四个通道没办法都满足最小值和最大值的问题。有时候虽然油门拉到了最低,但是浆还是对稍微的转到下。解锁完终于可以试飞了,昨晚在宿舍试飞了下,但是由于是第一次试飞,不敢直接放开飞,都是拿在手上感觉下而已。又由于宿舍空间太小了,试飞了下,结果到处乱撞。 最后还是决定到草坪上再飞好了。但是由于这几天又一直在下雨,真的是天公不作美啊。啊啊啊,快快晴天啊,期待我的小四轴早日飞起来。哈哈,到时候再上传试飞视频~~
      最后再次感谢LZ的帮忙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狠、。。听后续。

哈哈,没办法呀,权限不够,被限制了哈~~

网友BQ:
话说用手机充电器充电池要充挺久的呢~~  我买了一块,再加上你后来那一块,有两个,但是容量不一样,所以就不敢用平衡充了~

网友BR:
引用 楼主:
终于到400楼了。      盖了这么多天。

今天很高兴。原因有三:一,400楼,谢谢你们还关注的我的帖子;二, ...

加速度校准需要那么长时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到400楼了。      盖了这么多天。

今天很高兴。原因有三:一,400楼,谢谢你们还关注的我的帖子;二, ...

楼主:
引用 网友BR:
加速度校准需要那么长时间吗?

第一次校准需要。我说的是遥控校准,不是在GUI里校准。第一次时间长 发给大家的都是校准好的,所以第二次校准时间很短。

网友:
过几天发工资 搞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Q:
话说用手机充电器充电池要充挺久的呢~~  我买了一块,再加上你后来那一块,有两个,但是容量不一样,所以就 ...

嗯  万能充很无能的。。。

网友BQ:
引用 楼主:
终于到400楼了。      盖了这么多天。

今天很高兴。原因有三:一,400楼,谢谢你们还关注的我的帖子;二, ...

啊哦,我校准加速度传感器的时候,如果一直保持手势,灯好像只会一直闪不会灭掉耶,都超过30S了~

网友U: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BS:
引用 楼主:
嗯  万能充很无能的。。。

求一套板子  楼主    求源码  求楼主  呵呵

网友BQ:
引用 楼主:
嗯  万能充很无能的。。。

恩呀,还是改天再买两个电池,这样用平衡充比较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S:
求一套板子  楼主    求源码  求楼主  呵呵

楼主,已经有主了。。。板子,暂时没有。。。源码群里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Q:
啊哦,我校准加速度传感器的时候,如果一直保持手势,灯好像只会一直闪不会灭掉耶,都超过30S了~ ...

超30s也要坚持。。。要不就多校准几次,总会成功的,一旦成功了以后校准就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Q:
恩呀,还是改天再买两个电池,这样用平衡充比较快哈~

我这次一下买了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U:
顶一下,别沉了,

蓝牙研究的怎么样勒。。。绿箭教你了么。我认识个北航的之前弄成功了,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30s也要坚持。。。要不就多校准几次,总会成功的,一旦成功了以后校准就很简单了。 ...

一定要等到闪烁自己停止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次一下买了20块。。。

哇,买这么多哈,你一个买多少钱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研究的怎么样勒。。。绿箭教你了么。我认识个北航的之前弄成功了,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飞控。 ...

恩,这几天事情多,没什么进展,绿箭没联系他。 现在主要改程序通讯代码部分

网友BT:
太酷啦,羡慕啊,农村的娃没有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T:
太酷啦,羡慕啊,农村的娃没有钱啊

省点买材料自己做

网友:
哎呀呀,我来顶贴咯。这几天试飞还不错哦。前几天飞到五楼去,结果看不清方向,操作失误,撞倒墙壁给掉下来了,还好修补了下,还可以继续飞。

网友AQ:
转载个mini四轴新手入门调试视频,可以用iku下载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xMTA4NjE2.html第一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xMTIxNDAw.html第二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xMTM2MTk2.html第三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5MTg5MDIw.html第四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yMTYxNzU2.html第五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3MjAyMDg4.html第六课

引用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5

网友:
引用 网友AQ:
转载个mini四轴新手入门调试视频,可以用iku下载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xMTA4NjE2.html第一课

啊哦,不错哈~~  看看去~~

网友:
视频转上来了呀

网友:
楼主你的MOS管不烫吗 ,我也用的你那个型号的,我的烫

网友:
顶顶,别沉了,终于可以歇会了,这几天忙着维护一个网站,终于完成了

网友C:
和策哥一起焊了一天一夜的板子,擦,累死了,为了理想,睡觉去,等待下一批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策哥一起焊了一天一夜的板子,擦,累死了,为了理想,睡觉去,等待下一批件 ...

哇,很不错哦,你们同一个学校的么~

网友:
顶起来,不要沉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策哥一起焊了一天一夜的板子,擦,累死了,为了理想,睡觉去,等待下一批件 ...

辛苦了~~

网友:
啊,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有两个电机突然反着转了~

网友:
哈哈,试了LZ的调试方法,加速度调好以后,果然现在可以飞得很稳了哈~~

网友U:
顶下,蓝牙控制的代码有进展了,但现在有个问题,板上只有一个串口要接蓝牙模块就没法接FTDI了,要怎么调试和校准呢!这方面的还很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顶下,蓝牙控制的代码有进展了,但现在有个问题,板上只有一个串口要接蓝牙模块就没法接FTDI了,要怎么调试 ...

能并联么。。。并联就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并联么。。。并联就行吧。

哦,应该能并连,没试过,明天试试

楼主:
30个小时的工作。货终于发出去了。不管过程怎样 ,,结果还可以接受。下午好好休息了下。

发点过程的吧。做东西要用心。

还得华科儿的套装

看看电池包装  全锡纸包装,包的跟炸弹似的。

看看华科儿的东西,虽然贵点。但是用起来确实舒心,包装都这么好。

电池。这就是那个炸弹里包的

上次晓攀反映排针座 剪裁的不好。于是马上改进,15的运费在他淘宝买的4pin和2pin的排针座。其实这个才花了3块,运费亏了。。。。

电机,不饶认为越贵的越好。华科儿的确实不错,但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动力方面不是很出色,就是扭矩大。用在这么小的四轴上有点浪费。

现在改用1.6的,动力很猛,加速度很大。

在实验室试飞了下伟力和华科儿的商品四轴,一个字:烂!(华科儿额比伟力的好点)大家不信的可以买个试试。

很重38g,但是电机是一样的,飞行可想而知。

网友AX:
引用 楼主:
30个小时的工作。货终于发出去了。不管过程怎样 ,,结果还可以接受。下午好好休息了下。

发点过程的吧。 ...

辛苦了~~ 顶下,好好休息~~ 继续努力~
面包和黄油都会有的

网友:
辛苦了,顶一个哈~~

网友BU:
楼主威武,不知电机是从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U:
楼主威武,不知电机是从哪买的

。。。电机 刚开始买华科儿的套件吧,用起来比较方便。

也可以加群pm我。

楼主:
做事,要注意细节。。。合理的安排,对提高效率很有帮助。

之前用的元件带,每次都得找元件,效率极其低下。有一天在实验室发现了这个。

整理好的后的零件。

焊点上好后,往上码元件就行,速度很快。

给大家准备的包装盒。。。10个,整装待发。

算是给大家个小惊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X:
辛苦了~~ 顶下,好好休息~~ 继续努力~
面包和黄油都会有的

今天又去焊了,心情好,焊一个成功一个.天儿似乎也没那么冷了.

网友AA:
这包装有点卡哇伊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去焊了,心情好,焊一个成功一个.天儿似乎也没那么冷了.

看来焊接得看心情啊~~ 心情好 焊接就好~~  以后乘心情好的时候去弄~~ 绝对效率提高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事,要注意细节。。。合理的安排,对提高效率很有帮助。

之前用的元件带,每次都得找元件,效率极其低下 ...

这包装盒 漂亮的呢~~ 怎么像送给小姑娘的礼物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包装有点卡哇伊了吧

别人看见了 我就说送女生的,。。。看哪个女生顺眼就送 一个。

楼主:
昨天下午在哈工程焊了几个不完整的板子。今天补焊好,原本以为会很快。。。事实是焊的确实很快。

但是调试的时候问题很多。

花了整个下午找到原因,代价是烧掉两架飞机。

靠 华强!

阻焊层就是糊弄了一下,一不小心就短路。我说我怎么焊的老是有问题!

共焊了10套 烧了两套  两套没调好的。其余六架全能悬停,这也算巨大的收获吧。

相信以后会越做越好。

网友:
顶一下,快沉了

网友BV:
楼主是哈工大的?我也是。我也在搞四轴。楼主是几年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V:
楼主是哈工大的?我也是。我也在搞四轴。楼主是几年级的?

大二。自己在做么。现在全靠自己,困难重重。看可否向学校申请个实验室。

网友:
虽然没有做四轴,但是看到楼主的专业精神,实感不错,顶一下,继续保持!

网友BV:
引用 楼主:
大二。自己在做么。现在全靠自己,困难重重。看可否向学校申请个实验室。 ...

我大三了。我是科技创新项目。有一些经费。有一些实验室资源。我做的是大四轴。有qq么?咱们可以qq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V:
我大三了。我是科技创新项目。有一些经费。有一些实验室资源。我做的是大四轴。有qq么?咱们可以qq交流。 ...

嗯 在工大找到组织了。。。。344867181.

网友(2012-12-15):
哈哈,来了,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520zhoupian幸会 和你一样的头像

楼主:
小四轴做的越来越好。现在基本无自旋现象

上个视频。。。还是飞的一般,,,,,其实真实的飞的挺好。一块电池飞完都不带出事故的。但是,一上镜我就紧张,,,,,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4ODIwMDg0.html

网友AZ:
引用 楼主:
小四轴做的越来越好。现在基本无自旋现象

上个视频。。。还是飞的一般,,,,,其实真实的飞的挺好。一块 ...

厉害,其实我很想看看你的手法的~~~这两天考试整得都不敢玩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Z:
厉害,其实我很想看看你的手法的~~~这两天考试整得都不敢玩久了~~~

也没什么。多飞飞就好了。我飞的很烂的。。。也可能你的四轴腿有点偏什么的,所以你飞的不好。你可以适当的掰一掰腿儿。

楼主:
粘条评价上来

终于可以玩了(634795750) 21:17:11
OK
终于可以玩了(634795750) 21:17:14
开飞
‰火线⑽保镖(344867181) 21:17:22
你直播吧
‰火线⑽保镖(344867181) 21:17:23
我看书
终于可以玩了(634795750) 21:24:54
可以脱控5秒
‰火线⑽保镖(344867181) 21:25:08
是吧 不错
终于可以玩了(634795750) 21:25:09
你去学习吧,
‰火线⑽保镖(344867181) 21:25:20
。。我在等你宝贵的结论
终于可以玩了(634795750) 21:25:24
学业第一
‰火线⑽保镖(344867181) 21:25:32
会玩的跟不会的就是不一样。。。
‰火线⑽保镖(344867181) 21:25:44
不会的说我做的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四轴做的越来越好。现在基本无自旋现象

上个视频。。。还是飞的一般,,,,,其实真实的飞的挺好。一块 ...

你是用什么遥控,看着像是2.4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四轴做的越来越好。现在基本无自旋现象

上个视频。。。还是飞的一般,,,,,其实真实的飞的挺好。一块 ...

哈哈,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好漂亮 一直想做一个 向LZ学习

网友:
越来越好啦 顶一个

网友:
今天下载起终于到了,
详细请教了楼主怎么链接,
发个图
attach://78338.jpg

引脚链接的话 只要  DTR TX RX VCC(3.3V 5.5V 都可) GND(小四轴上面两个,只要接一个就OK)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下载器上的  TX RX 和四轴上的 RX TX 必须是反着的(小白不懂,刚开始都对应着来,只看到下载器上灯狂闪,上位机就是没有数据显示)
给个上位机的调试界面(虽然还没怎么弄
attach://78341.jpg

楼主:
video

小四轴撞灯管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4ODIwMzI4.html

网友:
顶下,快沉了,这么好的帖子不能沉啊

网友:
楼主威武   有没有原理图呢  三极管参数 电阻电容规格什么的?

网友BW:
支持支持,lz是不是要送pcb啦?

网友:
lz,群加满了。。。。桑心啊。。。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算法吗

网友:
顶起,做得不错。用来玩和学习都好。

网友BX:
楼主太厉害!
令我等汗颜!

楼主:
引用 网友BW:
支持支持,lz是不是要送pcb啦?

pcb早就送出了。。。你要是要 600楼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X:
楼主太厉害!
令我等汗颜!

说真的  楼主菜鸟一枚。。。哥哥们都鄙视我。。。

网友BY:
没仔细看回复  作为一个学机械的想说pcb需要简单再主板与悬臂连接处加上倒圆角 可以减少应力集中。。。虽然板子强度足够

网友:
楼主强大...小电机是去那搂的..

网友:
haha,就是问问哦

网友:
LZ好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Y:
没仔细看回复  作为一个学机械的想说pcb需要简单再主板与悬臂连接处加上倒圆角 可以减少应力集中。。。虽然 ...

嗯,学CAD的时候也是这样要求的。。。但是不用担心哦,PCB厂家给做了。。。即使你不设计,PCB也会给你做上倒圆角的

楼主:
video6

这次是真的很稳了。。。光线不好,即使touch5拍的都不清楚。

航模队的实验室就是霸道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yNzk4ODE2.html

网友:
要学啊,,,学啊,,求各种资料。。。!!楼猪,,,,,,,,发吧。。。

网友BZ:
引用 网友BQ:
哈哈,今天等待已久的元器件终于到啦。发现电机还真是小呀,重量只有2.1g,不知道到时候马力够不够。哈哈, ...

联系方式啊,,想做啊,,求指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爆女友照片!

女友小萝莉型的。  不能上高清的。。。好的不能给大家看。

这感情,,有这么清新的妹纸。。楼猪,,,赶紧做一两超级霸气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Z:
联系方式啊,,想做啊,,求指导啊,,

加群吧。。淡定 淡定    159393001

网友:
哈哈,好久木有过来了,来顶一个~~

网友:
快沉了,顶一下,我的蓝牙控制代码有点进展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video

是带了个保护套就能稳点么,我飞行技术不行啊,求有经验的指点指点

网友:
楼主威武,能把四轴做的这么小,真是难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video

调pid?
怎么调哈,出现什么情况需要调pid哈,求教~~

网友:
没理由不顶呀,本人工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晒晒我的~~~可通过手机蓝牙控制或者通过模型遥控器控制~~~

你那块板子有多大呢? 为什么用耐高温胶带粘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video

我刚要入门四周固定 问个菜鸟问题,空心杯能做闭环调节吗,飞的稳定吗? 无刷电机三条线,有一条是反馈的似乎,记得空心杯好像是两条线??

网友:
转了一圈发现,还是楼主的mini四轴最给力啊,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的兔斯基,不能沉啊

网友:
mark,这个要抓住咯

网友:
看一次顶一次

网友:
顶起,大学是该干点有成就感的不会忘的事

网友(2013-01-14):
楼主群加下 396536736 学习学习

网友:
这帖子让我学到很多,谢谢了!

网友:
兄弟,群满了啊!

网友:
lz套件如何购买?

网友CA:
楼主啊,那个蓝板在淘宝买的avr板子吧,我买的是stm32的没有源程序,自己写的。飞这总有个问题,往一边偏,难道是电机沾的角度问题。还有楼主你那个遥控器花都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兔斯基蓝牙进展。

终于考完了。。。买的风枪也到了,焊几个板子试试,顺便再把蓝牙弄了。。。

楼主你好,蓝牙是如何连接到飞控的呢,是FTDI的rx和tx吗,我也没什么进展啊,程序能分享下吗,之前我的进展是找到了个蓝牙的遥控软件啊,说支持multiwii2.0以上的程序啊,

网友U:
蓝牙遥控的详情看这个链接吧,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644107
得翻墙才能看啊,老大不会封我吧!

网友:
lz win8系统啊...

网友:
不用翻墙啊,翻墙啊,直接访问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A:
楼主啊,那个蓝板在淘宝买的avr板子吧,我买的是stm32的没有源程序,自己写的。飞这总有个问题,往一边偏, ...

STM32的?还没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U:
蓝牙遥控的详情看这个链接吧,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644107
得翻墙才能看啊, ...

谢啦 。。。。目测得自己写APP
还是根据自己的定义来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的?还没程序?

他们不提供程序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LTC3200-5好使不?可否给个淘宝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沙发吗,楼主威武

我也能做这个小四轴吗?

网友:
群怎么加不了啊!

网友U(2013-02-14):
顶下快沉了啊,楼主蓝牙遥控做的怎么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顶下快沉了啊,楼主蓝牙遥控做的怎么样了啊

已搞定。

网友U:
引用 楼主:
已搞定。

好厉害啊,我的还不行呢,以前的兔斯基能改吗?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LZ的群不接收了,我想买个套机,淘宝链接里说明一定要群里的才能买,LZ帮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U:
好厉害啊,我的还不行呢,以前的兔斯基能改吗?可以分享下吗

之前的版本可以改。但是程序是我的APP也是我的。。。正在考虑开不开源。

网友:
这帖子看得人心痒痒啊!!!

请教一下楼主,四轴的代码是MKII的吗?
现在stm32比较常用,我想试试stm32能不能跑起来……

PS:Q群貌似加不进去了~ 只能在这里请教~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版本可以改。但是程序是我的APP也是我的。。。正在考虑开不开源。 ...

哦,那我现在也弄不出了蓝牙控制,之前在您那买的兔斯基也只能用笨重的遥控器了

网友CB:
个人觉得QFN封装的还是挺好焊的啊!

网友:
崇拜~~请以后多多关照~~~~

网友CC:
楼主,请问你说的这个绿箭的帖子在哪?能发个连接上来么? 也让我参考参考 我找过了但是找不到 帖子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C:
楼主,请问你说的这个绿箭的帖子在哪?能发个连接上来么? 也让我参考参考 我找过了但是找不到 帖子有点多 ...

帖子里没什么。只有一张电路图。就是我发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B:
个人觉得QFN封装的还是挺好焊的啊!

是 ,,练习多了就很好焊。。。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点困难。

网友:
楼主,qq群已经禁止加入了啊,有没有别的办法交流?
有点不明白的是你的电机是怎么固定到pcb上的?有电机底座吗?
群主,想要你的图。。。。图。。。。给我图吧。。。649529523@qq.com谢谢了

网友:
另外,如果可以的话,求绿箭大侠的联系方式。。。。

网友:
楼主!qq群加不进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练习多了就很好焊。。。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点困难。

楼主我买你的小四轴,想烧个2.1的程序,结果一烧就去小四轴就狂转,然后换1.8的,还是狂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着急不行啊,求帮忙解决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顶下别沉了,呵呵,期待楼主的蓝牙四轴发布

网友:
还有个问题,ATMEGA328P的usbasp下载bootloader时的熔丝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
貌似要沉了。。顶起来啊。一口气555楼

网友:
看样子楼主最近还挺忙啊,也不回贴子了

网友:
楼主qq不给加啊真是的,自己琢磨去。

网友:
支持楼主,我也是学电子的,想问楼主讨要点资料入门。。。。。
群现在加不进去了

网友:
蓝牙控怎么样了,支持一下,快沉了

网友(2013-03-16):
修好刚入手的兔四轴,电源线进DC处的线烧断了,飞线接好,练习飞行中。。。。。。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楼主画板子喜欢自动布啊?

网友:
我比较关心楼主照片和楼主女友照片都爆了没有。楼主很厉害

网友:
好久没来看了,都搞到蓝牙了,顶起!

网友:
very强大~~~~果断mark!

网友:
兔斯基能否分享一下电路的PCB文件啊!!!

网友:
先观赏一下

网友:
好帖好帖,收藏慢慢学习啊,现在俺也开始玩玩四轴了……看到大家都一个个做出来了,实在心里痒痒啊

网友CC(2013-04-16):
好吧,不得不承认群主是个帅哥,但是我还是比群主要帅很多,没办法
天意无奈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C:
好吧,不得不承认群主是个帅哥,但是我还是比群主要帅很多,没办法
天意无奈何啊 ...

平时天天干活了。不注重打扮,没办法。。。。

网友:
不错的东东,很喜欢

网友:
楼主,群加不上啊

网友:
还有空制作小四轴的套件吗?

网友:
楼主的蓝牙APP开源么?

网友:
姿态控制不是很了解~~~求LZ指点~~~~

网友:
22077683这个群加不了呀,满了么

网友:
做完第一版之后糜烂了一个月,现在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继续做电调和改进现有的四轴

网友:
楼主老大qq多少啊  群咋加不进呢

网友:
正在自己做,呵呵。

网友(2013-05-19):
看遍论坛四轴,发现还是楼主的霸气

网友:
群怎么加不进去了???

网友:
楼主 求加群啊

网友:
LZ,求加群啊,或者麻烦你发资料到794001114@qq.com,谢谢了

网友:
我不需要PCB  封装库分享一份就好了

网友:
我本是来学习楼主做四轴的。但现在更大的收获是楼主的乐观积极的精神!
刚从学校毕业工作了一年。很想重新回到最初的起点重新走一回大学!
虽然也很爱好电子,但投入其中的时间、钻研的深度却远远不够!回想起来真是太失败了。
希望楼主可以将这样的热情保持下去,不要让人生留下遗憾。

网友:
先支持!楼主电机底座在哪里淘的?特想要。

网友:
支持!有时间也买个来耍!

网友(2013-06-21):
太mini了,很好可以试试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的交流群还可以进吗?

网友:
请问你的兔斯基的mini四轴还有吗??我想买台,最好到手能飞,然后我才有信心加入研究行列呢,我的阿里旺旺号是wyk111,能加一下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空心杯电机简介
空心杯电机(Coreless Motor),也叫无铁芯电机,顾名思义,无铁芯就是其最大的特征了。空心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能不能放我进群 550866752

我暑假准备做个四轴 正在收集资料 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电池与飞行翼的长度有关系吗?

网友:
顶一下  黑河

网友:
楼主哈工程的????

网友(2013-07-21):
这个帖子也顶一下~~~

网友:
楼主  加不了群啊

网友:
准备着手做个四轴,先学习学习,积累点见识。

网友:
直上300楼,你楼主的小女友去。。。

网友CD:
啊啊~ 我还在设计原理图,不过方案和LZ不一样 , 我想用STM32F4 100pin  然后加个 camera 然后嘛

不过啊,我不回啊!!!!!!!!!!!!!!!!!!!!!!!!!!!!!!!!!!!!!!!!!!!!!!!!!!!!

QFN 其实不用风枪的, 先刷助焊剂,在把芯片对准了,焊一个脚,在汗对准了没,对准了的话 直接堆焊锡。在刷助焊剂~拖几下就好!

网友CE:
引用 网友CD:
啊啊~ 我还在设计原理图,不过方案和LZ不一样 , 我想用STM32F4 100pin  然后加个 camera 然后嘛{:l ...

这个兄弟能不能指导指导啊,说的小弟并没搞懂,也是不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E:
这个兄弟能不能指导指导啊,说的小弟并没搞懂,也是不会焊

不知道仁兄焊过1.27的 贴片排阵没有。

其实焊法差不多

1、刷助焊剂-------这是为了芯片可以稍微和板子粘上一点。  当然不用这一步也行的

2、放置芯片,焊头上粘一点点焊锡。 点上一个角固定!     这是为了下一步进行校准芯片是不是摆放真确,歪了的话也容易纠正,焊上几个脚就不好弄了。

3、堆锡, 顾名思义就是 往芯片引脚上放焊锡。

堆完之后 就是拖了。  具体怎么叫 不知道。     拖的时候每一次尽量保持焊头的干净。  用助焊剂辅助拖的更快。  拖这个步骤其实和焊接STM32引脚的时候拖法一样的。

多焊焊就好 , QFN封装的 我一开始焊 连着焊坏了3快板子!   吹了7~8次(重焊)

网友:
顶一个,这个四轴很帅啊

网友:
这个完全就是国外开源的四轴嘛

网友:
也拆了4个小空心杯,打算整一台

网友:
楼主空心杯的驱动mos管用的哪个型号的啊?
另:加不了啊 mini四轴的群

网友:
啊啊啊  好想买个来玩玩啊,楼主卖不?啥时候能出样品卖?

网友:
帅气,最近准备找点事做做

网友:
想玩小四轴,怎么不能加qq群呢??

网友(2013-08-29):
楼主,你们的自主飞行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楼主现在有套件了没?俺要买一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更新了。感觉没有必要更新了。
论坛太乱了。

怎么跑军工大操场去飞啊

网友:
楼主好久没有出现了

网友:
为什么群不允许任何人假如,求楼主解释,1979229635我QQ

网友(2013-09-28):
怎么不用源呢??

网友(2013-12-30):
楼主的实验室是在哈工程11#楼把

网友:
楼主是自己写的飞控算法么?

网友:
一口气看到600多楼,楼主很强大!

网友:
在楼主那买的电机电池包装都很不错,我的小四轴终于也起飞了,断断续续都一年多了。。。。。。很想看看红桃K的真面目!!!

网友:
准备搞一个玩玩

网友(2014-02-06):
楼主设置的群怎么不允许人加了啊?什么情况!!!!

网友:
看完帖子美美的,楼主还买板子吗?我也是哈工大的。。。。。。

网友(2014-03-18):
请问楼主您的空心杯电机是怎么固定到PCB板上的啊,那个电机孔要做多大的?我看那个长得电机下面有个电机座,什么材质的,能直接焊在PCB板上吗,在哪买的啊?哈哈,另一个短点得电机是直接卡在上面的吗?

网友:
看到lz我突然想用stm32搞一个

网友(2014-06-22):
楼主。。源程序有下载地址么。。。

网友(2014-08-07):
楼主开元原理图和PCB图么?

网友:
吊炸天啊,求开源

网友CF:
引用 网友U:
呵呵,我在淘宝上买的蓝牙串口今天到了,发个图看看,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用啊

有这个模块的链接吗?发一个给我64480730@qq.com

网友(2014-09-08):
引用 网友CF:
有这个模块的链接吗?发一个给我

抱歉,这都好几年前的事了,您自己上某宝搜索下吧

网友:
请问一般焊接QFN封装的风枪都大概多少温度?

网友:
没有开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更新了。感觉没有必要更新了。
论坛太乱了。

楼主威武

网友:
赞一个,我也有做个小的玩玩的计划了,参考一下

网友(2014-10-13):
不错,不错,超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为什么要曝女友照片,当噱头吗?

网友:
爆女友 加一!!

网友:
佩服啊
不过放这么多LED没必要吧,多耗电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好厉害啊!! 顶上了哦!!!

网友:
请问一下  用stm32应该怎么驱动无刷电调?求解  我查的资料是50hz的pwm 控制电调  4%的占空比  保持1-2s  然后加大占空比  电机就会转动  是这样吗?

网友:
网速不好  回复了两次

网友(2014-12-11):
厉害啊,我准备也搞一个

网友:
哇塞有电路图啊,新人学习了,

网友:
哈哈,想到用泡沫做防護,人才啊

网友:
空心杯动力果然很大,一直不敢相信它的推动力

网友:
一直觉得做硬件相关平时要做太多无关的事情了,楼主挺牛的

网友(2015-01-15):
向楼主学习,希望能过个充实一点的大一

网友(2015-04-05):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
楼主是人生赢家啊。。。

网友:
楼主。可以买一套,顺便开源给我嘛

网友:
写的不错 不过已经不是最mini了。。。

网友:
厉害!佩服搂住

网友:
太棒了。LZ 等有机会一定要自己做1个!!

网友:
不允许任何人加入群呀我qq1365743079

网友:
LZ学生,厉害,顶你。做的真不错。手机上的软件自己搞定?

网友(2015-07-17):
楼主真不错,做了这么的东西,四轴的项目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2015-10-19):
引用 网友C:
我这是怀着对哈工程的无限崇拜才叫这名的

义哥好~~我是学弟

网友:
坐等CC3D的mini四轴

网友(2016-01-07):
非常厉害啊,楼主毕业了吧

网友(2016-08-17):
不多的,可以分享资料么! ......

网友(2016-12-02):
我只关心过了300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