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侠指点如何测绳子承受的拉力吗?

楼主(2012-11-14):
如何测绳子承受的拉力?

把一个传感器串联到绳子里面? 有没有熟悉拉伸力传感器的?

有没有大侠推荐一个拉伸力传感器,测量大概200kg以内的拉力。

网友:
弄个一低阻力滑动变阻器,在弄一个拉力计···

网友:
弹簧称应该最合适了。

网友:
同推荐弹簧秤。。。

网友:
机械中测试金属拉伸强度的方法可以借鉴,无非一个电机通过减速拉伸试样,到拉断为止,用软件记录其最大值。

不过一般材料,使用时都要留一定安全系数的。

网友:
日月传感器,看看是否有合适的。

网友:
用拉力传感器

网友:
拉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都可以的!

网友A:
推荐用弹簧秤或拉力传感器,不过在没有很好测量仪器的情况下,以前用过一个土法也不错:
找一个跷跷板,用要测试的绳子把其中一边的末端拴在中间底座上,然后自己从另一端慢慢往外坐,到某个位置把绳子压断后,记下那个位置,由于自己的体重很容易称的,然后利用杠杆原理的力矩公式就很容易算出绳子的拉力了,如下图示

当然,过程中要注意安全,要轻坐慢压,否则绳子突然断掉墩在地上蛋疼无比有木有。另外,不一定非得是跷跷板,只要有支点能利用杠杆原理的都能如法操作。

网友:
楼主百度   山度仪器!

网友:
S型称重传感器,串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S型传感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1505090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弹簧秤或拉力传感器,不过在没有很好测量仪器的情况下,以前用过一个土法也不错:
找一个跷跷板,用要测试的绳子把其中一边的末端拴在中间底座上,然后自己从另一端慢慢往外坐,到某个位置把绳子压断后,记

科普啊啊啊啊

楼主:
牛人一堆啊

网友(2013-06-26):
粗糙些,可按楼上大牛的杠杆法测量;
细致些,把绳子寄给我,免费给你做

网友(2013-08-17):
使用拉力传感器加上传感器显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