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音响功放电路加升压变压器做一个小功率的工频电源

楼主(2012-11-14):
客户测试产品要用一款稳定的小功率工频电源,之前试着用市售的采用电动自耦调压器的那种稳压电源,但很不理想,现在我想用大功率功放电路加升压变压器来做,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做过,效果怎么样,想听听高手们的意见

网友:
输出电压,功率  精度 等要求呢

楼主:
可以110V或220V输入,输出110V,120V,220V,230V,功率30W,电压误差小于正负1V

网友A:
看下3用表校验仪吧,那个符合你的要求。自己做工作量不小,需要不少时间。

网友B:
你买阿莫春风的电源估计就可以干你这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3用表校验仪吧,那个符合你的要求。自己做工作量不小,需要不少时间。 ...

谢谢,如果这样做大家都没钱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阿莫春风的电源估计就可以干你这件事

没听说春风的电源能输出交流啊

网友:
最麻烦的是容性与感性负载时,烧功放。

楼主:
经过反复验证,这个方案不成,最大的问题是一加上较大的负载,功放IC会重启,现在准备改用直接逆变来做

网友:
方案应该没问题,继保测试仪都这样做的

楼主:
不清楚他们怎么解决IC重启的问题,或者他们不是用的IC,而是用分立元件搭的电路?

网友:
去花25元买个纯正弦逆变控制板,后级和变压器自己做,或则直接做高频的,1000W到3000瓦没有问题。

网友:
而且各种保护还比较好。

楼主:
正在测试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