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中调用modelsim出错,请大家帮忙看看提示的是啥

楼主(2012-11-14):
* creating main do file (one2two.fdo) for Behavioral Simulation...
    > executing 'C:/modeltech_6.4c/win32/vsim.exe -version' to get the mti_se version...
    > mti_se version is 6.4c
* determining pre-compiled simulation library path information...
   > using mapping file set by MODELSIM env (C:\modeltech_6.4c\modelsim.ini)...
   > extracting library mapping information from 'C:\modeltech_6.4c\modelsim.ini'...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std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ieee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verilog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vital2000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std_developerskit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synopsys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modelsim_lib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sv_std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avm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ovm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upf_lib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pa_lib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floatfixlib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libsm.sl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env var in modelsim.ini file entry: $::env(MODEL_TECH)/libhm.sl

INFO: Simulation process aborted!

网友:
你modelsim 的本地库 编译了没的  你用的6.4c 版本   我以前也用过,后来换了,现在用6.2B ,看你的问题像是 modelsim的INI 文件不对,编译modelsim本地库后,把modelsim安装目录的ini文件 修改一下

楼主:
编译了 modelsim下库也能找到  问题是这些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