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

楼主(2012-11-14):
牺牲了半个月的业余时间,基于STC89C52、DS1302、LCD1602的实时时钟终于完成。
从洞洞板到原理图,PCB打板,焊板子,写、调程序,难倒不算太难,关键是麻烦。
奉上照片,聊以自勉,高手勿喷。

显示效果:

PCB背面:

接下来有时间会陆续完善,欢迎拍砖。

网友A:
感觉楼主做的板子尺寸不太协调,为什么不做的跟1602差不多大小呢?

网友:
有同感,感觉LCD插座那地方有些小脆弱~~不过,恭喜LZ再接再厉~~

网友B:
那个“周”字好有喜感

网友:
N年前用洞洞板做了一个带温度的闹钟后 ...... 就再也离不开它了,前年它光荣退休后(实在不稳定了),终于狠心画PCB、线路板、大尺寸LED ...... 做了一个完美的闹钟,花了好几百大元加N多业余时间 .......

现在每天伴随它的声音起床、出门、锻炼(偶尔也偷懒不理它)、上床睡觉 ...... 听着它的降温告警加被子、看看它的温度决定是否多穿衣服 ...... 生活的好伴侣啊!

网友C:
那是个“周”字啊?我还以为是个乱码的 ......

网友:
现在都没有心情再自己这样搞了。太耗时间了。

网友D:
不错不错 还有升级空间 单片机的底板和LCD不太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做的板子尺寸不太协调,为什么不做的跟1602差不多大小呢?

为了省钱,板子尺寸做到:5cmX5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个“周”字啊?我还以为是个乱码的 ......

自己给自己DIY是一种生活态度。

手头只有一块1602的LCD,”周"显示效果只能妥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油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 还有升级空间 单片机的底板和LCD不太匹配

硬件、软件部分都有升级空间,这次是第一次试手,不成熟。
而且为了省钱,底座故意做成5cmX5cm

网友D:
星期可以用英语替代,比如:Mon,Tue,Wed,Thu,Fri,Sat,Su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期可以用英语替代,比如:Mon,Tue,Wed,Thu,Fri,Sat,Sun

这个建议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建议挺好!

谢谢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周”字好有喜感

兄弟,幽默!

手头只有一块1602的LCD,”周"显示效果只能妥协

网友F:
可以加个18B20显示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加个18B20显示温度。

是,应该加温度。

网友:
5楼貌似说的很很牛啊,截个图出来!

网友G:
楼主的作品不错呀,板子小成本也小,适合DIY.能公开资料上来分享吗?

网友C:
呵呵,发出来大家看看。
主要功能:
1、静态LED显示(几个LED就是几个74HC595),每分钟更新一次时间(PCF8563,好象是这个型号,具体不记得了)和温度(DS18B20,后面用线引出,原来打算设计两个,一个室内一个室外的),中间的LED由时钟芯片的秒中断输出,51单片机正常情况下睡眠;
2、闹钟,主板上有EEPROM,每一分钟都可以设置闹钟,包括对应的音乐(礼拜一到五、六、日都可单独设置,音乐有几首存在单片机里),喇叭在后面,图片上可以看到一点屁股,也是用线外连的,就是简单的单IO到LM386然后驱动扬声器,目前设了起床时、出门上班时、下班后锻炼时、晚上准备上床时;
3、降温告警,每天保存晚10点和早8点的温度,后面的时间里要是发现温度降低两度就告警,然后每降低0.5度告警一次(音乐输出);
4、板子上还有语音芯片(还空着)和几个小继电器,都还没启用;

后面那个纸壳子,就是它平时呆的地方,后面挖了一些洞让声音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发出来大家看看。
主要功能:
1、静态LED显示(几个LED就是几个74HC595),每分钟更新一次时间(PC ...

牛人!
下个版本以你为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作品不错呀,板子小成本也小,适合DIY.能公开资料上来分享吗? ...

当然可以公开,你要我传给你。请留邮箱或QQ.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公开,你要我传给你。请留邮箱或QQ.

还剩几块板子,也可以转给你玩玩。

网友:
我去年也做过一个,最近刚打了PCB。发来瞧瞧。

网友H:
功能是,
1、日期,星期,时间的显示功能。

2、一路音乐闹钟。铃声为那个啥歌曲来着忘了,以前单片机书上的一个例子。

3、实时温度显示。

4、自定义logo。

5、三级背光亮度调节。

6、掉电走时(貌似这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幽默!

手头只有一块1602的LCD,”周"显示效果只能妥协

楼主:
引用 网友I:

LCD1602是5X7点阵,“周”的“口”只能用一个点代替,所以说是妥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能是,
1、日期,星期,时间的显示功能。

我的没有温度,下次追加;LOGO还没设计,下次追加;掉电走时预留了锂电池口,只是没装上。
谢谢建议。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C:
从实用的角度出发 ——
1、不建议用LCD,大尺寸的数码管为首选,要方便看时间,应以能在较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为宜,而不是每次看时间还要靠到跟前看!
2、感觉年、月、星期、秒,对于上班族来说,没啥实际意义,显示小时、分足够了;
3、掉电走时是时钟最起码的功能了,否则每拔一次插头或者跳个闸啥的都要重新设置时钟岂不令人崩溃 —— 我使用的是法拉电容,理论上停一天半的电不会影响走时;
4、考虑到放在人旁边,一定要减少电磁辐射(据说会影响睡眠),建议不要动态驱动数码管,单片机能少运行就少运行。

网友:
膜拜楼上大神,,   做产品问题分析的非常到位。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实用的角度出发 ——
1、不建议用LCD,大尺寸的数码管为首选,要方便看时间,应以能在较远的地方就能看 ...

同意楼主!

网友H:
我曾经也做过一个从实用角度来看比较比较实用的电子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曾经也做过一个从实用角度来看比较比较实用的电子钟。

高手如云啊,呵呵,我算献丑了。

网友:
功能是:
1、大字体时间。

2、滚动日期温度。

3、可设定自动或手动8级亮度调节(自动模式下根据当前环境光线自动调节,可调节感应灵敏度)。

4、8级日期温度滚动速度调节。

5、每月时间修正。

电路图和源代码在http://www.buxiaoyang.com/avr_64_32_led_clock/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曾经也做过一个从实用角度来看比较比较实用的电子钟。

哈哈,这个楼对面都能看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个楼对面都能看见了!

哈哈,,放了一个在老家,在庄稼地里都能看到时间。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曾经也做过一个从实用角度来看比较比较实用的电子钟。

耗电多少?

网友K:
建议楼主转到12864吧
再加上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耗电多少?

具体没量,我用的是一个5V3A的开关电源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建议楼主转到12864吧
再加上遥控。。。。

还是数码管好,十米之外可以看清,液晶屏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数码管好,十米之外可以看清,液晶屏就不行了

也对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剩几块板子,也可以转给你玩玩。

谢谢楼主,我的邮箱:zjxl-10@163.com    我也想做个玩玩。

网友:
几年前我也仿制过,数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我的邮箱:    我也想做个玩玩。

今天晚上把原理图和HEX文件给你。
板子要不要?快递给你,不过要到付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把原理图和HEX文件给你。
板子要不要?快递给你,不过要到付哦。 ...

谢谢,板我准备自己做。

网友:
高手如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