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贡献_ucgui字库生成软件(含日文韩文大字体)_自行编写...

楼主(2012-11-15):
最近没有怎么上论坛了,恰好最近项目用到ucgui,gcgui论坛提供的字库工具无法导出大字体和日文韩文,便自己编写了一个。基于.net 4.0,VS2010编译,源码也传上来,特殊功能的自己改下就是。
支持GBK和UNICODE编码格式导出,其它的就是字体长宽最好设置一样,不一样需要在ucgui显示中特殊处理。
先上点效果图

主界面

点击导出字库保存,注意保存的名称和导出字库中指针的名称一样

进度条走完就导出完成,别傻等着。一般速度很快

导出后文件的截图

国际惯例,源码附上。exe在bin目录下面。用的时候记得装.net4.0.。。。

欢迎大家改进,指教~~

网友:
绝对好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受人恩惠,无以回报
顶一贴

网友:
但是, 你这个导出整个字库的功能不能用?

网友A:
看了,是源码没加。还是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ucgui也会像protel一样查盗版的。

网友:
怎么不搞个  裤子呢……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破机再装.net才能用有点扛不住

楼主:
其它几个功能没加,空了加上传上来,因为我一般不会导出整个字库,偷懒就没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是源码没加。还是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你会C#的话,全部导出的选项增加GBK库中有字的数值段的导出,比如ascii码是0x20~0x7f,这样就能导出整个字库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会C#的话,全部导出的选项增加GBK库中有字的数值段的导出,比如ascii码是0x20~0x7f,这样就能导出整个 ...

呵呵,不会,等楼主有空了做完它吧。

网友:
下载试用,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mark ucgui字库生成软件

网友(2013-04-26):
这个很有用的,谢谢了

网友:
这个需要收藏!

网友(2013-08-21):
默默顶一个。

网友B:
这个软件很不错 ,如果能够加一个去重复字 那就完美了

网友:
正是急需之时,感激涕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很不错 ,如果能够加一个去重复字 那就完美了

很久没登过了,这个版本有去重复字的,好像转换完后自动排序,这个版本好像有个bug,忘了在哪了
用的时候有问题自己修改下,不知道能不能再次上传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B:
谢谢lz,在使用这个字模的时候 感觉字体过粗 ,显示的字体不是很好看,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楼主(2013-11-14):
引用 网友B:
谢谢lz,在使用这个字模的时候 感觉字体过粗 ,显示的字体不是很好看,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

需要在源码里面改一个参数,可以调整粗细。好像不同的电脑效果也不一样
你也可以换台电脑导出一下。修改的位置是
if (clr.A > 32 && clr.B < 164 && clr.G < 164 && clr.R < 164)// 以下几行根据点阵格式计算它的十六进制并写入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点的透明度大于32,蓝原色小于164,绿原色小于164,红原色小于164 当作要显示的点,修改对应数字的值。
重新上传一下可用的exe,好像修改过一个bug

网友:
谢谢LZ分享,下载收藏了,没装.net看不到效果,留着以后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在源码里面改一个参数,可以调整粗细。好像不同的电脑效果也不一样
你也可以换台电脑导出一下。修改 ...

“好像修改过一个bug“,什么bug?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2014-02-17):
这个需要收藏

网友:
这个必须顶,这个必须收藏

网友(2014-06-17):
发现个问题  导出的部分字体 有时候显示串行  有时候显示不全

网友C:
这个确实有BUG。。。。。。。 求一个完美的

楼主(2014-10-14):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有BUG。。。。。。。 求一个完美的

有哪些bug?
反馈一下,最近要做一个用UCGUI的项目,统一修改一下。
目前发现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有些电脑上生成的字会变粗,换个电脑就可以,还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C:
电脑上好点 如果下载到板子的屏幕上 更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上好点 如果下载到板子的屏幕上 更差了

有照片么?
我们公司一直用这个,感觉还可以。跟以前UCGUI论坛版主写的那个在显示效果上没什么区别。
这种都是点阵显示,16*16效果是最好的,大字体因为没有去锯齿等机制,在显示屏上效果不理想

网友:
收藏了,关键是可以建个小的字库
省flash

网友:
mark,以后可能用得上呢

网友:
这个不错~~emwin字体有着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上好点 如果下载到板子的屏幕上 更差了

更新软件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021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