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能用程序控制反转吗

楼主(2012-11-15):
我知道通过换其中的两根线能让无刷电机反转,但是这个明显不方便,要是能通过程序实现就好了,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帮忙告知一声。电调是普通的商业电调。不首先考虑用高级电调。DIY 的可以接受。多谢

网友:
能反转的,我买的电调加脉宽不在规定区域就会反转

网友:
施加不同的电压矢量旋转方向,电机就会跟随这个电压矢量的方向旋转。

网友A:
把换向顺序反过来就反转了

网友(2019-06-17):
引用 网友A:
把换向顺序反过来就反转了

谢谢你的提醒